请问AT89S52跟AT89S51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8-06-19):
请问89S52跟89S51的区别,最好具体点

网友A:
52比51高级一些,51有的52基本都有,大部分内容是一样的,不过52单片机就比51单片机多一个定时器T2

网友B:
两者基本一样

网友C:
差不多的,没什么区别,一样的核!!!!!

网友D:
采用AT89C51芯片作为硬件核心,采用Flash ROM,内部具有4KB ROM 存储空间,能用于3V的超低电压工作,而且与MCS-51系列单片机完全兼容,但是运用于电路设计中时由于不具备ISP在线编程技术, 当在对电路进行调试时,由于程序的错误修改或对程序的新增功能需要烧入程序时,对芯片的多次拔插会对芯片造成一定的损坏。
采用STC89C52芯片作为硬件核心,采用Flash ROM,能以3V的超低电压工作,而且与MCS-51系列单片机完全兼容,该芯片内部存储器为8KB ROM 存储空间。同样具有STC89C52的功能,且具有在线编程可擦除技术,当在对电路进行调试时,由于程序的错误修改或对程序的新增功能需要烧入程序时,不需要对芯片多次拔插,所以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坏。

网友E:
at89s51单片机是美国ATMEL公司生产的低功耗,高性能CMOS 8位单片机,片内含4K bytes的可系统编程的Flash只读程序存储器,器件采用ATMEL公司的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技术生产,兼容标准8051指令系统及引脚。它集Flash程序存储器,既可在线编程(ISP)也可用传统方法进行编程及通用8位微处理器于单片芯片中,ATMEL公司的功能强大,低价at89s51单片机可为您提供许多高性价比的应用场合,可灵活应用于各种控制领域。   at89s52单片机是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 8位微控制器,具有8K 在系统可编程Flash 存储器。使用Atmel 公司高密度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制造,与工业80C51 产品指令和引脚完全兼容。片上Flash允许程序存储器在系统可编程,亦适于常规编程器。在单芯片上,拥有灵巧的8 位CPU 和在系统可编程Flash,使得at89s52单片机为众多嵌入式控制应用系统提供高灵活、超有效的解决方案。  at89s52具有以下标准功能: 8k字节Flash,256字节RAM,32 位I/O 口线,看门狗定时器,2 个数据指针,三个16 位定时器/计数器,一个6向量2级中断结构,全双工串行口,片内晶振及时钟电路。另外,AT89S52 可降至0Hz 静态逻辑操作,支持2种软件可选择节电模式。空闲模式下,CPU停止工作,允许RAM、定时器/计数器、串口、中断继续工作。掉电保护方式下,RAM内容被保存,振荡器被冻结,单片机一切工作停止,直到下一个中断或硬件复位为止

网友F:
基本没什么区别,就是烧录程序的时候要注意区别

网友G:
基本差不多  接口不一样

网友H:
89S52比89S51的FLASH ROM 大,89S51为4k,89S52为8k,还有89S52比89S51多了一个定时器2。

网友I:
我知道的是C51及C52单片机在内核结构上完全一样,两者的主要差别在RAM和ROM上,C51是128byte RAM,4K ROM,C52是256Byte,8K ROM。

网友J:
一个8K,一个4K。

网友K:
内部存储空间 51是4k 52是8k 具体的要看你要实现的功能 来选择

网友L:
52的兼容性更好点吧,51做不了的52多数都能做,52能做的51不一定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