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灭火小车火焰传感器寻火求助!

楼主(2018-06-19):
请教一下大家,在小车面前装三个火焰传感器来寻找火源,左,右,中各一个。三个同时检查到火源就前进,左与中检测到就往左转一定角度,右与中检测到就往右转一定角度,保证三个传感器都检测到火源,这样就可以保持前进靠近火源。但由于左右的传感器存在一定的角度放置(某宝上说的火焰传感器可探测角度为60度),当车很靠近火源时,左右检测不到火焰,因为左右探测进入了一个盲区。此时只有中间那一个检测到,这样就嚷小车停车,打开风扇灭火。某宝上又说了打火机测试距离最大可以为80cm。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偏差大不大,而且如果传感器参数没问题,请教一下我上面的自动灭火的方法可行吗?急!!三个传感器摆放图与火焰传感器参数如下:

网友A:
有很大差异,首先是距离,其次是角度,这个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大差异,首先是距离,其次是角度,这个我用过!!!!!

这么难的吗,很大差异就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