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压型气动比例阀0-10V直流电源 求帮助

楼主:
请大神帮助,手中有一电压型 气动比例阀,直流电压0-10V对应0.5-900KPa比例(可以设置任意设置上限值,如0.5-800/750)
需用89C51单片机控制  利用矩阵键盘输入任意风压 (100-700KPa)内,可使比例阀输出对应风压。

求大神帮忙设计程序及电路,

网友A(2018-06-20):
单片机加DA,但是需要校正,因为设置电压和输出电压有差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看你要求应该是需要一个调压器,调压范围 0 -10V,那么输出调节精度要求是多少呢?

你好,输出精度比较高,0-10V对应0-800KPa的条件下,1KPa=1/80=0.0125V.请问能达到这么高的精确度吗?
台式机电脑的程序可以控制比例阀输出任意大小的风压,不知单片机能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