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热电热水器维修问题

楼主(2018-06-20):
家里买了一个速热的电热水器,用了一年,开机显示f4   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  有大神分分析一下。

网友A:
一般是高温保护。
调大进水试试,如果已经调到最大,则很可能是水垢堵塞问题。伴随现象是热水出水明显比冷水出水小很多。过水小,火头不变,水温就会偏高,水温过高的话,热水器就会启动高温保护,切断供气,停止燃烧加热。等一段时间,内部的水温降下来,热水器就有可以启动加热了。
冷水正常,热水出水小,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原来热水大,现在热水小,原因是水垢沉积原来越多,堵塞管路的问题。
建议马上清洗除垢解决, 可以网购一套 燃气热水器免拆除垢器, 用它给热水器注入除垢剂清洗一下热水器内部和热水管路内部, 操作简单方便, 用它以后定期清洗, 当可避免再度发生此问题。

网友B:
故障分析:
1 按键开关损坏
2 触摸按键的触摸感应灵敏度过低
3 用户操作不当,反复插拔电源或反复开关热水器;
4 机内显示板上芯片质量不好或者损坏;
5 用户用电环境不好,经常出现短暂停电或者用户店电网污染严重(如附近有高频设备等)
解诀方法:
1 打开热水器上盖,拆下显示板,更换同规格的按键开关;
2 打开热水器上盖,拆下显示板,检查显示伴上触摸键及其它元件是否有焊接脱落,或者更换对应规格的显示板。
3 按说明书正确使用和操作热水器
4 切断热水器的进线电源,等待30秒后重新合闸启动;
5 以上两种方法均不能解决的话,.打开热水器上盖,更换机内显示伴上对应型号的芯片或者更换对应型号的显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分析:
1 按键开关损坏
2 触摸按键的触摸感应灵敏度过低

个人感觉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有时可以用 用一会 就会出现 F4   不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