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空间上有要求的一种双通道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
Motor driver-HR8833 双路直流电机驱动模块,体积小,可以在面包板上使用,对于空间上有要求的的DIY作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描述
HR8833为玩具、打印机和其它电机一体化应用提供一种双通道电机驱动方案。HR8833有两路H桥驱动,可以驱动两路刷式直流电机,或者一个双极步进电机,或者螺线管或者其它感性负载。每一个桥的功率输出模块由N通道功率MOSFET组成,叫作H桥驱动器。每个桥包含整流电路和限流电路。内部关断功能包含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锁定保护和过温
保护,并提供一个错误输出管脚。HR8833提供三种封装,一种是带有裸露焊盘的TSSOP-16封装,另一种是带裸焊盘的QFN16封装,能有效改善散热性能,且是无铅产品,引脚框采用100%无锡电镀。还有一种封装为SOP16,不带裸露焊盘。
应用
 锂电池供电玩具
 POS 打印机
 安防相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游戏机
 机器人
型号选择
产品型号封装包装
HR8833MTE TSSOP16-PP    HR8833SQ QFN16-PP    HR8833SP SOP16
特点
#双通道H桥电流控制电机驱动器
#驱动两路直流电机或者一个步进电机
#低RDS(ON)电阻
#1.5A驱动输出(TSSOP16、QFN16封装)
#1.4A驱动输出(SOP16封装)
#输出可以并用,最大提供3A驱动输出
#宽电压供电,2.7V-15V
#PWM电流整流/限流
#过温关断电路
#短路保护
#欠压锁定保护
接线图
样例代码
/*
* @file Motor driverHR8833-Test.ino
* @brief HR8833-Test.ino  Motor control program
*
* control motor positive inversion
*
* @author
* @version  V1.0
* @date  2016-4-13
*/
const int IA1=10;
const int IA2=12;
const int IB1=11;
const int IB2=13;
void setup() {
     pinMode(IA1, OUTPUT);
     pinMode(IA2, OUTPUT);
     pinMode(IB1, OUTPUT);
     pinMode(IB2, OUTPUT);
}
void loop() {
MA1_Forward(200);
delay(1000);
MA2_Backward(200);
delay(1000);
}
void MA1_Forward(int Speed1)
{
     analogWrite(IA1,Speed1);
     digitalWrite(IA2,LOW);
}
void MA2_Backward(int Speed1)
{
   int Speed2=255-Speed1;
   analogWrite(IA1,Speed2);
   digitalWrite(IA2,HIGH);
}
void MB1_Forward(int Speed1)
{
     analogWrite(IB1,Speed1);
     digitalWrite(IB2,LOW);
}
void MB2_Backward(int Speed1)
{
   int Speed2=255-Speed1;
   analogWrite(IB1,Speed2);
   digitalWrite(IB2,HIGH);
}

结果
电机正反转
最后送上一种智能门锁&智能家居的应用方案,希望大家喜欢

网友A(2018-06-21):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