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数码管局部闪烁

楼主(2018-06-20):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numA=999,numB=0;
unsigned int j;
bit FlashFlag;
while(1)
      {
           j++;
           if(j==20)  //检测当前数值显示了一小段时间后,
              //需要显示的数值,实现数据显示的变化
             {
                  j=0;
                  FlashFlag=!FlashFlag;
                  numB++;
                  if(numA>0)//用于显示0~999
                    numA--;
                  else
                    numA=999;
          if(numB==1000)
                    numB=0;
                 }
           //递减的三位数码管,带消隐
       //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0]=dofly_DuanMa[numA/100];
             TempData[1]=dofly_DuanMa[(numA%100)/10];
             TempData[2]=dofly_DuanMa[(numA%100)%10];
       //中间2位数码管不显示,赋值0
          if(FlashFlag)
            {
         TempData[3]=0x40; //显示"-"
             TempData[4]=0x40;
                 }
          else
            {
             TempData[3]=0;
             TempData[4]=0;
            }
       //递增的三位数码管,带消隐
           //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5]=dofly_DuanMa[numB/100];
             TempData[6]=dofly_DuanMa[(numB%100)/10];
             TempData[7]=dofly_DuanMa[(numB%100)%10];

           Display(0,8);//从第一位显示,共显示8位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