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密码锁

楼主(2018-06-20):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KeyPort P1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段码值0~F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password[8]={1,2,3,4,5,6,7,8};
//可以更改此密码做多组测试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i,j;
unsigned char temp[8];
bit Flag;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if(num!=0xff)
   {
   if(i==0)
    {
         for(j=0;j<8;j++)//清屏
         TempData[j]=0;
        }
   if(i<8)
     {
      temp[i]=dofly_DuanMa[num];//把按键值输入到临时数组中
          for(j=0;j<=i;j++)         //通过一定顺序把临时数组中
                          //的值赋值到显示缓冲区,从右往左输入
         TempData[7-i+j]=temp[j];
      }
        i++;   //输入数值累加
        if(i==9)//正常等于8即可,由于我们需要空一个用于清屏,
                        //清屏时的按键不做输入值
          {
          i=0;
          Flag=1;//先把比较位置1
          for(j=0;j<8;j++)//循环比较8个数值,
                                      //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temp[j]==dofly_DuanMa[password[j]]);
                 //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for(j=0;j<8;j++)//清屏
         TempData[j]=0;
      if(Flag)//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TempData[0]=0x3f; // "o"
         TempData[1]=0x73; // "p"
                 TempData[2]=0x79; // "E"
                 TempData[3]=0x54; // "n"
                 //说明密码正确,输入对应操作 显示"open"
                }
          else
            {
                 TempData[0]=0x79; // "E"
         TempData[1]=0x50; // "r"
                 TempData[2]=0x50; // "r"
                 //否则显示"Err"
                }

          }
    }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case 0xde:return 8;break;//8
  case 0xdd:return 9;break;//9
  case 0xdb:return 10;break;//a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case 0xee:return 12;break;//c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网友A(2018-11-03):
这个程序的电路图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