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光正常,灯泡吱吱响,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8-06-20):
电路构成:光耦过零触发单片机INT0+单片机+MOC3021 ,控制1个25W的灯泡,程序写好了,调光灯泡也能有亮暗变化,但是灯泡发出吱吱响声,亮度越暗,声音越大,而且有些轻微闪烁(不是很明显),查了好久,没发现原因。
示波器看了,触发信号是正常的,输出波形好像也没问题(过零触发后,在下降沿来临之前调整延时(调光就是调的这个延时时间),输出一个窄脉冲驱动可控硅开启亮灯)

有没有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这种调光方式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A:
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B:
调光方式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C:
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声音一定是振动引起的,查什么地方有可能发生振动,且在音频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一定是振动引起的,查什么地方有可能发生振动,且在音频范围内。

也就是说,不是程序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E:
你用的是白炽灯吧,灯丝会因为PWM震动发声,这个不好解决,只能调节频率改善,至于频闪,应该是过零检测没做好。

网友F:
你把PWM频率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G(2024-05-08):
过零检测没做好,正负半周不对称。

网友H(2025-10-24):
3021是带过零触发的,它每次过零才会触发,没法实现90度触发

网友:
3021是带过零触发的,它每次过零才会触发,没法实现90度触发

错!302x、304x都没有过零功能,306x才是带过零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