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汽车左右转向灯控制(带单片机源码)

楼主:
源程序设计  系统采用两个发光二极管来模拟汽车左转灯和右转灯,
  用P1.0和P1.1引脚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亮灭状态。
原来是书上的实例,简单修改了一下。
用51单片机的P3口接收驾驶员发出的左转、右转命令(拨动开关S0、S1到位置2上)。

#include<reg51.h>
sbit LED_L=P1^0;
sbit LED_R=P1^1;
sbit S_L=P3^0;
sbit S_R=P3^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void main()
{
  bit left,right;
  while(1)
  {
     left=S_L;
         right=S_R;
         LED_L=left;
         LED_R=right;
         delay(20000);
         LED_L=1;
         LED_R=1;
         delay(20000);

  }
}

网友A(2019-10-15):
看楼上的开关是常闭常开开关,能设计成触发开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