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 A/D转换之电压表显示的单片机源码+proteus仿真

楼主:
如题,A/D转换基础教程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AD_IN0 XBYTE[0x7fff]//IN0通道访问地址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unt=0;//字模
unsigned int t=0;//中间值
sbit ad_busy=P2^6;//A/D转换结束标志定义
sbit o_e=P2^7;        //锁存控制口
sbit s_t=P2^5;        //开始信号
sbit p3_0=P3^0;        //时钟端
sbit p2_0=P2^0;        //选通端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j=0;
        for(;time>0;time--)
                for(j=0;j<125;j++);
}
int0_srv() interrupt 1{
        p3_0=!p3_0;}
void main(){
        TMOD=0X02;//设置T0定时方式2
        TH0=TL0=256-100;//计算初值
        ET0=1;//开中断
        EA=1;
        TR0=1;//启动T0
        p3_0=0;
      while(1){
            AD_IN0=0;//启动A/D转换
            s_t=0;//信号复原
        while(ad_busy==0);//等待A/D转换结束
        o_e=1;//准备读数
        P1=AD_IN0;//转换数据显示
        count=P1;
        t=count*19.61;
        p2_3=0;        //分时显示
        P0=table[t%10];
        delay(10);
        p2_3=1;
        p2_2=0;
        P0=table[t/10%10];
        delay(10);
        p2_2=1;
        p2_1=0;
……………………

网友A(2020-04-22):
楼主 你的proteus源文件打不开 后缀名都不一样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下你的代码53-10行是什么原理 能回答下我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