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源码

楼主(2018-06-20):
#include<reg52.h> //声明包含51头文件
#include<stdio.h>  //声明包含输入输出函数
#include<intrins.h>  //声明包含位移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宏定义
#define CHECK_BUSY
sbit RS = P3^5; //液晶引脚定义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sbit wela=P2^7;//数码管引脚定义
sbit dula=P2^6;
void DelayMs(int z)// 1ms延时函数
{
int x,y;
for (x=z;x>0;x--)
   for(y=110;y>0;y--);
}
/***********LED判忙函数***********/
bit LCD_Check_Busy()
{
#ifdef CHECK_BUSY
P0= 0xFF;
RS=0;
RW=1;
EN=0;
_nop_();
EN=1;
return (bit)(P0 & 0x80);
#else
return 0;
#endif
}
/***********LED写入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0;
RW=0;
EN=1;
P0= com;
_nop_();
EN=0;
}
/**********LED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RS=1;
RW=0;
EN=1;
P0= dat;
_nop_();
EN=0;
}
/*******LED写入字符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
write_dat( dat);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while (*s)
  {
  LCD_Write_Char(x,y,*s);
  s++;
  x++;
  }
}
/*****LE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RW=0;
dula=0;  //关闭数码管显示
wela=0;  //关闭数码管显示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write_com(0x06);/*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P3改为P1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P3=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3&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P3&0x0f)!=0x0f)
  {
    cord_h=P3&0x0f;  //读入列线值
    P3=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3&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P3&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
{
switch(KeyScan())
{
  case 0xee:return '/';break;//0
  case 0xed:return '=';break;//1
  case 0xeb:return '0';break;//2
  case 0x7e:return '+';break;//3
  case 0xe7:return '.';break;//4
  case 0xde:return 'x';break;//5
  case 0xdd:return '9';break;//6
  case 0x7d:return '3';break;//7
  case 0xdb:return '8';break;//8
  case 0xd7:return '7';break;//9
  case 0xbe:return '-';break;//a
  case 0x7b:return '2';break;//b
  case 0xbd:return '6';break;//c
  case 0xbb:return '5';break;//d
  case 0xb7:return '4';break;//e
  case 0x77:return '1';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main()
{
  unsigned char num,i,sign;
  unsigned char 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bit firstflag;
  float a=0,b=0;
  unsigned char s;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Ms(10);//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String(0,0,"I LIKE MCU");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Write_String(0,1,"QXMCU");    //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for(s=0;s<25;s++)//延时5s
  DelayMs(200);
  write_com(0x01);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该行清空,方便观看
      write_com(0x01);
    if(('+'==num)|| (i==16) || ('-'==num) || ('x'==num)|| ('/'==num)
  || ('='==num))//输入数字最大值16,输入符号表示输入结束
     {
       i=0;  //计数器复位
        if(firstflag==0)  //如果是输入的第一个数据,赋值给a,并
                  //把标志位置1,到下一个数据输入时可以跳转赋值给b
         {
          sscanf(temp,"%f",&a);
          firstflag=1;
     }
     else
      sscanf(temp,"%f",&b);
     for(s=0;s<16;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s]=0;
      LCD_Write_Char(0,1,num);
   ///////////////////////
      if(num!='=')      //判断当前符号位并做相应处理
      sign=num;      //如果不是等号记下标志位
      else
      {
        firstflag=0;   //检测到输入=号,判断上次读入的符合
        switch(sign)
        {
          case '+':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case 'x':a=a*b;
    break;
    case '/':a=a/b;
    break;
    default:break;
   }
   sprintf(temp,"%g",a);    //输出浮点型,无用的0不输出
   Write_String(1,1,temp);//显示到液晶屏
    sign=0;a=b=0;            //用完后所有数据清零
      for(s=0;s<16;s++)
      temp[s]=0;
     }
   }
  else if(i<16)
   {
    if((1==i)&& (temp[0]=='0') )//如果第一个字符是0,判读第二个字符
    {
      if(num=='.')  //如果是小数点则正常输入,光标位置加1
      {
       temp[1]='.';
    LCD_Write_Char(1,0,num);//输出数据
    i++;
      } //这里没有判断连续按小数点,如0.0.0
      else
      {
       temp[0]=num; //如果是1-9数字,说明0没有用,则直接替换第一位0
       LCD_Write_Char(0,0,num);//输出数据
      }
    }
    else
     {
       temp[i]=num;
       LCD_Write_Char(i,0,num);//输出数据
       i++;   //输入数值累加
     }
    }
    }
}
}

网友A(2018-10-24):
全部代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