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LX90614的问题请教,加了一个透镜在前面后测出的温度不准确了

楼主(2018-06-20):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关于MLX90614 DCA 加了一个透镜在前面后测出的温度不准确了,请教下我该怎么办,谢谢!

网友A:
看一下偏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可以在程序中加补偿!!!!!!!!!!!!!!!

楼主:
请问你可以帮我加补偿程序吗?可以留联系方式吗?我的电话15901116071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偏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可以在程序中加补偿!!!!!!!!!!!!!!!

你好,请问可以帮我加一个补偿程序吗?怎么联系你?谢谢!

网友B(2020-03-05):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偏差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可以在程序中加补偿!!!!!!!!!!!!!!!

怎么补偿呢?906的精度只有0.5,外加一个lm75a给他做温度补偿和纠正,那这个算法程序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