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与89C52有较大区别么?51的指令可不可以用在52上呢?

楼主(2018-06-20):
课设是需要用STC89C52单片机,问下89C51与89C52有较大区别么?51的指令可不可以用在52上呢

网友A:
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和的区别,其他都一样。
51和52的存储器不一样,51有4K,52有8K,此外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可以说是51的增强型
其它方面均与51一致。

51的指令可以用在52上

网友B:
RAM 空间增大;内部 FLASH 变大;中断源增加

网友B:
中断源增加,:在AT89C52 中P1.0和P1.1还可分别作为定时器/计数器2的外部计数输入(P1.0/T2(P1.1/T2EX),也就是说,P1.0同时可作为定时器/计数器 T2 的外部计数输入,和输出占空比 50% 的时钟脉冲端口,P1.1同时可作为定时器/计数器 T2 捕获/重新装载触发和方向控制端口。故,AT89C52 除了具备 AT89C51 的定时器/计数器 T0 和定时器/计数器 T1,还额外增加了一个定时器/计数器 T2。而定时器/计数器 T2 的控制和状态位单独位于T2CON、T2MOD,定时器/计数器 T2在 16 位捕获方式或自动重新装载方式下的捕获/重载寄存器组是(TCAO2H、RCAP2L)。
内部 FLASH 变大:AT89C51 有 4K 字节的内部 FLASH PERAM,而。AT89C52 的内部 FLASH PERAM 增加1倍,达到8K

网友C:
89C52片内FLASH和RAM容量比89C51大一倍。89C51程序可直接移到89C52用。89C52程序下到89C51要注意代码长度,不超过89C51就可直接下载代用(还有注意89C51没T2定时器)

网友D:
以51为基本,兼容

网友E:
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多了几个管脚,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F:
存储器大小不一样 其他大同小异 指令通用

网友G:
51内存少,52内存大,指令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和的区别,其他都一样。
51和52的存储器不一样,51有4K,52有8K,此外52还多了一个 ...

感谢~~么么哒

楼主:
引用 网友G:
51内存少,52内存大,指令共用

OK。那我就直接用51指令喽。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源增加,:在AT89C52 中P1.0和P1.1还可分别作为定时器/计数器2的外部计数输入(P1.0/T2(P1.1/T2 ...

感谢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89C52片内FLASH和RAM容量比89C51大一倍。89C51程序可直接移到89C52用。89C52程序下到89C51要注意代码长度, ...

OK~~!!

网友H:
没有区别的!!!!!!!!!!!!!!!

网友I:
区别如下: 1、RAM 空间增大:AT89C51 有128 字节的内部 RAM,AT89C52 的内部 RAM 扩展为 256 字节;   2、内部FLASH变大:AT89C51 有 4K 字节的内部 FLASH PERAM,而。AT89C52 的内部FLASH PERAM 增加1倍,达到8K。   3、中断源增加:AT89C52 除了具备 AT89C51 的定时器/计数器 T0 和定时器/计数器 T1,还额外增加了一个定时器/计数器 T2。#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J:
51的可以用在52,因为52是在51的基础上拓展一些资源的,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