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流水灯设计的时序问题,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8-06-20):
module yiwei(clk_100hz, clr, led_cs, led_out);
    input clk_100hz;
    input clr;
    output led_cs;
    output reg [7:0] led_out;
  reg dir;
  assign led_cs=1;
  always@(posedge clk_100hz or negedge clr)
  if(!clr)
   begin
    dir<=0;
      led_out<=8'h80;
   end
  else
   begin
    if(dir==0)
     begin
      led_out<=led_out>>1;
      if(led_out==8'h01)
       dir<=1;
     end
    if(dir==1)
     begin
      led_out<=led_out<<1;
      if(led_out==8'h80)
       dir<=0;
     end
   end
endmodule
输出时并没有8‘h01这一值,就7个灯来回闪烁,希望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这个100HZ的频率,你看得清流水的过程吗?如果只是原理的话,至少上个仿真软件去看看时序图吧
你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led_out<=led_out>>1;  if(led_out==8'h01)  dir<=1;这三句连在一起,那么led_out=8'h01的一瞬间后,就把dir置1了。这个时候最好去仿真里面看时序图吧,感觉是可以的,具体为什么不行我没仿真也不清楚
所以两点建议。第一是一定要仿真,不要老想着编完了直接上板子实验,仿真仿真仿真!
第二,我觉得用位拼接写会更好,代码量会少,也不会出现这个bug(应该。。)吧
第三,这是51的论坛,你问个verilog的,问错地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00HZ的频率,你看得清流水的过程吗?如果只是原理的话,至少上个仿真软件去看看时序图吧
你主要是 ...

那个第一次发帖提问,不好意思。频率分的是10hz的,我仿真过,时序图上8'h02存在了两次,并没有8'h01这一值,也就是<00000010><00000010><000000100>,逻辑上感觉没问题,就是时序上的问题吧

网友B:
这你得看一下if语句并行是什么情况了,这种现象可能是dir=1后立即执行了第二个if语句led-out在同一个时钟上升沿从0x02变成0x01又变回了0x02,这样0x01就看不出来消失了,你需要调试一下或者仿真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你得看一下if语句并行是什么情况了,这种现象可能是dir=1后立即执行了第二个if语句led-out在同一个时钟上 ...

嗯嗯,就是这问题。用if    else if就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