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闹钟,通过音乐播放模块控制喇叭播放,不知道用什么音乐播放模块好

楼主(2018-06-20):
我要做一个闹钟,通过音乐播放模块控制喇叭播放,不知道用什么音乐播放模块好,希望各位推荐一下

网友A:
普通的就可以,自己模拟音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是等闹钟到的时候,来播放音乐吗?

对,等闹钟到播放音乐

网友C:
对音乐没要求的话就用无源(可以模拟音乐)/有源(只能滴滴声)蜂呜器,如要播mp3,某宝买个mp3播放模块(5-10块钱)即可,它提供几个引脚给单片机控制上下一首,播放,暂停,等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参考上世纪的FC卡带中8比特音乐的发声控件,他们就是用CPU来控制蜂鸣器的间隔实现音乐播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