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学生才学了几星期的单片机要做设计

楼主(2018-06-20):
用51单片机 还要用串行通讯 实现尾灯转向 制动 停车控制 有米有大神啊 哭哭 可有偿

网友A:
可以的,看资料加我!很简单。!

网友B:
网上有好多,现成代码可供参考的,一定要多尝试

网友C:
网上有好多,现成代码可供参考

网友D:
大学就这样    都是自学的   教的只是方法  路径

网友E:
串口接收数据,分析命令,IO口输出控制尾灯

网友F:
网上找资料很快  不过很多都要收费的  建议走淘宝或看实验手册  编程学起来基本都是先从了解  要自己编程序没个几个月学习不太可能  ,我学了一学期的单片机也就只能知道最小系统 和一些仿真的作用  编程得靠资料  之后改不同的功能

网友G:
我也是楼主的情况,刚做完。你这个从我传的附件上改改就行了
51黑论坛_350例 -

网友H:
这个以前如果没有基础的话仅仅靠不长时间的学习直接做确实挺难的,建议联系网上相关的实例学习,实在不行走淘宝

网友I:
网上找资料很快  不过很多都要收费的  建议走淘宝或看实验手册

网友J:
这个尾灯控制的算比较简单了,可以找一下淘宝做的参考一下自己学着做一下

网友K:
这个简单啊,找我,419834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