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调数字钟闹钟整点报时功能(带Proteus仿真电路图+源码)

楼主:
待选题目如下:
1、数字钟 要求:24小时制时间显示,可随时进行时间校对调整,整点报时及闹钟功能。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宏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位声明********************************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beep=P3^0;
//************************数码管显示的数值**************************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40,0x00
                                        };
//****************************函数声明******************************
void jia();
void jian();
//********************数组定义,数组内含有8个数值******************
uchar table1[8],table2[8],table3[8],table4[8];
//**************************时间显示初始值**************************
uchar shi=12,fen=0,miao=0;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shi1,fen1,miao1,shi2,fen2,miao2,shi3,fen3,miao3;
uchar shi4,fen4,miao4;
uchar flag, flag1, wss, cnt, cnt1, alm1, alm2, alm3;
//    1秒   等时  位闪 次数 校时   闹1  闹2   闹3
uint flag2;
//   蜂鸣
//*********************延时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x,y;
           for(x=i;x>0;x--)
             for(y=120;y>0;y--);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TMOD=0x01;         //工作方式1
           TH0=0x3c;          //定时时间为:50ms        (65536-50000)/256
           TL0=0x0b0;         //(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
           TR0=1;             //启动定时器
        beep=0;
}
//********************显示子函数,用于显示时间数值*****************
void display()
{
        uchar i,j;
           if(cnt!=10||wss==0)
    {
                table1[0]=miao%10;        //分离秒的个位与十位
               table1[1]=miao/10;
        }
        else
                 table1[0]=table1[1]=11;
        if(cnt!=11||wss==0)
        {
                table1[3]=fen%10;         //分离分的个位与十位
               table1[4]=fen/10;
        }
        else
                  table1[3]=table1[4]=11;
        if(cnt!=12||wss==0)
        {
                table1[6]=shi%10;         //分离时的个位与十位
               table1[7]=shi/10;
        }
        else
                table1[6]=table1[7]=11;
    table1[2]=table1[5]=10;
    j=0xfb;
    for(i=0;i<=7;i++)          //从秒到时的扫描
    {
                P2=j;
        P0=table[table1[i]];  //显示数值
        delay(10);
        j=_cror_(j,1);        //循环右移
    }
}
//*******************显示子函数,用于显示定时1时间*****************
void display1()
{
        uchar i,j;
           if(alm1==0)
    {
                if(cnt!=1||wss==0)
            {
                        table2[0]=miao1%10;        //以下含义同上
                   table2[1]=miao1/10;
                }
                   else
                      table2[0]=table2[1]=11;
                   if(cnt!=2||wss==0)
            {
                        table2[3]=fen1%10;
                   table2[4]=fen1/10;
                }
                   else
                     table2[3]=table2[4]=11;
                   if(cnt!=3||wss==0)
            {
                        table2[6]=shi1%10;
                   table2[7]=shi1/10;
                }
                   else
                     table2[6]=table2[7]=11;
        }
        else
                   table2[0]=table2[1]=table2[3]=table2[4]=table2[6]=table2[7]=10;
           table2[2]=table2[5]=10;
           j=0xfb;
           for(i=0;i<=7;i++)
           {
                P2=j;
        P0=table[table2[i]];
                delay(10);
        j=_cror_(j,1);
           }
}
//********************显示子函数,用于显示定时2时间******************
void display2()
{
        uchar i,j;
           if(alm2==0)
    {
                if(cnt!=4||wss==0)
            {
                        table3[0]=miao2%10;        //以下含义同上
                   table3[1]=miao2/10;
                   }
                   else
                      table3[0]=table3[1]=11;
                   if(cnt!=5||wss==0)
            {
                        table3[3]=fen2%10;
                   table3[4]=fen2/10;
                }
                else
                          table3[3]=table3[4]=11;
                if(cnt!=6||wss==0)
                {
                        table3[6]=shi2%10;
                   table3[7]=shi2/10;
                }
                else
                         table3[6]=table3[7]=11;
        }
        else
           table3[0]=table3[1]=table3[3]=table3[4]=table3[6]=table3[7]=10;
           table3[2]=table3[5]=10;
           j=0xfb;
           for(i=0;i<=7;i++)
    {
                P2=j;
        P0=table[table3[i]];
                delay(10);
        j=_cror_(j,1);
    }
}
//***************显示子函数,用于显示定时3时间数值****************//
void display3()
{
         uchar i,j;
           if(alm3==0)
    {
                if(cnt!=7||wss==0)
            {
                        table4[0]=miao3%10;        //分离秒的个位与十位
            table4[1]=miao3/10;
        }
                else
                           table4[0]=table4[1]=11;
                if(cnt!=8||wss==0)
                {
                        table4[3]=fen3%10;         //分离分的个位与十位
            table4[4]=fen3/10;
                }
                else
                          table4[3]=table4[4]=11;
                if(cnt!=9||wss==0)
                {
                        table4[6]=shi3%10;         //分离时的个位与十位
            table4[7]=shi3/10;
                }
                else
                          table4[6]=table4[7]=11;
    }
    else
            table4[0]=table4[1]=table4[3]=table4[4]=table4[6]=table4[7]=10;
           table4[2]=table4[5]=10;
           j=0xfb;                    //从秒到时的扫描
           for(i=0;i<=7;i++)
           {
                P2=j;
        P0=table[table4[i]];  //显示数值
                delay(10);
        j=_cror_(j,1);        //循环右移
           }
}
//***********************时间子函数 *****************************//
void shijian()
{
        if(flag>=20)               //判断是否到一秒
    {
                wss=~wss;
                   flag=0;                                 //到了,则标志位清零
                   if(cnt1!=0)
            {
                        miao4++;          //秒加1
                   if(miao4>59)    //判断秒是否到60s
            {
                                miao4=0;      //到了,则清零
                fen4++;       //分加1
                if(fen4>59)  //以下含义同上
                {
                                        fen4=0;
                    shi4++;
                    if(shi4>23)
                      shi4=0;
                 }
             }
        }
                   else
               {
                        miao++;          //秒加1
                 if(miao>59)    //判断秒是否到60s
                   {
                                miao=0;      //到了,则清零
                     fen++;       //分加1
                     if(fen>59)  //以下含义同上
                       {
                                        fen=0;
                         shi++;
                         if(shi>23)
                                   shi=0;
                }
            }
        }
    }
}
//**************************键盘扫描子函数************************//
void key_scan()
{
        if(key1==0)
    {
                while(!key1)          //防止掉显
        {
                        if(cnt==1||cnt==2||cnt==3)
                display1();
                        if(cnt==4||cnt==5||cnt==6)
                display2();
                        if(cnt==7||cnt==8||cnt==9)
                display3();
                        if(cnt==0||cnt==10||cnt==11||cnt==12||cnt==13)
                    display();
        }
        cnt++;     //记下按键key1按下的次数
                if(cnt==10&&cnt1==0)
                {
                        miao4=miao;
                    fen4=fen;
                        shi4=shi;
                        cnt1++;
                }
                if(cnt==13)
                {
                        cnt=0;
                    if(cnt1==1)
                        {
                                miao=miao4;
                                fen=fen4;
                                shi=shi4;
                        }
                    cnt1=0;
                }
        }
           if(key2==0)              //判断key2是否按下
           {
                while(!key2)          //防止掉显
        {
                        if(cnt==1||cnt==2||cnt==3)
                display1();
                        if(cnt==4||cnt==5||cnt==6)
                display2();
                        if(cnt==7||cnt==8||cnt==9)
                display3();
                        if(cnt==0||cnt==10||cnt==11||cnt==12||cnt==13)
                display();
        }
        jia();
           }
           if(key3==0)              //判断key3是否按下
           {
                while(!key3)          //防止掉显
        {
                        if(cnt==1||cnt==2||cnt==3)
                display1();
                        if(cnt==4||cnt==5||cnt==6)
                display2();
                        if(cnt==7||cnt==8||cnt==9)
                display3();
                        if(cnt==0||cnt==10||cnt==11||cnt==12||cnt==13)
                display();
        }
        jian();                    //调用减1子函数
           }
        if(key4==0)                   //判断key4是否按下
        {
                while(!key4)            //防止掉
            {
                        if(cnt==1||cnt==2||cnt==3)
                    {
                                alm1=~alm1;
                            display1();
                        }
                    if(cnt==4||cnt==5||cnt==6)
                    {
                                alm2=~alm2;
                            display2();
                        }
                    if(cnt==7||cnt==8||cnt==9)
                    {
                                alm3=~alm3;
                            display3();
                        }
                        if(cnt==0||cnt==10||cnt==11||cnt==12||cnt==13)
                       display();
                 }
        }
}
//****************************加1子函数***************************
void jia()
{
        if(cnt==1)                         //判断key1按下的次数是否为1
    {
                miao1++;                 //是,则秒加1
               if(miao1>59)         //判断秒是否大于60,是,则秒清零
           miao1=0;
    }
         if(cnt==2)                         //以下含意同上
    {
                fen1++;
        if(fen1>59)
           fen1=0;
    }
          if(cnt==3)
    {
                shi1++;
        if(shi1>23)
           shi1=0;
    }
          if(cnt==4)
    {
                miao2++;
        if(miao2>59)
           miao2=0;
    }
          if(cnt==5)
    {
                fen2++;
        if(fen2>59)
           fen2=0;
    }
          if(cnt==6)
    {
                shi2++;
        if(shi2>23)
           shi2=0;
    }
          if(cnt==7)
    {
                miao3++;
        if(miao3>59)
           miao3=0;
    }
          if(cnt==8)
    {
                fen3++;
        if(fen3>59)
           fen3=0;
    }
          if(cnt==9)
    {
                shi3++;
        if(shi3>23)
           shi3=0;
    }
          if(cnt==10)
    {
                miao++;
               if(miao>59)
          miao=0;
                cnt1++;
    }
          if(cnt==11)
    {
                fen++;
        if(fen>59)
           fen=0;
                cnt1++;
    }
          if(cnt==12)
    {
                shi++;
        if(shi>23)
           shi=0;
                cnt1++;
    }
}
//***************************减1子函数**************************//
void jian()
{
        if(cnt==1)                        //判断key1按下的次数是否为1,是则秒减1
    {
                miao1--;
        if(miao1==255)        //判断秒是否减到255,是,则秒置59
           miao1=59;
    }
           if(cnt==2)                        //以下含意同上
    {
                fen1--;
        if(fen1==255)
           fen1=59;
    }
           if(cnt==3)
    {
                shi1--;
               if(shi1==255)
           shi1=23;
    }
           if(cnt==4)
    {
                miao2--;
               if(miao2==255)
           miao2=59;
    }
           if(cnt==5)
    {
                fen2--;
        if(fen2==255)
           fen2=59;
    }
           if(cnt==6)
    {
                shi2--;
        if(shi2==255)
           shi2=23;
    }
        if(cnt==7)
    {
                miao3--;
        if(miao3==255)
            miao3=59;
    }
    if(cnt==8)
    {
                fen3--;
        if(fen3==255)
            fen3=59;
    }
    if(cnt==9)
    {
                shi3--;
        if(shi3==255)
            shi3=23;
    }
    if(cnt==10)
    {
                miao--;
        if(miao==255)
            miao=59;
                cnt1++;
    }
    if(cnt==11)
    {
                fen--;
        if(fen==255)
            fen=59;
                cnt1++;
    }
    if(cnt==12)
    {
                shi--;
        if(shi==255)
            shi=23;
                cnt1++;
    }
}
……………………

网友A(2018-07-01):
老师很厉害,这种作品都能做出来.
感谢老师分享(饷)!

网友B:
能解释下,为什么P2口与位选的1~8那里不是按顺序来排的,如果像按顺序排下来,你的程序该改哪个地方

网友B:
cut!=11之类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18-10-18):
非常棒的分享

网友D:
没有对应的课程设计报告吗?

网友E(2018-11-19):
请问要是共阳级数码管应该怎样改,十分感谢

网友F(2019-05-08):
确实很好,我做了两天的,没有做出来,看了这个确实很好,每个端口的设定,时间,断点设定都合适,但是怎么感觉整点报时有一点点的不足,是不是我...

网友G(2019-06-16):
好像代码没有整点报时的功能

网友H:
绝世好贴!老师真厉害啊,真是帮了我的大忙!!

网友I:
师傅你好,我测试了你的代码,三个闹钟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我看不到整点报时这个程序执行,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J(2019-12-21):
感谢师傅分享,这几天正在做一个闹钟程序,师傅给了我很大启发

网友K:
不错,确实很棒

网友L(2020-05-31):
非常实用谢谢大佬

网友L:
这个怎么解压,需要关联哪个关联

网友M:
谢谢楼主,实用的电子钟

网友N:
时钟用扬声器整点报时怎么搞?

网友O:
下载后怎么打开

网友P(2020-12-15):
这大佬牛逼呀这源代码刚好需要

网友Q:
真的很不错啊,学到了学到了,自己碰壁了很久

网友R(2021-05-31):
芯片用AT89C51应该可以吧

网友R:
这电路图芯片换AT89C51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S:
我想问一下那几个按键分别控制的是什么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电路图芯片换AT89C51应该没啥问题吧

我想问一下那几个按键的功能都是什么呀

网友T:
怎么设置闹钟?

网友R(2021-07-05):
引用 网友S:
我想问一下那几个按键的功能都是什么呀

不知道呀,你有液晶数字钟的资料吗,给我一份呗嘻嘻嘻

网友U:
引用 网友A:
老师很厉害,这种作品都能做出来.
感谢老师分享(饷)!

确实很有帮助

网友V(2022-12-20):
太对了  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W(2024-01-05):
厉害,膜拜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