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遥控控制步进电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8-06-20):
最近写了一个程序,因为对那个红外通信不是特别熟练,所以红外遥控的初始化还有读写都是看教程上的,基本功能上都实现了,就是那个延时速度不能调,最高就是1000;再低按键直接失灵,不晓得什么问题,请求各位大佬支个招,给小白指导指导。
/**************************************************************************************
*                红外通信实验              *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R 100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A=P1^0;
sbit motoB=P1^1;
sbit motoC=P1^2;
sbit motoD=P1^3;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while(1)
{
for(i=0;i<8;i++)
{
  switch(IrValue[2])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x40):
      motoA=1;motoB=1;motoC=1;motoD=0;
    delay(R);
     motoA=1;motoB=1;motoC=0;motoD=1;
    delay(R);
    motoA=1;motoB=0;motoC=1;motoD=1;
    delay(R);
    motoA=0;motoB=1;motoC=1;motoD=1;
    delay(R);
     break;//正转
   case(0x43):
   motoA=0;motoB=1;motoC=1;motoD=1; delay(R);
    motoA=1;motoB=0;motoC=1;motoD=1; delay(R);
   motoA=1;motoB=1;motoC=0;motoD=1; delay(R);
   motoA=1;motoB=1;motoC=1;motoD=0;  delay(R);
    break;//反转
   case(0x45):
    P1=0x00;delay(R); break;//停止
  }
  delay(100);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gDisplay();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HC6800-ES V2.0 新版.pdf

我买的那个板子的原理图

网友A:
问题可能是你不理解步进电机的特性!
知识点是:“最大空载起动频率———电机在某种驱动形式、电压及额定电流下,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能够直接起动的最大频率。最大空载运行频率———电机在某种驱动形式、电压及额定电流下,电机不带负载的最高转速频率。”
知道了吗?很多大佬说这个,叫“死区”——频率太大了,电机是不会转动的——力矩不够。
这个涉及机电的内容,我也不熟,只能说这些了。

根据这些知识,可知:你说时间不能再减小,那就是当然的了。

网友B(2019-11-17):
如何知道按键所对应的值进而控制电机转动或者不同转速

网友C(2023-03-24):
大佬的程序真的好用,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