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9c52+ds1302+ds18B20+12864液晶屏 万年历(带三路闹钟)

楼主(2018-06-20):
求助stc89c52+ds1302+ds18B20+12864液晶屏   万年历(带三路闹钟) 源 码、原理图
开发板原理图已发附件

可以做可以私信  商量提升奖励

网友A:
296369969@qq.com 可以做的

网友B:
/*---------------------------------------------------------------------------
这个是main函数屏蔽的都可以用
                电子智能时钟程序
                单 片 机:STC89C52RC
                晶    振:12MHz
                时钟芯片:DS12887
                液 晶 屏:LCM-12864-ST7920
                时    间:2010年3月28日
                LCM12864使用并口连接方式,PSB、RST接高电平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2CR887.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displaytime.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按键-----------------------------------------------*/
//sbit K1  = P2^7; //K1-设置
//sbit K2  = P2^6; //K2-确认、返回
//sbit K3  = P2^5; //K3-加
//sbit K4  = P2^4; //K4-减
//
//void DelayM(uint);
//
///*定义变量-------------------------------------------------------------------*/
//bit q=0, w=0;    //调时标志位
//
///*延时函数 1MS/次------------------------------------------------------------*/
//void DelayM(uint a)
//{
//        uchar i;
//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
//}
///*日期、时间设置函数---------------------------------------------------------*/
//void Set_time(uchar sel)
//{
//        signed char address,item;
//        signed char max,min;
//        unsigned char yy,mo,moontemp1,moontemp2;
//        ds_write(0x0a,0x00);     //进入调时,关闭时钟振荡器
//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        write_com(0x98); lcm_w_word("设置");
//        if(sel==5)  {lcm_w_word("秒钟");address=0; max=59;min=0;}  //秒钟0
//        if(sel==4)  {lcm_w_word("分钟");address=2; max=59;min=0;}  //分钟2
//        if(sel==3)  {lcm_w_word("小时");address=4; max=23;min=0;}  //小时4
//        if(sel==2)  {lcm_w_word("日期");                                                                                //日期修改为按月份实际天数调整
//                                        address=7;                                                                                                    //日期7
//               mo = ds_read(0x08);//读月
//                                        moontemp1=mo/16;
//                                        moontemp2=mo%16;
//                                        mo=moontemp1*10+moontemp2;//转换成10进制月份数据
//
//               yy = ds_read(0x09);//读年
//               moontemp1=yy/16;
//                                        moontemp2=yy%16;
//                                        yy=moontemp1*10+moontemp2;//转换成10进制年份数据
//
//               if(mo==2&&yy%4!=0){max=28;min=1;}//平年2月28天
//                                        if(mo==2&&yy%4==0){max=29;min=1;}//闰年2月29天
//                                        if(mo==1||mo==3||mo==5||mo==7||mo==8||mo==10||mo==12){max=31;min=1;}//每月31天的月份
//                                        if(mo==4||mo==6||mo==9||mo==11){max=30;min=1;} //每月30天的月份
//                                        }
//        if(sel==1)  {lcm_w_word("月份");address=8; max=12;min=1;}  //月份8
//        if(sel==0)  {lcm_w_word("年份");address=9; max=99;min=0;}  //年份9
//        item=ds_read(address);         //读取DS12CR887某地址上的数值赋给item
//        if(K3 == 0) {item++;}    //K3-加数:1
//        if(K4 == 0) {item--;}    //K4-减数:1
//        if(item>max) item=min;  //限制数值最大有效范围
//        if(item<min) item=max;         //限制数值最小有效范围
//        ds_write(address,item);  //将调整好的item值写入DS12CR887
//        displaydate();                          //显示日期
//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        displaynl();                                  //显示农历
//        displayxq();                                 //显示星期
//}
/*主函数---------------------------------------------------------------------*/
void main()
{

//        uchar e=0;
//        K1=1;K2=1;K3=1;K4=1;
//        ds_int();                        //时钟芯片初始化
        lcm_init();                        //液晶初始化
                            //调用欢迎信息
//        DelayM(2000);                 //延时
//        lcm_clr();            //清屏
//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        ds_write(0,30);                         //miao
//        ds_write(2,59);                         //fen
//        ds_write(4,12);                         //shi
        while(1)
        {
                welcome();
//                if (w == 0)                  //正常走时
//                {
//                        displaydate();         //显示日期
//                        displaynl();         //显示农历
//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                displayxq();
//                }
//                else {}              //否则启动调时
//
///*----------------------------设置时间--------------------------------------*/
//                if (K1 == 0)
//                {
//                        DelayM(20);                       //按键消抖
//                        if(K1 == 0 && w == 1)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                        {
//                                e++;                                   //选择调节的对象
//                                if (e >= 7 ) {e = 0;}
//                           while(! K1 );            //等待键松开
//                                Set_time(e);           //调整
//                        }
//                        if(K1 == 0 && w == 0)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                        {
//                                lcm_clr();
//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                                w=1;                       //进入调时
//                                Set_time(e);
//                        }
//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
///*--------------------------------------------------------------------------*/
//                if (K2 == 0)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                {
//                        DelayM(20);
//                        if(K2 == 0 && w == 1)
//                        {
//                                w = 0;                       //退出调时
//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                        }
//                        if(K2 == 0 && w == 0)
//                        {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                                welcome();
//                                while(K2 == 0);
//                        }
//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                        ds_write(0x0a,0x20);       //调时完毕,开启时钟振荡器
//                        displaydate();
//                        displaynl();
//                        displaytime();
//                        ds1820disp();
//                        while(K2 == 0);
//                }
///*加调整--------------------------------------------------------------------*/
//                if (K3 == 0 && w == 1)
//                {
//                        DelayM(20);
//                        if(K3 == 0 && w == 1) { Set_time(e); }
//                        while(! K3 );
//                }
///*减调整--------------------------------------------------------------------*/
//                if (K4 == 0 && w == 1)
//                {
//                        DelayM(20);
//                        if(K4 == 0 && w == 1) { Set_time(e); }
//                        while(! K4 );
//                }
        }
}
/*结束---------------------------------------------------
#ifndef __LCD12864_H__
#define __LCD12864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12864液晶屏数据线--------------------------------------------------------------*/
sbit LCM_RS  = P2^7;   //模式位,为0输入指令,为1输入数据
sbit LCM_RW  = P2^6;   //读写位,为0读,为1写
sbit LCM_EN  = P2^5;   //使能位,高脉冲
sbit LCM_PSB = P2^4;
#define Lcd_Bus P0     //LCM12864数据总线,P0.0--P0.7对应连接DB0--DB7
/*液晶数字符号图片,宽度x高度=16x32---------------------------------------------------*/
//PCtoLCD2002取模:顺向,逐行式
uchar code num1632[11][64]={

{//图片数字0
0x00,0x00,0x0F,0xF0,0x1F,0xF8,0x3F,0xFC,0x7F,0xFE,0x7C,0x3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8,0x3E,0x78,0x3E,0x78,0x5E,0x78,0x5E,0x78,0x9E,0x78,0x9E,
0x79,0x1E,0x79,0x1E,0x7A,0x1E,0x7A,0x1E,0x7C,0x1E,0x7C,0x1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C,0x3E,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0,0x00,},

{//图片数字1
0x00,0x00,0x00,0x38,0x00,0x78,0x00,0xF8,0x01,0xF8,0x01,0xF8,0x00,0x78,0x00,0x78,
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
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
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00},

{//图片数字2
0x00,0x00,0x0F,0xF0,0x1F,0xF8,0x3F,0xFC,0x7F,0xFE,0x7C,0x3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3E,0x00,0x7E,0x00,0xFC,0x01,0xF8,
0x03,0xF0,0x07,0xE0,0x0F,0xC0,0x1F,0x80,0x3F,0x00,0x7E,0x00,0x7C,0x00,0x78,0x00,
0x78,0x00,0x78,0x00,0x78,0x1E,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00,0x00},

{//图片数字3
0x00,0x00,0x0F,0xF0,0x1F,0xF8,0x3F,0xFC,0x7F,0xFE,0x7C,0x3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00,0x1E,0x00,0x1E,0x00,0x3E,0x0F,0xFC,0x0F,0xF8,
0x0F,0xF8,0x0F,0xFC,0x00,0x3E,0x00,0x1E,0x00,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C,0x3E,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0,0x00},

{//图片数字4
0x00,0x00,0x00,0x1C,0x00,0x3C,0x00,0x7C,0x00,0x7C,0x00,0xFC,0x01,0xFC,0x01,0xFC,
0x03,0xFC,0x07,0xBC,0x07,0xBC,0x0F,0x3C,0x0F,0x3C,0x1E,0x3C,0x1E,0x3C,0x3C,0x3C,
0x3C,0x3C,0x78,0x3C,0x78,0x3C,0x78,0x3C,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7F,0xFE,
0x00,0x3C,0x00,0x3C,0x00,0x3C,0x00,0x3C,0x00,0x3C,0x00,0x3C,0x00,0x3C,0x00,0x00},
//图片数字5
0x00,0x00,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78,0x00,0x78,0x00,0x78,0x00,
0x78,0x00,0x78,0x00,0x7B,0xF0,0x7F,0xF8,0x7F,0xFC,0x7F,0xFE,0x7E,0x3E,0x7C,0x1E,
0x7C,0x1E,0x00,0x1E,0x00,0x1E,0x00,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C,0x3E,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0,0x00,

{//图片数字6
0x00,0x00,0x0F,0xF0,0x1F,0xF8,0x3F,0xFC,0x7F,0xFE,0x7C,0x3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00,0x78,0x00,0x78,0x00,0x7B,0xF0,0x7F,0xF8,0x7F,0xFC,0x7F,0xFE,
0x7C,0x3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C,0x3E,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0,0x00},

{//图片数字7
0x00,0x00,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7F,0xFE,0x78,0x1E,0x00,0x1E,0x00,0x3C,
0x00,0x3C,0x00,0x78,0x00,0x78,0x00,0xF0,0x00,0xF0,0x01,0xE0,0x01,0xE0,0x03,0xC0,
0x03,0xC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
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7,0x80,0x00,0x00},

{//图片数字8
0x00,0x00,0x0F,0xF0,0x1F,0xF8,0x3F,0xFC,0x7F,0xFE,0x7C,0x3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C,0x3E,0x3F,0xFC,0x1F,0xF8,0x1F,0xF8,
0x3F,0xFC,0x7C,0x3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C,0x3E,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0,0x00},

{//图片数字9
0x00,0x00,0x0F,0xF0,0x1F,0xF8,0x3F,0xFC,0x7F,0xFE,0x7C,0x3E,0x78,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8,0x1E,0x7C,0x3E,
0x7F,0xFE,0x3F,0xFE,0x1F,0xFE,0x0F,0xDE,0x00,0x1E,0x00,0x1E,0x00,0x1E,0x78,0x1E,
0x78,0x1E,0x78,0x1E,0x7C,0x3E,0x7F,0xFE,0x3F,0xFC,0x1F,0xF8,0x0F,0xF0,0x00,0x00},

{// 图片":"        10
//6X6方点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E0,0x07,0xE0,
0x07,0xE0,0x07,0xE0,0x07,0xE0,0x07,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E0,0x07,0xE0,0x07,0xE0,0x07,0xE0,
0x07,0xE0,0x07,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bmp1616[4][32]={
        {0x00,0x00,0x00,0x00,0x3C,0x3C,0x2F,0xF4,0x3D,0x3C,0x39,0x1C,0x11,0x48,0x11,0x88,
        0x11,0x08,0x10,0x08,0x18,0x18,0x0C,0x30,0x1F,0xF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7F,0xFC,0x42,0x04,0x82,0x08,0x05,0x00,0x05,0x08,
        0x08,0x90,0x18,0xA0,0x28,0x40,0x48,0x20,0x88,0x10,0x0A,0x08,0x0C,0x06,0x08,0x00},
...
};
/*12864液晶显示屏并口驱动程序--------------------------------------------------------*/
//检查忙位
void chk_busy()
{
   LCM_RS=0; LCM_RW=1; LCM_EN=1;
   Lcd_Bus=0xff;
   while((Lcd_Bus&0x80)==0x80);
   LCM_EN=0;
}
/*写指令到LCD------------------------------------------------------------------------*/
void write_com(uchar cmdcode)
{
        chk_busy();
        LCM_RS=0; LCM_RW=0; LCM_EN=1;
        Lcd_Bus=cmdcode;
        LCM_EN=0;
}
/*写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a(uchar Dispdata)
{
        chk_busy();
        LCM_RS=1; LCM_RW=0; LCM_EN=1;
        Lcd_Bus=Dispdata;
        LCM_EN=0;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void lcm_w_word(uchar *s)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  //应用:lcm_w_word("您好!");
}
/******************************************************************************/
void lcm_w_test(bit i,unsigned char word)        //写指令或数据(被调用层)
{
        if(i == 0)        //写指令(0,指令)
        {
                write_com(word);
        }
        else           //写数据(1,数据)
        {
                write_data(word);
        }
}
/*清屏函数--------------------------------------------------------------------------*/
void lcm_clr(void)
{
        lcm_w_test(0,0x01);           //写命令
}

/******************************************************************************/

void lcm_clr2(void)           //清屏上面3行(用空格填满要清显示的地方,因为液晶屏是静态显示的,所以这办法常用)
{
        lcm_w_test(0,0x80);//第一行
        lcm_w_word("                ");
            //标尺("1234567812345678"应该能够显示满一行)
   lcm_w_test(0,0x90);//第二行
        lcm_w_word("                ");
            //标尺("1234567812345678"应该能够显示满一行)
   lcm_w_test(0,0x88);//第一行
        lcm_w_word("                ");
            //标尺("1234567812345678"应该能够显示满一行)
}

/*初始化LCD屏------------------------------------------------------------------------*/
void lcm_init()
{
    LCM_PSB=1;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lcm_clr();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DDRAM指针为00H
//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lcm_clr2();
}
/*使用绘图的方法让一个16*16的汉字符反白----------------------------------------------*/
//形式参数:uchar x,uchar y,uchar wide,uchar bkcor
//行参说明:坐标水平位置,坐标垂直位置,反白行数,要反白还是清除(1:反白,0:清除)
void write1616GDRAM(uchar x,uchar y,uchar sign,uchar *bmp)
{
        uchar i,j,basex;
        write_com(0x36);      //扩展指令,绘图模式命令,开显示也可以绘.(关图片显示0x34)
        if(y==1||y==2)          //第一第二行
        {
                basex=0x80;           //上半屏
                y=(y-1)*16;          //垂直位址从0X80开始.
        }
        if(y==3||y==4)        //第三第四行
        {
                basex=0x88;         //下半屏
                y=(y-3)*16;         //垂直位址都是从0X80开始的,不管上下半屏。
        }
        for(i=0;i<16;i++)        //
        {
                write_com(0x80+y+i);  //写入垂直位址。
                write_com(basex+x-1); //再写入水平位址(上半屏第一字为0X80,……第七字为0X87)
                                                           //下半屏第一字为0X88,……第七字为0X8F;
                for(j=0;j<2;j++)   //再写入两个8位元的数据,AC会自动增一,接着写数据
                {
                        if(sign==1)
                                write_data(~(*bmp++));
                        else
                                write_data(*bmp++);
                }
        }
        write_com(0x36);  //写完数据,开图片显示
}

/**************************************************************************************
//函数功能:显示16X16图形,适用于st7920型液晶
//形式参数:uchar x,uchar y,uchar *bmp
//行参说明:横坐标X列,纵坐标Y行,sign=1反白、=0不反,tt是要显示的图形bmp1616中的第几个
//************************************************************************************/
void set1616pic(uchar x,uchar y,uchar sign,uchar tt)
{
        uchar (*pp)[32];         //定义指针
        pp=bmp1616;          //二维数组首地址给指针,故指针指向下一个数组地址应为加64
        write1616GDRAM(x,y,sign,pp[tt]); //写入小时的十位
}
/**************************************************************************************
//函数功能:显示16X32图形,适用于st7920型液晶
//形式参数:uchar x,uchar y,uchar *bmp
//行参说明:横坐标X列,纵坐标Y行,要显示的图形BMP
//************************************************************************************/
void write1632GDRAM(uchar x,uchar y,uchar *bmp)
{
        uchar i,j,basex,basey;
        switch(y)         //由y纵坐标定是上半屏还是下半屏
        {
          case 1: basex=0x80; break;  //上半屏
          case 2: basex=0x80; break;  //先上半屏,下面再下半屏。
          case 3: basex=0x88; break;  //下半屏
          default:   return;   //别的则返回
        }
        basey=basex+x-1;
        write_com(0x36);
        if(y==1||y==3)        //如为第一第三行,则直接是在同一半屏,直接绘完32行点陈数据。
        {
                  for(i=0;i<32;i++)         //写入32行点阵
                  {
                            write_com(0x80+i);  //先写入垂直位址,选上下32行的哪一行,不管上下半屏,首行都为0X80
                            write_com(basey);     //再写入水平位址(选上下半屏)
                            for(j=0;j<2;j++)           //2个8位元的数据,即16BIT宽度
                                    write_data(*bmp++);
                  }
        }
        if(y==2)  //从第二行开始则画图将上下半屏都有,所以先画完上半屏16行,再画下半屏16行。
        {
                  for(i=0;i<16;i++)         //写入上半屏16行点阵
                  {
                            write_com(0x90+i);  //先写入垂直位址,选上下32行的哪一行,不管上下半屏,首行都为0X80,第二行为0X90。
                            write_com(basey);    //(选上半屏)再写入水平位址
                            for(j=0;j<2;j++)           //2个8位元的数据,即16BIT宽度
                                    write_data(*bmp++);
                  }
                  for(i=0;i<16;i++)         //写入下半屏16行点阵
                  {
                            write_com(0x80+i);  //先写入垂直位址,选上下32行的哪一行,不管上下半屏,首行都为0X80
                            write_com(basey+8);   //(选下半屏)再写入水平位址
                            for(j=0;j<2;j++)           //2个8位元的数据,即16BIT宽度
                                    write_data(*bmp++);
                  }
        }
        write_com(0x36);  //写完数据,开图片显示
}
/**************************************************************************************
** 函数名称: init_12864_GDRAM()
** 功能描述: 在程写GDRAM时序初始化12864
**************************************************************************************/
void init_12864_GDRAM()
{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操作
        write_com(0x0C);     //整体显示开,游标关,游标位置关
        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DDRAM位址计数器(AC)加1,不整屏移动
        lcm_clr();           //清屏 (清DDRAM)
}

/**************************************************************************************
//函数名称:Clean_12864_GDRAM(void)
//函数功能:清屏函数
//使用说明:GDRAM填满0
//************************************************************************************/
void Clean_12864_GDRAM(void)
{
    uchar x,y;
    write_com(0x36);
    init_12864_GDRAM();                //设置扩展指令集,按手册说明,仅设置了绘图位,
    write_com(0x36);        //需要两次,本次设置扩展指令集。
    for (y=0;y<32;y++)
    {
        write_com(0x80+y);  //设置y=1000+00xx,y+1则往下一行
        write_com(0x80);        //设置x=1000 0000
        for (x=0;x<16;x++)
        {
            write_data(0x00);   //高字节数据
            write_data(0x00);        //低字节数据
        }
    }
}
/*-----------------------------------------------------------------------------------*/
#endif

我们用的是带字库的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