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与51单片机通信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18-06-21):
用的51是普众科技的开发版,esp8266波特率也调到4800.RX,TX等链接正常。
程序如下希望大神能帮我看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1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void sendByte(uchar b)  //发送一个字节
{  SBUF = b;  while(!TI);  TI=0;}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uchar *s){
while(*s != '\0') //字符串默认 结尾'\0',以此来判断字符串的结束
{    sendByte(*s);    s++;  }}
//初始化ESP8266WiFi模块
void initEsp(){  uint a;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L1 = 0xf3;     //设置定时器初值,波特率为4800
TH1 = 0xf3;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S=1;                                                //打开接收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for (a=0; a<50000; a++);      //延时几秒,让模块有时间启动
sendString("AT+CWMODE=1\n");
   for (a=0; a<50000; a++);      //延时几秒,让模块有时间启动
sendString("AT+RST\n");  //重启生效
   for (a=0; a<50000; a++);      sendString("AT+CIPMUX=1\n"); //启动多连接  for (a=0; a<20000; a++);  sendString("AT+CIPSERVER=1,333\n");//建立server,端口为333
for (a=0; a<20000; a++);  sendString("AT+CIPSTO=50\n");     //服务器超时时间设置
RI=0;
ES=1;   //初始化完成,串行口中断打开}
void Datatransfer ()
{  uint a;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位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L1 = 0xf3;     //设置定时器初值,波特率为4800
TH1 = 0xf3;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S=1;                                                //打开接收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for (a=0; a<20000; a++);  sendString("AT+CIPSTART=0,'TCP','192.168.4.2',5000\n");//建立server,端口为333
  for (a=0; a<20000; a++);  sendString("AT+CIPSEND=0,19\n");//确定发送的长度
for (a=0; a<20000; a++);
sendString("Sent to the Android\n");//确定发送的数据
RI=0;
ES=1;   //初始化完成,串行口中断打开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Esp();
while(1){           delay1ms() ;
Datatransfer ()        ;  } }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遇到啥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B:
波特率调到9600试试!!!!!!!!!!!!

楼主:
就是通信失败,手机app检测不到WiFi模块发的信息,之前用串口助手能收到,是不是我C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啥问题说清楚啊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就是我的51单片机和WiFi模块串口通信失败,如果成功我是能在手机app上收到一个信息,之前在电脑上的串口助手上面实现了。WiFi模块的指令语句就是字符串也没有问题,rx tx连接也对,我想让问问是不是程序哪里不对了,谢谢您了

网友C:
你最好是通过串口把单片机收到的内容显示出来 看看到底有没有收到数据或者是什么样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