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五路循迹+差速转向

楼主(2018-06-21):
五路循迹+差速转向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ar.h"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直走函数**************************/
void run(unsigned int x)
{
          push_val_left=11+x;         //速度调节变量 0-30   0<=x<=25
        push_val_right=9+x; //占空比  5+x/30

}
/***********************左拐1函数**************************/
void leftrun1()
{
            push_val_left=15;
         push_val_right=35;                //最大30,下同

}
/***********************左拐2函数**************************/
void leftrun2()
{
           push_val_left=20;
                push_val_right=45;
}
///***********************左拐3函数**************************/
// void leftrun3()
//{
//   push_val_left=6;
//         push_val_right=17;
//}

/***********************右拐1函数**************************/
void  rightrun1()
{
         push_val_left=35;
         push_val_right=15;

}
/***********************右拐2函数**************************/
void  rightrun2()
{
         push_val_left=45;
         push_val_right=20;
}
///***********************右拐3函数**************************/
//void  rightrun3()
//{
//         push_val_left=17;
//         push_val_right=6;
//}
/***********************走函数**************************/
void  go()
{
     left_right_go;
}
/***********************停函数**************************/
void stop()
{
     left_right_stop;
}
/***************PWM调制电机转速函数********************/
//                左电机调速
void pwm_out_left_moto()
{
     if(Left_PWM_ON)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EN1=1;
              }
              else
              {
                   EN1=0;
          }
          if(pwm_val_left>=100)           //30为占空比的分母   可以自己修改。(此处牵一发而动全身)
              pwm_val_left=0;
     }
        else
        {
                  EN1=0;   //若未开启PWM则EN1=0 左电机 停止
        }
}
/***************PWM调制电机转速函数********************/
//                右电机调速

void pwm_out_right_moto()
{
    if(Right_PWM_ON)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pwm_val_right从零开始加push_val_right为占空比分子
            {                                                                        //分子越大,高电平时间越长
                EN2=1;
        }
            else
            {
                EN2=0;
        }
            if(pwm_val_right>=100)
            pwm_val_right=0;                   //加到30清零
    }
    else
    {
        EN2=0;          //若未开启PWM则EN2=0 右电机 停止
    }
}
/***************定时器、电机初始化********************/
void tminite()
{
                IN1=1;IN2=0;
    IN3=1;IN4=0;
                TMOD=0x02;
    TH0=0x9c;  //1ms定时
    TL0=0x9c;
    TR0=1;
    ET0=1;
                EA=1;            //开总中断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void Xunji()
{
        switch(P1|0xe0)           //111 00000
        {
                case 0xe0:                                                                                //111 00000
                case 0xe4:run(30);break;                        //111 00100
                case 0xe2:leftrun1();break;                //111 00010
                case 0xe1:leftrun2();break;                //111 00001
                case 0xe8:rightrun1();break;        //111 01000
                case 0xf0:rightrun2();break;        //111 10000
                case 0xff:stop();break;                                //111 11111
                default:go();break;
//                delay(500);
        }
}
void R_G_Kaiguan()
{
        if(kg)
                P0=table[temp1]; //如果开关未按下,显示红色的值
        else
                P0=table[temp2];        //如果开关按下,显示绿色的值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i=0;
        unsigned long j=0;
        delay(6000);//初始化延时
        temp1=0;//计数值初始化
        temp2=0;
        while(!guang);
        tminite();//定时器、电机初始化
        while(1)
        {
                Xunji();
                R_G_Kaiguan();
                i++;
                j++;
                if(i>8000)
                {
                        temp1++;
                        i=0;
                }
                if(j>9000)
                {
                        temp2++;
                        j=0;
                }
                if(temp1>=7)
                        temp1=7;
                if(temp2>=5)
                        temp2=5;
         }
}

网友A(2018-08-17):
大家不要下载了,里面就一个主函数,其他函数都没有,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网友B(2019-03-26):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要下载了,里面就一个主函数,其他函数都没有,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就是说这里没有其他的.h文件,就算下载了也不能用,是吗?

网友C(2020-10-12):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要下载了,里面就一个主函数,其他函数都没有,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什么主函数,代码中的car.h的函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