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热传感器在protues里面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8-06-21):
问一下热传感器用什么代替,在protues里面模拟仿真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一体化的传感器,就是数字量输出的那种,不同的传感器通过单片机程序的修改,可以更换。
如果是模拟量输出的(铂金测温电阻、康铜丝电阻、其他的热敏电阻,和热电偶等),根据你的前置电路和AD转换电路的类型选定,一经选定,只能用同样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