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2864(ST7920)液晶屏反白问题

楼主(2018-06-21):
最近在学12864(ST7920)液晶屏,使用stc89c52rc单片机,串行方式显示,在网上找的反白程序,第一个是花屏,第二个能正常反白,但是会有很长时间的延时,不知道为什么,麻烦大家看看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4.h"
uchar code table[] ="      首页      ";
uchar code table1[]="  第一页第一行  ";
uchar code table2[]="  第一页第二行  ";

uchar code table3[]="  第二页第一行  ";
uchar code table4[]="  第二页第二行  ";

uchar code table5[]="  第三页第三行  ";
uchar code table6[]="  第三页第四行  ";

uchar fanye;
uchar i,l,m,n,r,s,u,v;
sbit LCD_SID=P0^6;
sbit LCD_SCLK=P0^5;
sbit key1=P1^1;   //光标开关
sbit key2=P1^2;   //按键减一页
sbit key3=P1^3;    //按键加一页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byte)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CD_SID=bbyte&0x80; //取出最高位
   LCD_SCLK=1;
   LCD_SCLK=0;
   bbyte<<=1; //左移
   }
}

void write(bit start, unsigned char ddata) //写指令或数据
{
  unsigned char start_data,Hdata,Ldata;
  if(start==0)
    start_data=0xf8;  //写指令
  else
        start_data=0xfa;  //写数据

  Hdata=ddata&0xf0;    //取高四位
  Ldata=(ddata<<4)&0xf0;  //取低四位
  sendbyte(start_data);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_ms(1); //延时
  sendbyte(Hdata);       //发送高四位
  delay_ms(1);
  sendbyte(Ldata);    //发送低四位
  delay_ms(1);
}
//***********一行显示8个汉字***********
//***************汉字显示***************
//***X为行Y为列,K为字的个数,*P为数组*
//*************************************
void 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k,uchar *p)
{
        uchar hang,out,i;
        y=y-1;
        switch(x)
        {
                case 1:hang=0x80;break;
                case 2:hang=0x90;break;
                case 3:hang=0x88;break;
                case 4:hang=0x98;break;
        }
        out=hang+y;
        write(0,out);
        for(i=0;i<k*2;i++) {
             write(1,*p);
                  p++;
                    }
                                //write(1,p);
}
//**********一行显示16个字母***********
//***********英文数字显示***************
//***X为行Y为列,K为字的个数,*P为数组*
//************************************
void english(uchar x,uchar y,uchar k,uchar *p)
{
        uchar hang,out,i;
        y=y-1;

        switch(x)
        {
                case 1:hang=0x80;break;
                case 2:hang=0x90;break;
                case 3:hang=0x88;break;
                case 4:hang=0x98;break;
        }
        out=hang+y;
        write(0,out);
        for(i=0;i<k;i++) {
                 write(1,*p);
                  p++;
                       }
}

void lcd_init()
{
        write(0,0x30);  //8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rite(0,0x0c);  //显示打开,光标关,光标位置关
        write(0,0x01);  //清屏,将DDRAM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_ms(10);
}

/*******************************反白1*************************
void fanbai(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y1)
{
uchar i,j;
        for(j=0;j<y1;j++)
        {
        for(i=0;i<x1;i++)
          {
                  write(0,0x34);
                        write(0,y0+j);  //写y坐标
                        write(0,x0+i);  //写x坐标
                        write(0,0x30);
                        write(1,data1);
                        write(1,data2);
          }
        }
        write(0,0x36);
}
/*****************************反白2****************************/

void fanbai(uchar x)
{
    uchar i,j;
    if(x<2)
    {
        for(j=0;j<32;j++)
        {
            for(i=0;i<8;i++)
            {
                write(0,0x34);
                write(0,0x80+j);
                write(0,0x80+i);
                write(0,0x30);
                                if(x<1)
                                {
                                    if(j<16)
                                    {
                        write(1,0xff);
                        write(1,0xff);
                                    }
                                    else
                                    {
                                    write(1,0x00);
                        write(1,0x00);
                                    }
                                }
                                else
                {
                                    if(j<16)
                                    {
                        write(1,0x00);
                        write(1,0x00);
                                    }
                                    else
                                    {
                                    write(1,0xff);
                        write(1,0xff);
                                    }
                                }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ite(0,0x34);
                write(0,0x80+j-32);
                write(0,0x88+i);
                write(0,0x30);
                write(1,0x00);
                write(1,0x00);
            }
        }
        }
        else
    {
            for(j=0;j<32;j++)
        {
            for(i=0;i<8;i++)
            {
                write(0,0x34);
                write(0,0x80+j);
                write(0,0x80+i);
                write(0,0x30);
                write(1,0x00);
                write(1,0x00);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ite(0,0x34);
                write(0,0x80+j-32);
                write(0,0x88+i);
                write(0,0x30);
                                if(x<3)
                                {
                                    if(j<48)
                                    {
                        write(1,0xff);
                        write(1,0xff);
                                    }
                                    else
                                    {
                                    write(1,0x00);
                        write(1,0x00);
                                    }
                                }
                                else
                {
                                    if(j<48)
                                    {
                        write(1,0x00);
                        write(1,0x00);
                                    }
                                    else
                                    {
                                    write(1,0xff);
                        write(1,0xff);
                                    }
                                }
            }
                }
    }
    write(0,0x36);
}
/******************显示***********************************/
    void display1()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1);
        english(2,1,15,table2);
                                 }
                void display2()
    {
                        write(0,0x01);
                        english(1,1,15,table3);
        english(2,1,15,table4);

                                 }
                void display3()
    {
                        write(0,0x01);
                          english(3,1,15,table5);
        english(4,1,15,table6);
                                 }
void main()
{
lcd_init();
write(0,0x01);
english(2,1,15,table);
while(1){
            if(key1==0)
                            {
                                 delay_ms(5);
                                 if(key1==0){
                                            //fanbai(0xff,0xff,0x88,2,0x90,2);
                                            fanbai(3);       // 范围0,1,2,3
                                                  write(0,0x30);  //8位介面,基本指令集
                                            while(!key1);
                                            }
                           }
//*********************按键翻页*******************/
                     if(key3==0){
                                          delay_ms(5);
                                           if(key3==0){          //key3向右翻页
                                                          fanye++;
                                                           if(fanye>3){
                                                                          fanye=3;
                                                                                                   }
                                                                                                   while(!key3);
                                                    }
                                          if(fanye==1){display1();}
                                          if(fanye==2){display2();}
                                          if(fanye==3){display3();}
                                   }
                                 if(key2==0){
                                                delay_ms(5);
                                                if(key2==0){        //key2向左翻页
                                                                fanye--;
                                                                if(fanye<1){
                                                                     fanye=1;
                                                                                                   }
                                                                                                   while(!key2);
                                                    }
                        if(fanye==3){display3();}
                                                if(fanye==2){display2();}
                                                if(fanye==1){display1();}
                                    }
                            }
               }

楼主:
反白测试程序

楼主:
第一个花屏是因为烧上程序之后画图没有重置,不过也有3秒延时,第二个延时10秒,没办法

网友A(2018-11-09):
我的也是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