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DSP需要看哪些资料

楼主(2018-06-21):
刚开始学DSP需要看哪些资料,求连接

网友A:
Matlab是一个好的开始方法,编程比较容易,先从滤波器设计开始,然后再自己写成C代码,在DSP或者MCU上数学并比对结果。如果有TI的DSP或者其它公司DSP芯片,最好能写一点汇编代码,熟悉DSP如MAC指令,数据格式等,通过一两个实际编程操作,后面就看你的数学功底了,毕竟DSP算法是最难的部分。

网友B:
如楼上所言用ma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