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lc,哪个更好学?

楼主:
相对来说,plc更好学一些,更容易上手和入门。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PLC基本上把应用电路都设计在了内部,所以学习的时候,可以不用花费很多心思关心电路,只需要用梯形图控制各个输出端口就可以了。而单片机呢,它的功能要比PLC强大很多,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功能越强大,电路就会越复杂,并且单片机的控制电路需要自己来做。另外从入门角度来看,梯形图上手要比C语言快一些。
单片机属于微控制器的一种,plc全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对于是单片机好学还是plc好学,个人认为plc的入门简单更适合于新手,从编程语言、硬件、应用领域来说明下单片机好学还是plc好学。
1,编程语言plc的编程方式有这么几个,梯形图语言(LD)、指令表语言(IL)、功能模块图语言(FBD)、顺序功能流程图语言(SFC)、结构化文本语言(ST)。其中梯形图类似于继电器电路,被电气控制人员广泛接纳,新手推荐采用梯形图进行编程,而单片机的编程语言,我记得在大学时书上是用汇编语言吧,各种指令代码真看的痛不欲生啊,后边接触C语言了还好些,跑马灯程序的还隐约记得,相比于plc单片机的编程要更难一些尤其越到后面越难,需要计算机基础会更好一点。
2,单片机很便宜,整个开发板如下图,其中中的STC就是单片机的芯片,可以看到他的外设输入、输出很多。PLC很简答,输出输入两排、扩展接口,如果需要其他功能需要添加扩展模块,相比于单片机,plc的价格很贵,相对来说单片机没有plc好学,单片机看下图就知道你要了解的东西很多。
3,应用领域,单片机的使用要比plc广泛的多,几乎日常生活中的小电子产品都会有单片机,而plc几乎只在工业领域里使用,相比于单片机,plc的稳定性很强,抗干扰能力强,能满足工业生产环境的要求。
通过比较,单片机的门槛比plc高,单片机要软硬结合,要求掌握的知识内容要多,而plc相对来说就简单多了,有一些电工基础的就能快速入门。

编程的角度看,单片机一般是C语言,也有用汇编的但是相对较少了,而plc常用的是梯形图,相对而言,梯形图上手更快。但是到了后面做大型项目时,个人感觉没有太多高下之分,都挺复杂的。从成本来看,单片机相对成本低很多,因此应用的地方更多,市场上学习资料教程也很多,就业相对容易,我更加倾向于学习单片机。其实学习到了后面融会贯通后,会一通百通,学习其它东西都差不多,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且越到后面学习效率越高。diangon.com还有一点,这年头一招鲜吃遍天很难存在了,像本人之前从事的公司,一开始只有单片机,后来随着公司产品扩展转型等,逐渐对plc产生了需求,这时候又的学习plc。总之,相对而言,在一个企业里,学习能力更加重要。
1.编程方面:可以用梯形图编程,有点像电气控制中继电器线圈和触电动作之间的关系,如果学过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话,入门要简单的多。而单片机可以采用自带的编程语言(如51单片机的ASM语言),也可以用C语言,个人是直接用ASM语言进行小程序编写的,不算难,个人没用过C,没有发言权。
但是对于一些数据较多,逻辑关系比较复杂的程序,个人觉得单片机编程更加简单。比如控制数码显示器显示数字来说,单片机的查表指令很方便。
对于单片机和PLC来说,因为网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程序,因此难度是可以降低的。
2.外部电路:PLC的外部电路更加简单,因为PLC的接口、电源、抗干扰电路都设计在了PLC的内部,使得用户在应用上更加简单。而单片机只是一个芯片,因此它的电路比较复杂,抗干扰能力不强,有时会出现信号失真,干扰过大的问题。当然这只针对初学者,大能们这些问题处理的很好。
3.有缺点
PLC更注重于工业应用,对于防干扰、设备接口、联网、模块化都有完善的技术支撑,使用更简单,成本高。 而单片机技术含量高,使用灵活但是工作量很大的,对于抗干扰、模块化要求低,成本低廉,应用广泛。特别适合于开发消费电子、商业应用的电子、玩具、家电等等。
单片机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从微型、小型到中型、大型都可,PLC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一个特例。小型系统用单片机更加经济。
PLC的应用领域其实主要是电气控制领域,适用范围相对较窄,而单片机在电子应用的各种领域几乎都可以用。

网友A(2018-06-21):
当然是plc了。不过功能是不能和单片机比的。

网友B:
搞电子的不如搞工控的了,简单且工价更好

网友C:
实用性来说,单片机能做的事多一些

网友D:
PLC其实也是单片机类,只是编程软件把底层源码写好了的用户只管用就行。

网友E:
这个想法本身就有问题,单片机是基础,PLC是扩展应用,深入学习,相辅相成。

网友F(2019-11-06):
引用 网友E:
这个想法本身就有问题,单片机是基础,PLC是扩展应用,深入学习,相辅相成。

有同感

网友G: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赞

网友H:
PLC可以看成是单片机的定制开发板    开发板自带底层系统     PLC软件编程之后经软件转换为标准用户代码跑在底层系统上    所以要实现什么功能要看底层的系统
就功能来说单片机比PLC强太多     无论是16位的单片机还是32位的
就价钱来说单片机成本远低于PLC
就编程难度来说   PLC比单片机简单多了
就稳定性来说   PLC比单片机稳定
所以   单片机用于消费级产品     PLC用于重要的工业控制

网友I:
pLC主要用工业,民用设备上,单片机主要用于电孑产品上,当然了,范围很广,可以认为pLc就是由单片机设计开发好的,PLC从出生就是为工业生产设计的,最早就是简单的逻辑处理,现在不得了,现在模拟量,数据处理,联网道讯……,单片机更偏向于电子,可以向各个方面开发,范围更广,入门那个都容易,学好哪个都难,前途宽;

网友J:
肯定是单片机好

网友K(2022-01-22):
plc是技校中职生学,门槛低,单片机是大学生学,门槛极高

网友L:
plc的梯形图编起来比单片机的程序要简单的多,实用性上各有利弊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plc的梯形图编起来比单片机的程序要简单的多,实用性上各有利弊吧

建议去了解一下中大型PLC还有软PLC然后再重新审视一下你的观点

网友N:
实际上是,学不好的都学不好,学好的都能学好,本质上它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