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密码锁仿真-我的课程设计

楼主(2018-06-21):
密码锁仿真

密码锁仿真

密码锁仿真使用说明

一、 配钥匙:
1、 打开仿真,把门锁.hex和钥匙.hex下载到相应单片机里,单片机晶振都统一设置为12MHz,运行仿真,可以看到门锁的指示灯和钥匙的指示灯都为熄灭状态。此时门锁为等待开门状态,两把钥匙为没有注入开门密码状态。
2、 点击、闭合1号开关(按按键右边的小红色箭头),点击一下1号钥匙KEY2,此时可以看到1号钥匙蓝灯点亮,为等待注入数据状态。
3、 点击一下门锁KEY1键,可以看到门锁蓝灯点亮,此时为即将注入数据状态(也是删除钥匙的前一步,下面细说,跳过)。
4、 点击一下门锁KEY2键,可以看到1号钥匙蓝灯熄灭,黄灯点亮。此状态表示数据注入成功。点击、断开1号开关,点击一下门锁KEY3键,门锁指示灯全部熄灭,此时门锁回到等待开门状态。点击一下1号钥匙KEY1,此时可以看到1号钥匙绿灯点亮、黄灯熄灭。此时为钥匙已经注入开门密码状态。
5、 当配第二把钥匙时,重复以上过程即可,只是要把对1号开关、按键的操作改为2号开关、按键。(配钥匙时,开关只能同时闭合一个)
二、 开门:
1、将注入过数据的1号钥匙(绿灯点亮)的开关点击、闭合。此时即可看到门锁绿灯点亮,表示门锁被打开。此时可以点击、打开1号开关,点击一下门锁KEY4键,门锁绿灯熄灭,门锁重新回到闭合状态,等待开门。
三、 删除钥匙
11号、2号开关为断开状态,此时点击一下门锁KEY1键,可以看到门锁蓝灯点亮,
此时点击一下门锁KEY4键,即删除了第一把所配的钥匙,门锁所有灯熄灭,回到等待开门状态。(重复此动作,即可一次删除第二把、第三把钥匙。)
2、此后,点击、闭合1号开关(刚才已经注入过数据的那把钥匙),可以看到门锁红灯点亮,蜂鸣器长叫,表示有人用已经删除的钥匙开门,报警。此时,若断开1号开关,再点击一下门锁KEY4键,报警解除,门锁又回到等待开门状态。

注意:1、仿真不同于实物,操作数据无法关闭后无法保存,所以以上演示过程,仿真要一直运行,关闭仿真后等于重新开始。
2、若配过钥匙后,,断开开关按门锁复位键,可以恢复以前删除的所有钥匙。
3、同理,点击一下钥匙的复位键,也可以清楚已经注入的数据。
4、点击按键时,可以放大仿真窗口,方便操作。
      5、门锁绿灯点亮,即为开门。
门锁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SL 60//同步信号低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SH 60//同步信号高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DH 15//数据信号高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DL 2 //数据信号低电平时间松瓒?
#define SLM 110//同步信号低电平最大时间设定
#define SHM 110//同步信号高电平最大时间设定
#define DHM 30//数据信号高电平最大时间设定
#define DLM 13//数据信号低电平最大时间设定
#define SL_F 140//同步信号低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SH_F 140//同步信号高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DH_F 80//数据信号高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DL_F 30 //数据信号低电平时间设定
sbit P10=P1^0;//输入端口
sbit P11=P1^1;//输出端口
sbit LED_G=P3^0;
sbit LED_R=P3^1;
sbit LED_Y=P3^2;
sbit LED_B=P3^3;
sbit sound=P2^0;
sbit key_1=P0^0;
sbit key_2=P0^1;
sbit key_3=P0^2;
sbit key_4=P0^3;
unsigned char data_1,data_2,data_3,data_4;
unsigned int e=0;
unsigned char t=0;
unsigned char h=0;
unsigned char d=0;
unsigned char c=0;
bit                flag_1=0;
bit                flag_2=0;
bit                flag_3=0;
bit                flag_4=0;
void GET_DATA(void)//提取信息
{

for (h=0;h<8;h++)
{
   d<<=0x01;
   t=0;

   while(!P10);
   while(P10&&t<DHM)//高电平计数
    t++;
   if (t>DL&&t<DLM)//时间在100us左右为 数据0
    d|=0x00;
   else
    if (t>DH&&t<DHM)//时间在200us左右为 数据1
     d|=0x01;
    else
     return ;//在高电平计数超过时,则认为错误,退出
}
data_1=d;

for (h=0;h<8;h++)
{
   c<<=0x01;
   t=0;

   while(!P10);
   while(P10&&t<DHM)//高电平计数
    t++;
   if (t>DL&&t<DLM)//时间在100us左右为 数据0
    c|=0x00;
   else
    if (t>DH&&t<DHM)//时间在200us左右为 数据1
     c|=0x01;
    else
     return ;//在高电平计数超过时,则认为错误,退出
}
data_2=c;
}

void SEND_SYN(void)//发送同步位
{
unsigned int k=0;
P10=0;
while(k<100)//每次发送一组数据前加入低电平,具体值看测试, 发现数据间间隔加大可以使错误率减小,通讯速率加快
   k++;

P10=1;//同步位高电平
k=0;
while(k<SL_F)//高电平1MS左右
   k++;

P10=0;//同步位低电平
k=0;
while(k<SH_F)//低电平1MS左右
   k++;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数据位发送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SEND_SYN();
for (i=0;i<8;i++)//发送8位数据
{
   if (a&0x80)//从高位开始发送
   {
    P10=1;//如果是1则发送高电平200us
    j=0;
    while(j<DH_F)
     j++;
    P10=0;
    j=0;
    while(j<DL_F)//发送低电平100us
     j++;
   }
   else
   {
    P10=1;//如果是0则发送高电平100us
    j=0;
    while(j<DL_F)
     j++;
    P10=0;
    j=0;
    while(j<DL_F)//发送低电平100us
     j++;
   }
   a<<=0x01;
}
for (i=0;i<8;i++)//发送8位数据
{
   if (b&0x80)//从高位开始发送
   {
    P10=1;//如果是1则发送高电平200us
    j=0;
    while(j<DH_F)
     j++;
    P10=0;
    j=0;
    while(j<DL_F)//发送低电平100us
     j++;
   }
   else
   {
    P10=1;//如果是0则发送高电平100us
    j=0;
    while(j<DL_F)
     j++;
    P10=0;
    j=0;
    while(j<DL_F)//发送低电平100us
     j++;
   }
   b<<=0x01;
}
}
钥匙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SL 60//同步信号低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SH 60//同步信号高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DH 15//数据信号高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DL 2 //数据信号低电平时间松瓒?
#define SLM 110//同步信号低电平最大时间设定
#define SHM 110//同步信号高电平最大时间设定
#define DHM 30//数据信号高电平最大时间设定
#define DLM 13//数据信号低电平最大时间设定

#define SL_F 140//同步信号低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SH_F 140//同步信号高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DH_F 80//数据信号高电平时间设定
#define DL_F 30 //数据信号低电平时间松瓒?

sbit key_1=P0^7;
sbit key_2=P0^6;
sbit LED_G=P3^2;
sbit LED_Y=P3^1;
sbit LED_B=P3^0;

sbit P10=P1^0;//output pin
sbit P11=P1^1;//input pin

unsigned char data_1,data_2;
unsigned int e=0;
unsigned char t=0;
unsigned char h=0;
unsigned char d=0;
unsigned char c=0;

bit                flag_1=0;
bit                flag_2=0;
unsigned char addr_self[3]={0x35,0x52};
const unsigned  char CRC_TABLE[16]={0x00,0x31,0x62,0x53,0xC4,0xF5,0xA6,0x97,
                                                              0xB9,0x88,0xDB,0xEA,0x7D,0x4C,0x1F,0x2E};
/****************************************/
/*功能:CRC_8校验                                                */
/*入口:待校验的数据指针和数据长度            */
/****************************************/
void CalculateCRC8(unsigned char *PData,unsigned char Len)         //CRC校验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CRC;
        CRC=0;
        while(Len--)
        {
                Temp=CRC>>4;
                CRC<<=4;
                CRC^=CRC_TABLE[Temp^(*PData>>4)];

                Temp=CRC>>4;
                CRC<<=4;
                CRC^=CRC_TABLE[Temp^(*PData&0x0F)];
                PData++;
        }
}

void GET_DATA(void)//提取信息
{

for (h=0;h<8;h++)
{
   d<<=0x01;
   t=0;

   while(!P10);
   while(P10&&t<DHM)//高电平计数
    t++;
   if (t>DL&&t<DLM)//时间在100us左右为 数据0
    d|=0x00;
   else
    if (t>DH&&t<DHM)//时间在200us左右为 数据1
     d|=0x01;
    else
     return ;//在高电平计数超过时,则认为错误,退出
}
data_1=d;

for (h=0;h<8;h++)
{
   c<<=0x01;
   t=0;

   while(!P10);
   while(P10&&t<DHM)//高电平计数
    t++;
   if (t>DL&&t<DLM)//时间在100us左右为 数据0
    c|=0x00;
   else
    if (t>DH&&t<DHM)//时间在200us左右为 数据1
     c|=0x01;
    else
     return ;//在高电平计数超过时,则认为错误,退出
}
data_2=c;
CalculateCRC8(addr_self,2);         //CRC校验
}

void SEND_SYN(void)//发送同步位
{
unsigned int k=0;
P10=0;
while(k<100)//每次发送一组数据前加入低电平,具体值看测试, 发现数据间间隔加大可以使错误率减小,通讯速率加快
   k++;

P10=1;//同步位高电平
k=0;
while(k<SL_F)//高电平1MS左右
   k++;

P10=0;//同步位低电平
k=0;
while(k<SH_F)//低电平1MS左右
   k++;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数据位发送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CalculateCRC8(addr_self,2);         //CRC校验
SEND_SYN();
for (i=0;i<8;i++)//发送8位数据
{
   if (a&0x80)//从高位开始发送
   {
    P10=1;//如果是1则发送高电平200us
    j=0;
    while(j<DH_F)
     j++;
    P10=0;
    j=0;
    while(j<DL_F)//发送低电平100us
     j++;
   }
   else
   {
    P10=1;//如果是0则发送高电平100us
    j=0;
    while(j<DL_F)
     j++;
    P10=0;
    j=0;
    while(j<DL_F)//发送低电平100us
     j++;
   }
   a<<=0x01;
}
for (i=0;i<8;i++)//发送8位数据
{
   if (b&0x80)//从高位开始发送
   {
    P10=1;//如果是1则发送高电平200us
    j=0;
    while(j<DH_F)
     j++;
    P10=0;
    j=0;
    while(j<DL_F)//发送低电平100us
     j++;
   }
   else
   {
    P10=1;//如果是0则发送高电平100us
    j=0;
    while(j<DL_F)
     j++;
    P10=0;
    j=0;
    while(j<DL_F)//发送低电平100us
     j++;
   }
   b<<=0x01;
}

}
void main(void)
{

key_1=1;
key_2=1;
LED_G=0;
LED_Y=0;
LED_B=0;

while(1)
{
        if(flag_1==0&&flag_2==0)
        {
                if(data_2==0xab)
                LED_G=1;
                else
                LED_G=0;

            SEND_DATA(data_1,data_2);
                P10=1;
    }

                  if(key_2==0)
        {
                while(key_2==0);
                 flag_1=1;
                  LED_B=1;
                  LED_G=0;

    }
        if(key_1==0&&flag_2==1)
        {
                while(key_1==0);

                  LED_Y=0;
                  flag_2=0;
    }
        if(flag_1==1)

        {
                while(!P10);
                 e=0;
                 while(P10&&(e<SHM))//对高电平计数
                 e++;
                 if ((e>SH)&&(e<SHM))// 如果时间为1000us左右则进行低电平检测
                 {
                    e=0;
                    while(!P10&&(e<SHM))//对低电平计数
                    e++;

            if ((e>SL)&&(e<SHM))//如果低电平时间为1000us左右则认为同步位正确,接收数据
            {

             GET_DATA();
                 if(data_2==0xaa)
                 {
                         LED_Y=1;
                   LED_B=0;
                   flag_1=0;
                   flag_2=1;
                   data_2=data_2+1;

                  }

            }
          }

         }
}
}
void main(void)
{

        LED_G=0;
        LED_R=0;
        LED_Y=0;
        LED_B=0;

        while(1)
        {
                  if(flag_1==0)
                  { while(!P10)

                    e=0;
                   while(P10&&(e<SHM))//对高电平计数
             e++;
             if ((e>SH)&&(e<SHM))// 如果时间为1000us左右则进行低电平检测
             {
                    e=0;
                    while(!P10&&(e<SHM))//对低电平计数
                     e++;

                    if ((e>SL)&&(e<SHM))//如果低电平时间为1000us左右则认为同步位正确,接收数据
                    {

                     GET_DATA();
                         if(data_1>data_4&&data_2==0xab)
                          {
                                LED_G=1;
                                   LED_R=0;
                        }
                         if(data_1<=data_4&&data_2==0xab)
                          {
                                LED_G=0;
                                   LED_R=1;
                                flag_4=1;

                        }

                    }
                   }
                 }
                   if(flag_4==1)
                   sound=~sound;

                         if(key_1==0&&flag_1==0)
                        {
                        LED_B=1;
                        while(key_1==0);
                        flag_1=1;
                        LED_G=0;
                        LED_R=0;
                        flag_4=0;
                        sound=0;
                    }

                         if(key_2==0&&flag_1&&flag_2==0)
                        {

                        LED_Y=1;
                        while(key_1==0);
                        LED_Y=0;
                        data_3++;
                    SEND_DATA(data_3,0xaa);
                        P10=1;

                        flag_2=1;

                    }
                        if(key_3==0&&flag_1)
                        {
                        LED_B=1;
                        while(key_1==0);
                        LED_B=0;
                        LED_G=0;
                        LED_Y=0;
                        flag_1=0;
                        flag_2=0;
                    }
                        if(key_4==0&&flag_1&&flag_2==0)
                        {
                         while(key_4==0);
                         data_4++;
                        LED_B=0;
                        LED_G=0;
                        LED_Y=0;
                        flag_1=0;
                        flag_2=0;
                        }
                        if(key_4==0&&flag_1==0&&flag_2==0)
                        {
                                LED_R=0;
                                LED_B=0;
                                LED_G=0;
                                LED_Y=0;
                                flag_4=0;
                                sound=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