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3144霍尔传感器的单片机驱动源代码与芯片资料下载

楼主(2018-06-21):
名称:霍尔传感器实验目的:霍尔传感器原理 及 15单片机外部中断配置方法说明:IAP15F2K61S2@11.0592MH

1.  描述
ES3144从双极技术制造的。它采用霍 尔板、电压调节器,反电压保护器,采 用信号放大器的施密特触发电路。晶体管 的集电极开路输出驱动器。
ES3144工作范围和操作温度范围宽,十 分适合在汽车上做固态电子开关及家用 电器制品。
ES3144有一个小的SOT-23  3L和单线的TO-92S 3L封装包,都符合RoHS标准。
To-92s包装,当S极的包标记侧和垂直的磁场的霍尔传感器的经营点超过阈值(即B>B>0),输出晶体管导通,且电压低。它不能触发芯片工作时,N极面的包标记的一面,但它可以打开它,当N极面的包标记侧对面。采用SOT – 23封装装置从TO-92S反转,它需要N极的工作包的标记的一面。

/*******************************************************************************
* 文件名称:霍尔传感器实验
* 实验目的:1.掌握霍尔传感器原理
*           2.掌握15单片机外部中断配置方法
* 硬件说明:IAP15F2K61S2@11.0592MHz
*******************************************************************************/

/*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yi,er,san,si,wu ,liu,qi,ba;
uchar num=0;

void delayms(int ms);
void allinit();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void main()
{
        allinit();
        qi=0;ba=0;
        while(1)
        {
                if(P33==0)
                {
                        num=num+1;
                        while(!P33);
                }
                qi=num/10;ba=num%10;
                display4(qi,ba);
        }
}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845;j>0;j--);
}

void allinit()
{
        P2=0XA0;
        P0=0X00;//关闭蜂鸣器,继电器

        P2=0X80;
        P0=0XFF;//关闭LED灯

        P2=0XC0;
        P0=0XFF;//选择所有数码管
        P2=0XFF;
        P0=0XFF;//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
                P2=0XC0;//打开位选573   U8
                P0=0X40;//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P2=0XFF;//打开段选573   U7
                P0=tab[qi];
                delayms(1);

                P2=0XC0;//打开位选573   U8
                P0=0X80;//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P2=0XFF;//打开段选573   U7
                P0=tab[ba];
                delayms(1);
}
*/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char yi,er,san,si,wu ,liu,qi,ba;
uchar num=0;

void delayms(int ms);
void allinit();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void main()
{
        IE1  = 0;        //外中断1标志位
        EX1 = 1;        //INT1 Enable
        IT1 = 1;                //INT1 下降沿中断
        EA=1;//开中断

        allinit();
        qi=0;ba=0;
        while(1)
        {
                qi=num/10;ba=num%10;
                display4(qi,ba);
        }
}

void INT1_int (void) interrupt 2
{
        IE1  = 0;
        num++;
}

void delayms(int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845;j>0;j--);
}

void allinit()
{
        P2=0XA0;
        P0=0X00;//关闭蜂鸣器,继电器

        P2=0X80;
        P0=0XFF;//关闭LED灯

        P2=0XC0;
        P0=0XFF;//选择所有数码管
        P2=0XFF;
        P0=0XFF;//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display4(uchar qi,uchar ba)
{
                P2=0XC0;//打开位选573   U8
                P0=0X40;//选择第一个数码管
                P2=0XFF;//打开段选573   U7
                P0=tab[qi];
……………………

网友A:
老哥,你这程序打开没反应啊    什么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这程序打开没反应啊    什么都看不到

借鉴啊,我这是GT107D(STC15W4K61S4)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