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电子钟运行时在第二个小时出现不正常闪烁怎么解?

楼主(2018-06-21):
如图,第三块数码管的选通信号是有效的,同时P0口也在往外送数据,但数码管是黑的,哪位前辈帮看看呗,多谢!

楼主:
代码是用汇编写的,见下;clock

LEDBUF        EQU        7A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21H,#00H;时钟清零
                MOV                22H,#00H
                MOV                23H,#00H

                MOV         TMOD,#01H;设定定时器工作模式 方式1 16位定时器 GATE=0_软件控制计数 C/T=0_定时器模式
                MOV                TL0,#0B0H
                MOV                TH0,#0F0H

                MOV                R7,#00H;50ms计数寄存器
                SETB        TR0

COUNT:        ;SETB        TR0;开始计时
                LCALL        DISPLAY
                JBC                TF0,SECOND
                AJMP        COUNT

SECOND:        ;LCALL        DISPLAY
                CLR                TF0
                MOV                TL0,#0B0H;重新装载计数初值
                MOV                TH0,#0F0H
                SETB        TR0
                INC                R7;定时器每溢出1次,50ms计数寄存器+1
                CJNE        R7,#20,COUNT;50ms计数器计满20次则为1s,秒计数器+1
                MOV                R7,#00H
                INC                21H
                MOV                R6,21H
                CJNE        R6,#12,COUNT
                ;LCALL        DISPLAY
                MOV                21H,#00H
                INC                22H
                MOV                R6,22H
                CJNE        R6,#12,COUNT
                ;LCALL        DISPLAY
                MOV                22H,#00H
                INC                23H
                ;LCALL        DISPLAY
                MOV                R6,23H
                CJNE        R6,#10,COUNT

                AJMP        MAIN

DISPLAY:
        MOV                R1,#00000001B
        MOV                R4,#06H
        MOV         DPTR,#TABLE;

        MOV                A,21H
        MOV                B,#10
        DIV                AB
        MOV                7EH,A
        MOV                7FH,B

        MOV                A,22H
        MOV                B,#10
        DIV                AB
        MOV                7CH,A
        MOV                7DH,B

        MOV                A,23H
        MOV                B,#10
        DIV                AB
        MOV                7AH,A
        MOV                7BH,B
        MOV                R0,#LEDBUF

DSPLAYLOOP: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P2,R1
        MOV                P0,A
        INC                R0
        MOV                A,R1
        RL                A
        MOV                R1,A
        DJNZ        R4,DSPLAYLOOP;

        RET;

TABLE: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
        DB 07H,7FH,6FH,77H,7CH,39H
        DB 5EH,79H,71H,73H,40H,00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