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技术低频线路练习题

楼主(2018-06-21):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2分)
1、在本征半导体中形成N型半导体加入的元素是                    (    )
       A、五价          B、四价             C、三价
2、半导体导电的载流子是                                         (    )
      A、电子           B、电子和空穴       C、空穴
3、PN结正向导通时,需要加一定的电压,此时电压的正极应接PN结的(    )
      A、P区           B、P区或N区       C、N区
4、当温度升高时,二极管的反向饱和和电流将                       (    )
      A、增大           B、不变             C、减小
5、.三极管的主要特征是                                          (    )
      A、电压放大       B、电流放大         C、单向导电
6、稳压二极管稳压,利用的是稳压二极管的                         (    )
     A、正向特性        B、反向特性         C、反向击穿特性
7、晶体三极管能进行电流放大的外部条件是                         (    )
     A、发射结反偏,集电结反偏
     B、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
     C、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8、万用表欧姆挡测量小功率三极管的特性好坏时,应把欧姆挡拨到     (    )
     A、R × 10KΩ挡    B、R × 1Ω挡         C、R × 100Ω或R × 1KΩ挡
9、单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Uo与Ui相位差为                       (    )
     A、0°             B、90°               C、180°
10、晶体三极管的输入特性类似于晶体二极管的                       (    )
     A、伏安特性       B、反向特性         C、正向特性
11、影响放大器工作稳定的主要因素是                               (    )
     A、负载的变化     B、温度的变化       C、偏置电阻的阻值
12、调整静态工作点最简单的方法是改变                             (    )
     A、偏置电阻       B、集电极负载       C、直流电源Ucc
13、晶体三极管含有PN结的个数为                                 (    )
     A、一个           B、两个             C、三个
14、直接耦合放大电路存在零点漂移的原因是                         (    )
     A、元件老化       B、电源电压不稳定   C、晶体管参数受温度影响
15、集成放大电路采用直接耦合的方式的原因是                       (    )
     A、便于设计       B、放大交流信号     C、不易制作大容量电容
16、选用差分放大电路的原因是                                     (    )
     A、克服温漂       B、提高输入电阻     C、温度放大倍数
17、差分放大电路的差模信号是两个输入信号的                       (    )
    A、差              B、和               C、平均值

18、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信号是两个输入信号的                       (    )
    A、差              B、和               C、平均值
19、通用型集成运放适用于                                         (    )
    A、高频信号        B、低频信号         C、任何频率信号
20、集成运放的输入级采用差分放大电路是原因可以                   (    )
    A、减小温漂        B、增大放大倍数     C、提高输入电阻
21、对于放大电路,所谓开环是指                                    (    )
    A.无信号源         B、无反馈通路       C、无负载
22、对于放大电路,所谓闭环是指                                    (    )
    A、接入负载        B、存在反馈通路     C、接入信号源
23、为了稳定放大电路的输出电压,应引入                            (    )
    A、电压负反馈      B、电流负反馈       C、串联负反馈
24、为了增大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应引入                            (    )
    A.电压负反馈       B.电流负反馈        C.并联负反馈
25、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的条件是                                (    )
    A、输入信号过大   B、开环或引入正反馈  C、引入深度负反馈
26、理想运放的输出电阻r0等于                                      (    )
A、1              B、∞                C、0
27、理想运放中i+=i-=0,这种现象称为                               (    )
    A、虚断           B、虚短              C、虚地
28、决定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的是                                    (    )
    A、放大倍数       B、反馈系数          C、选频网路参数
29、RC桥式振荡电路中RC串并联网络的作用是                        (    )
    A、选频           B、引入正反馈        C、选频和引入正反馈
30、与迟滞比较器相比,单门限比较器抗干扰能力                      (  )
    A、较强           B、较弱              C、两者相近
31、在LC正弦振荡电路中,希望振荡频率在几百千赫以上,并不要求频率可调,但有求频率稳定度高,应选用                                                 (    )
    A、RC振荡电路     B、LC振荡电路       C、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32、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的发展将主要集中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中错误的是   (    )
    A、高频化         B、智能化            C、多功能化
33、开关电源驱动电路一般都具有                                      (    )
    A、隔离作用       B、放大作用          C、转换作用
34、开关电源中光耦合器既有隔离作用,也有                            (    )
    A、放大功能       B、抗干扰功能        C、转换功能
35、布尔代数的三种最基本运算是                                      (    )
    A、与、与非、或   B、与、或、非        C、与、或、或非
36、数字电路中的三极管一般工作在                                    (    )
    A、饱和区         B、放大区            C、饱和区或截止区

37、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是指                                       (    )
    A、已知逻辑电路图,求解逻辑表达式的过程
    B、已知真值表,求解逻辑功能的过程
    C、已知逻辑电路图,求解逻辑功能的过程
38、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是指                                       (    )
    A、已知逻辑要求,求解逻辑表达式并画电路图的过程
    B、已知逻辑要求,列真值表的过程
    C、已知逻辑要求,求解逻辑功能的过程
39、编码电路和译码电路中,输出二进制代码的电路是                 (    )
    A、编码            B、译码              C、编码和译码
40、译码电路的输出量是                                           (    )
    A、二进制          B、十进制            C、某个特定的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