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单片机串口通讯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板一的串口一接收板二发过来的数据,通过串口二发出,并且在串口助手上显示出来
板一串口二没问题,可以正常接收。串口一没有接232芯片,单独测试无用,用于两板串口通信。

我是在板一的串口一中断函数里添加串口二发送一个接收的数据,打印出来的是乱码。(波特率这些设置没有问题)

请问可能哪里有问题?

网友A(2018-06-21):
板一接受到数据就传出去啊,没什么问题,是51还是32的?

网友B:
两边信号要共地

网友C:
回帖奖励 +2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7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实例80  带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实例8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实例50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实验1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例50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你好厉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板一接受到数据就传出去啊,没什么问题,是51还是32的?

32的f10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例50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你好,有没有stm32f103的串口DMA实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