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计数器仿真实例-调用外部中断

楼主(2018-06-21):
51单片机按键计数器实例--调用外部中断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1=P2^6; //段选1
sbit a2=P2^7; //段选2
uint k=0;
uint code da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位选低电平启动

void delay() {
        uint i;
        for(i=2000;i>0;i--);
}

void main() {
        EA=1;  //中断允许总控制位
        EX0=1; //外部中断0的中断允许位
        EX1=1; //外部中断1的中断允许位
        IT0=1; //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选择位,当IT0=1,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IT1=1; //外部中断1的触发方式选择位,当IT1=1,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while(1) {
            P0=0;
                P0=dat[k/10];//十位数据
                a2=1;//第二位位选高电平,高阻
                a1=0;//第一位位选低电平,导通
                delay();

            P0=0;
                P0=dat[k%10];//个位数据
                a1=1;//第一位位选高电平,高阻
                a2=0;//第二位位选低电平,导通
                delay();
        }
}
void jiashu() interrupt 0 {
        if(k<99)
                k=k+1;
        else
                k=0;
}
void jianshu() interrupt 2 {
        if(k>0)
                k=k-1;
        else
                k=99;
}

---------------------------------------------------

Proteus7.5版本的仿真工程下载:

网友A(2018-12-25):
您好我想问一下,锁存器是必须的吗,在这里有特殊作用吗,我试了下没有锁存器也是可以运行的,因为这里锁存器的两个控制引脚分别接地和电源,相当于和导线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2019-04-18):
看看可以加预置数不

网友C(2021-01-06):
这个程序能看得懂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学习了,谢谢楼主

能看得懂这个程序吗 能教教嘛,while(1)循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