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报警器

楼主:
#include<reg51.h>
//------两个常用的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        延时函数的声明
void Time0_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K1_scan();
void Display();
sbit beep=P1^7;                     //        蜂鸣器发出声报警
sbit led=P1^0;                         //        二极管发出光报警
sbit K1=P3^7;                         //        报警装置触发按钮
uint num1;                             // 十秒的计数变量
uint  num2;                             // 六秒的计数变量
uchar flag;                             // 报警按键检测的标志位
uchar code Ledchar[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LedBuffer[4]={0x00,0x00,0x00,0x00};
void main()
{
   Time0_Init();
   led=1;
   beep=1;
   flag=0;

while(1)
{
   K1_scan();                          //一直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while(flag==1)                  //flag=1表示按下,执行相应功能
   {
    led=0;                                  //开led
    beep=0;                                  //开蜂鸣器
    flag=0;
        LedBuffer[0]=0x3f;
    LedBuffer[1]=0x79;
    LedBuffer[2]=0x3f;
    LedBuffer[3]=0x79;                                  //清标志位
        }

          while(num1==100)          //五秒延时到,关闭警报
           {
             led=1;
             beep=1;
                 LedBuffer[0]=0x00;
         LedBuffer[1]=0x00;
         LedBuffer[2]=0x00;
         LedBuffer[3]=0x00;
                   }
        while(num2>100 && num2<300 && flag==1)         //关闭后十秒内有键按下则重开警报
        {
           led=0;
       beep=0;
       flag=0;
           LedBuffer[0]=0x3f;
       LedBuffer[1]=0x79;
       LedBuffer[2]=0x3f;
       LedBuffer[3]=0x79;
    }
}
}
//------按键检测函数------//
void K1_scan()
{
   while(K1==0)
     {
          DelayMS(10);
          if(K1==1)
          break;
          while(K1==0);
          EA=1;
          flag=1;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工作在定时方式1
        TH0=0x3c;                //定时50ms,装初值
        TL0=0xb0;
        ET0=1;                  //开启定时中断
        EA=0;                        //关总中断
        TR0=1;                        //开启定时器T0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                  //重装初值
        TL0=0xb0;
        Display();
        num1++; //计时变量+1
        num2++;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P2=0xfe; P0=LedBuffer[3];        DelayMS(2);
  P2=0xfd; P0=LedBuffer[2];        DelayMS(2);
  P2=0xfb; P0=LedBuffer[1];        DelayMS(2);
  P2=0xf7; P0=LedBuffer[0];        DelayMS(2);

}
//------延时函数MS级------//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24;j>0;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