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里程表设计程序

楼主(2018-06-21):
/*主函数模块*/
/*文件名: demo2/main.c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e2pr.h"
unsigned int v,quanshu=0; //储存车轮一秒内转过的圈数unsigned int s; //储存里程数
unsigned char count; //储存定时器T0中断次数
bit flag; //计满1秒钟标志位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扫描里程清零按键(ESC)是否按下
返回参数:1按下按键
0没有按下按键
***************************************************/
unsigned char key(void)
{
KeyOut1 = 0;
KeyOut2 = 1;
KeyOut3 = 1;
KeyOut4 = 1;
if (KeyIn1 == 0) //K1==0?
{ delay(20); //延时20ms
return 1;
}
return 0;
}
/***************************************************** 函数功能:超速蜂鸣器警报
返回参数:无
***************************************************/
void runbuzz(void)
{
unsigned int i=0,j=0,n=100;
while (n--)

我的手机 2018/6/20 星期三 14:54:01

{
BUZZ = ~BUZZ;
for (i=0; i<j; i++);
j++;
if (j > 100)
j = 0;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H; // L低8位,H高8位
H=i2c_readbyte(0x00);
L=i2c_readbyte(0x01);
s=H*256 + L;
BUZZ=1;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TMOD=0x51; //定时器T0工作于计时模式1;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设置初值,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设置初值,每50ms产生一次中断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
IT0=1; //外部中断0请求触发方式
EX0=1;
IP=0X01;
count=0; //将T0中断次数初始化为0 display_sym(); //显示速度提示符
display_val(000); //显示器工作正常标志
display_unit(); //显示速度单位
while(1) //无限循环
{
if(key())
{
i2c_writebyte(0x00, 0x00);
delay(10);
i2c_writebyte(0x01, 0x00);
H=i2c_readbyte(0x00);
L=i2c_readbyte(0x01);
s=H*256 + L;
}
flag=0; //时间还未满1秒钟
while(flag==0); //时间未满等待
v=(quanshu*2*3.6);
if(v>50) runbuzz();
s=(quanshu*2)+s;
quanshu=0;
display_val(v); //显示速度
display_mil(s); //显示里程
H=s/256;L=s%256;
i2c_writebyte(0x00, H);
delay(10);
i2c_writebyte(0x01, L);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1组工作寄存器
{
count++; //T0每中断1次,count加1
if(count==20) //若累计满20次,即计满1秒钟
{
flag=1; //计满1秒钟标志位置1
count=0; //清0,重新统计中断次数
}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低8位重新赋初值
}
/*******************************************************
函数功能: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霍尔)P3.2口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quanshu++;
}
/*lcd1602初始化显示函数模块*/
/*文件名: demo2/lcd1602.c */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in.h"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 ]={"0123456789"};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1(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void WriteAddress2(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C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C0H+地址码x" }
/*****************************************************

我的手机 2018/6/20 星期三 14:54:43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 *********
函数功能:显示速度、里程提示符
********************************************************************** **/
void display_sym(void)
{
WriteAddress1(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WriteData('v'); //将字符常量v写入LCD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2(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s'); //将字符常量s写入LCD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速度数值
*****************************************/
void display_val(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j,k,l; //j,k,l分别储存速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j=x/100; //取百位
k=(x%100)/10; //取十位
l=x%10; //取个位
WriteAddress1(0x02);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2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总里程数值
*************************************/
void display_mil(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j,k,l,m,n; //j,k,l分别储存速度的百位、十位和个位i=x/1000000; //取千位
j=(x%1000000)/100000; //取百位
k=(x%100000)/10000; //取十位
l=(x%10000)/1000; //取个位
m=(x%1000)/100; //小数点后一位
n=(x%100)/10; //小数点后两位
WriteAddress2(0x02);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千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k]);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l]);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 //显示小数点
WriteData(digit[m]); //将小数点后一位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n]); //将小数点后两位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速度单位“Km/h”显示里程单位“Km”
********************************************************/
void display_unit(void)
{
WriteAddress1(0x05);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7列开始显示WriteData('K'); //将字符常量K写入LCD
WriteData('m'); //将字符常量m写入LCD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h'); //将字符常量h写入LCD
WriteAddress2(0x0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WriteData('K'); //将字符常量K写入LCD
WriteData('m'); //将字符常量m写入LCD
}
/*EEPROM AT24C02读写初始化写入字节函数*/
/*文件名: demo2/e2pr.c */
#include "main.h"
#include "e2pr.h"
void delay_e2p(unsigned int cnt) {
unsigned int i;
for (i=0; i<cnt; i++);
}
/* 函数: i2c_start()
* 功能: 启动i2c*/
void i2c_start()
{
SDA = 1;
nops();
SCL = 1;
nops();
SDA = 0;
nops();
SCL = 0;
}
/*函数: i2c_stop()
功能: 停止i2c*/
void i2c_stop()
{
SCL = 0;
nops();
SDA = 0;
nops();
SCL = 1;

我的手机 2018/6/20 星期三 14:55:02

nops();
SDA = 1;
nops();
}
/*函数: i2c_ACK(bit ck)
功能: ck为1时发送应答信号ACK ck为0时不发送ACK*/ void i2c_ACK(bit ck)
{
if (ck)
SDA = 0;
else
SDA = 1;
nops();
SCL = 1;
nops();
SCL = 0;
SDA = 1;
nops();
}
/* 函数: i2c_waitACK()
功能: 返回为1时收到ACK
返回为0时没收到ACK*/
bit i2c_waitACK()
{
SDA = 1;
nops();
SCL = 1;
nops();
if (SDA)
{
SCL = 0;
i2c_stop();
return 0;
}
else
{
SCL = 0;
return 1;
}
}
/*函数: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t) 功能: 将输入的一字节数据bt发送*/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b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 (bt & 0x80)
SDA = 1;
else
SDA = 0;
nops();
SCL = 1;
bt <<= 1;
nops();
SCL = 0;
}
}
/* 函数: i2c_recbyte( )
功能: 从总线上接收1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i2c_recbyte()
{
unsigned char dee, i;
for (i=0; i<8; i++)
{
SCL = 1;
nops();
dee <<= 1;
if (SDA)
dee = dee | 0x01;
SCL = 0;
nops();
}
return dee;
}
/* 函数: i2c_writebyte
功能: 字节写,在指定的地址(add)
写入一字节数据(dat)*/
void i2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 //器件地址+写+ACK应答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d); //字地址+ACK应答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dat); //1Byte 字数据+ACK应答
i2c_waitACK();
i2c_stop();
delay_e2p(200);
}
/**
* 函数: i2c_readbyte
* 输入: add
* 返回: hep
* 功能: 字节读,在指定的地址(add)
* 读出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i2c_readbyte(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hep;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 //器件地址+写+ACK应答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d); //字地址+ACK应答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1); //器件地址+读+ACK应答
i2c_waitACK();
hep = i2c_recbyte(); //开始读数据
i2c_ACK(0); //因为只读一字节数据,不发送ACK信号i2c_stop();
return hep;
}

网友A(2018-11-07):
我没看懂速度和里程的换算,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