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风扇的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6-2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含有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w = P2^5;
sbit RS = P2^6;
sbit LCDEN = P2^7;
sbit ds = P3^7;          //18b20

sbit beep = P2^1;        //蜂鸣器
sbit led_red = P2^2;
sbit led_green = P2^0;
sbit jian_key = P1^4;   //减速
sbit jia_key = P1^6;   //加速
sbit key_mo = P1^5;    //模式选择

sbit IN1=P3^2;  //L298N--IN1           //电机驱动模块输入引脚1          //这里只需要一个驱动接口
//sbit IN2=P3^3;
//L298N--IN2           //电机驱动模块输入引脚2

//sbit key_c = P1^5;//模式选择

uint temp1=1;//温度初始值=1;储存温度整数部分
bit flag=0;         //模式标志位
uchar a=0;   //用于记录速度----按键
uchar b=0;        //用于记录速度----温度
void delayUs()
{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a)
{
    uint i, j;
    for(i = a; i > 0; i--)
        for(j = 100; j > 0; j--);
}
/************************电机驱动***********************/
void temperature()
{
        if(temp1<16)
        {        b = 0; }
        else if(temp1<21)
        {        b = 3; }
        else if(temp1<=28)
        {        b = 5; }
        else
        {        b = 8; }
}
void key_scan()                            //按键进行加减速
{
        uchar i;
        if(jia_key==0)                //加速
        {
                 for(i=0;i<=10;i++);        //小延时
                if(!jia_key)
                {
                        a++;
                        while(!jia_key);//等待松手
                        if(a>=8)
                        {        a=8;        }
                }
        }
        if(jian_key==0)                                                                        //减速
        {
                 for(i=0;i<=10;i++);        //小延时
                if(!jian_key)
                {
                        if(a==0)
                        {        a=1;        }
                         a--;
                        while(!jian_key);
                }
        }
        if(key_mo==0)
        {
                for(i=0;i<=10;i++);        //小延时
                while(!key_mo);
                flag = ~flag;
        }
}
void speed(uchar x)
{
           IN1=1;//转动
        delayMs(x*10);
        IN1=0;//不转动
        delayMs(80-x*10);
}
/*******************电机驱动*************************/

/******************lcd1602************************/
void writeComm(uchar comm)
{
        RS = 0;
        P0 = comm;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写数据:RS=1, RW=0;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P0 = dat;
        LCDEN = 1;
        delayUs();
        LCDEN = 0;
        delayMs(1);
}

void init()
{
        rw = 0;
        writeComm(0x38);
        writeComm(0x0c);
        writeComm(0x06);
        writeComm(0x01);
}

void writeString(uchar * str,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 = 0; i < length; i++)
        {
                writeData(str[i]);
        }
}
/**********************lcd1602************************/

/**//*****************************DS18B20*******************************/
void dsInit()
{
           uint i;
        ds = 0;
        i = 100;
        while(i>0) i--;
        ds = 1;
        i = 4;
        while(i>0) i--;
}

void dsWait()
{
        uint i;
        while(ds);
        while(~ds);
        i = 4;
        while(i > 0) i--;
}

bit readBit()
{
    uint i;
    bit b;
    ds = 0;
    i++;
    ds = 1;
    i++; i++;
    b = ds;
    i = 8;
    while(i>0) i--;
    return b;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
    uint i;
    u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if(b)
        {
           ds = 0;          i++; i++;
            ds = 1;
            i = 8; while(i>0) i--;
        }
        else
        {
            ds = 0;
          i = 8; while(i>0) i--;
            ds = 1;
           i++; i++;
        }
   }
}
void sendChange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只有一个18B20,不进行选择,直接读取数据
    writ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dsWait();
    delayMs(1);
    writeByte(0xcc); //只有一个18B20,不进行选择,直接读取数据
    writeByte(0xbe); //度取数据的命令
}
int getTmpValue()
{
    uint tmpvalue;
    int value;
    float t;
    unsigned 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tmpvalue = high;
    tmpvalue <<= 8;
    tmpvalue |= low;
    value = tmpvalue;

    t = value * 0.0625;        //每增加1,表示0.0625度

    value = t * 100 + (value > 0 ? 0.5 : -0.5); //大于0加0.5, 小于0减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int v)
{
    uchar count;
    u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v;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Comm(0xc0+3);
    writeString("+ ", 2);

        temp1 = datas[1]*10 + datas[2];         //temp1用于对温度值大小进行判断

        if(datas[0] != 0)
    {
        write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
/*****************************DS18B20*******************************/

void main()
{
    uchar table[] = " temperature is ";
        uchar table1[]= "   warning ! ! !";
        beep = 1;
    sendChangeCmd();
    init();
        led_red = 0;
        led_green = 1;
    while(1)
    {
                int  temp = getTmpValue();
                writeComm(0xc0);
        display( temp );
        sendChangeCmd();
                if(temp1 <= 28)//29度报警!!!
                {
                        led_red = 0;
                        led_green = 1;
                        beep = 1;//关
                           writeComm(0x80);
                    writeString(table, 16);
                }
                else{
                        beep = 0; //开
                        led_red = 1;
                        led_green = 0;
                        writeComm(0x80);
                    writeString(table1, 16);
                }

                key_scan();
                temperature();
                if(flag==0)
                {        speed(a);   }
                else
                {        speed(b);        }
    }
}

网友A:
楼主 有电路图吗?

网友B(2020-05-19):
有原理图吗

网友C(2021-04-15):
为什么只需要一个驱动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