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计 在网上找了一些教程看的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8-06-21):
求大佬指教,课程设计做数字温度计设计,在网上找了一些教程看的不是很明白,虽然学了一学期《单片机应用技术》,但是还是小白一个,只会一些简单的实验处理。

网友A:
这个还要先弄清楚程序是用什么传感器来采集温度数据的,并查看相应的数据手册。这里要跟你说明一点,单片机编程很多时候就是对外围器件的驱动编程,所以一定要了解相应的外围器件和通信协议和规则。这是个人学习的一点感受,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首先从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入手,一步步深入了解传感器与单片机的通信过程,逐步掌握。

网友C:
温度用什么传感器呢?

网友D:
现在比较流行的数显温度计是使用ds18b20的。你可以找这个方面的东西看看,看了以后某处不懂可以问问,如果都不懂,问了也是白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先弄清楚程序是用什么传感器来采集温度数据的,并查看相应的数据手册。这里要跟你说明一点,单片机 ...

好吧,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从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入手,一步步深入了解传感器与单片机的通信过程,逐步掌握。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用什么传感器呢?

DS18B20,也算是随大流吧,网上找的例子好多用的都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比较流行的数显温度计是使用ds18b20的。你可以找这个方面的东西看看,看了以后某处不懂可以问问,如果 ...

OK,感谢。
只懂学校发的教材《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还不是全懂。。。

网友E:
先搞清楚传感器是什么,从传感器入手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