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基本单选题(Word文档下载)新手专用

楼主(2018-06-21):
学生专用80套题  一直看视频不学不如做做题
学习思考题171213
1.8051片机外部扩展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可以有相同的地址空间,但不会发生数据冲突,为什么?
2.8051单片机片内有几个中断源?有几级优先级?
3.某一同步串行接口芯片最高数据传输率为200Kb/s,则该芯片能识别的最小操作时间间隔是多少?芯片的最小操作时间间隔与6MHz时钟工作下的51单片机机器周期谁更大些?
4.若(CY)=0,(P1)=A9H,试指出执行下列程序段后,(CY)=?,(P1)=?

  MOV P1.3,C

       MOV  C, P1.1
       JBC P1.7 ,SS
       XRL  C, P1.4
       MOV P1.2,C
SS:SETB   P1.2
       ORL  C, /P1.5
       MOV  P1.1,C
5.执行RET指令,从堆栈弹出地址送给谁?
6、堆栈指针SP的内容是30H,当执行完指令POP  ACC后其内容变为多少?
7、P0 口功能是什么?
8.片外数据存储器操作的指令是哪些?ROM中读数的指令有哪些?
9.已知(R0)=10H,(10H)=21H,(21H)=24H,(36H)=76H,执行程序后
                         MOV A,@R0
                         MOV R0,A
                         MOV A,@R0
                         ADD A,21H
                         ORL A,#21H
                         RL  A
                         MOV R2,A
                         RET
结果为:(R0)=?     (R2)=?
10、51单片机中2个定时/计数器各有什么什么工作方式?
11.8051单片机内部RAM中的可位寻址区的区间是哪里?
12、已知一MCS-51单片机系统使用10MHZ的外部晶体振荡器:
计算该单片机系统的机器周期为多少?分别计算当单片机的定时器0(T0)工作在方式0、方式1、方式2时,T0的最大定时时间为多少?
13.单片机程序的入口地址是什么?
14.源程序后缀名是ASM或C是什么文件?
15.哪些指令产生file:///Z:\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信号?
16.              3506H   M5:MOV SP, #31H
                3509H      MOV 10H,#14H
                350CH      MOV 11H,#22H

350FH      ACALL SSS

3511H      MOV 20H,11H

3514H      SJMP$

SSS:PUSH 10H
           PUSH 11H
           PUSH 11
           POP 11

           POP 10H

           POP 11H

           RET

执行POP 11H后(SP)= ?保存的断点地址是?

整个程序执行完后(20H)= ?
17. 80C51系列指的是什么?寻址方式是什么?
18.已知单片机系统的外接晶体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6MHz,请计算该单片机系统的晶振周期、状态周期、机器周期所对应的时间是多少?双字节单周期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多少?51单片机最长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多少?
19、I2C总线数据传送格式是什么?
20.按键的机械抖动是什么?为何要消除?消抖的方法有哪几种?软件去抖的方法是什么?硬件消抖的方法有哪几种?
21. 8051单片机中,唯一一个用户不能直接使用的寄存器是什么?
22.已知(A)=39H,(R1)=93H,C=1,那么执行指令
ADDC A,R1
DA A
后,分别写出A及标志位OV,CY,AC,和P的值。
23、当执行MOV  P2,#0FFH 和 MOV A,P2指令后,功能是什么?
24、若外部RAM的地址从0000H~02FFFH,则总共有多少字节单元?
25. 存储器直接存取方式中,进行信息交换的双方是谁?
26.执行下列程序后
                   1111H   MOV SP,#30H
                   1114H  LCALL  AAA

(31H) =    08   H,(32H) =   02    H

27.编写一段程序将存于片外RAM2200H-2215H的数据传送到片内RAM 40H开始的区域,请用汇编语言编程实现。
28、当PSW的值为FF时,片内工作寄存器R0-R7相对应的片内RAM的地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