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篮球记分器设计报告

楼主(2018-06-21):
设计题目:基于单片机的篮球比赛计分器
设计内容及要求

1)设计一款显示篮球比分的记分牌;

   2)通过加分按钮可以给A队,或B队加分;

   3)设计对调功能,更换场地后,AB队分数互换;

   4)计时:能实现0~99分和0~59秒任意调整,具有启动、暂停、复位功能;

   5)秒计时:能实现0~99秒任意调整,具有启动、暂停、复位功能;

   6)增加局数比分功能;

   7)增加比赛时间倒计时功能;

   8)报警:0~99秒违例自动声、光报警:0~99分终场自动声响;

   9)可实现A、B两队暂停次数和犯规的显示和任意加减;

摘要:

本设计是采用单片机AT89C51作为本设计的核心元件。利用7段共阴LED作为显示器件。在此设计中共接入了8个7段共阴LED显示器,其中4个用于记录AB队的分数,每队2个LED显示器显示范围可达到0~99分,足够满足赛程需要,另外4个LED显示器则用来记录赛程时间,其中2个用于显示分钟,2个用于显示秒钟。赛程计时采用倒计时方式。即比赛前将时间设置好,比赛开始时启动计时,直至计时到零为止。计时范围可达到0~99分钟,也完全满足实际赛程的需要。当比赛队A队得1分时,按下A+1键;得2分时,按下A+2键;得3分时,按下A+3键;当加分出现错误时,可以按A-1键减1分,可以达到调整分数的作用;依照同样的方法可以记录B队的得分。

采用单片机控制使这个系统按键操作使用简洁,LED显示,安装方便。解决了篮球比赛计分器的安装问题,节约了线材,适合在各种规模的体育场馆使用,完全可以代替传统的用钟表进行计时的方法,当然稍加改动也可以用于其他球类比赛,是体育器材向智能化发展的一个实例。

一. 设计的基本步骤及方案 ..................................3
1.AT89C51简介 ..................................3
2.数码管显示原理..................................3
3.总体方案..................................4
二. 硬件电路设计及描述..................................5

1. 硬件原理电路图..................................6

2. 硬件电路设计及描述.................................. 7

三. 软件设计思想及流程图..................................8
1 .主流程图.................................. 8
2.记分流程图.................................. 9
3.时间中断流程图..................................10
4.源程序代码见附录一..................................12
四.硬软件的调试过程及调试方法..................................12
五.课程设计心得体会..................................14
附录一  源程序代码..................................15

.设计的基本步骤及方案

1AT89C51简介

单片机是在一块芯片中集成了CPU、RAM、ROM、定时/计数器和多功能I/O口等计算机所需要的基本部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

其以体积小、功能全、性价比高等诸多优点而独具特色,在工业控制、尖端武器、通信设备、家用电器等嵌入式应用领域中独占鳌头。如果说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设计软件设计的基础课,那么单片机以其系统硬件构架完整、价格低廉、学生能动手等特点,成为工科学生硬件设计基础课。

2数码管显示原理

数码管实际上是由7个发光管组成8字形构成的,加上小数点就是8个。我们分别把他命名为A,B,C,D,E,F,G,H。

图1 数码管内部结构图

假设我们要显示一个数字2, 那么 A、B、G、E、D这5个段的发光管亮就可以了,C、F、H不亮,同时由于接法为共阴接法,那么为高电平是亮,低电平是灭。从高往低排列, P1.7-P1.0写成二进制为01011011, 把他转化为16进制则为5BH。我们可以根据硬件的接线把数码管显示数字编制成一个表格,见下表,以后直接调用就行了。

数码管的接口有静态接口和动态接口两种。静态接口为固定显示方式,无闪烁,其电路可采用一个并行口接一个数码管,数码管的公共端按共阴接GND,本次课程设计由于所需数码管不多,故可用些种方法接线。这种接法占用接口多,仅能接少量数码管。

动态接口采用各数码管循环轮流显示的方法,当循环显示的频率较高时,利用人眼的暂留特性,看不出闪烁显示现象,这种显示需要一个接口完成字形码的输出,另一接口完成各数码管的轮流点亮。

多位一体的数码管原理和单个的差不多。

表2 共阴极数码管显示

显示

P1.7

小数点

P1.6

G

P1.5小F

P1.4

E

P1.3

D

P1.2

C

P1.1

B

P1.0

A

HE代码

0

0

0

1

1

1

1

1

1

3FH

1

0

0

0

0

0

1

1

0

06H

2

0

1

0

1

1

0

1

1

5BH

3

0

1

0

0

1

1

1

1

4FH

4

0

1

1

0

0

1

1

0

66H

5

0

1

1

0

1

1

0

1

6DH

6

0

1

1

1

1

1

0

1

7DH

7

0

0

0

0

0

1

1

1

07H

8

0

1

1

1

1

1

1

1

7FH

9

0

1

1

0

1

1

1

1

6FH

3.总体方案:基于单片机系统的篮球赛计时计分器的系统构成图如下图所示:

图3 系统结构图

本系统采用单片机AT89C51作为AT89C51本设计的核心元件。利用7段共阴LED作为显示器件。在此设计中共接入了8个7段共阴LED显示器,其中4个用于记录AB队的分数,每队2个LED显示器显示范围可达到0~99分,足够满足赛程需要,另外4个LED显示器则用来记录赛程时间,其中2个用于显示分钟,2个用于显示秒钟。赛程计时采用到计时方式。即比赛前将时间设置好,比赛开始时启动计时,直至计时到零为止。计时范围可达到0~99分钟,也完全满足实际赛程的需要。

其次,为了配合计时器和计分器校正调整时间和比分,我们特定在本设计中设立了11个按键,其中8个用于设置,交换场地,启动和暂停等功能。

. 硬件电路设计及描述

1.硬件原理电路

系统硬件图如下图4所示:

记分图如下图5所示:

计时图如下图6所示:

2.硬件电路设计及描述

硬件部分的设计是整个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进行硬件部分设计时,首先要确定元器件,并且知道这些器件的工作原理和功能。然后才可以进行设计。本设计的硬件电路包括两部分:计时电路、计分电路。硬件电部分的设计除了硬件电路的设计,还包括PCB板的绘制。

三. 软件思想及流程

1. 主流程图8

2. 记分流程图9:

比分显示程序:

DISPF:MOV  R0,#34H
      MOV  R3,#7FH
      MOV  A,R3
PLAYF:MOV  P2,A
      MOV  A,@R0
      MOV  DPTR,#DSEG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L1
      MOV  P2,#0FFH
      MOV  A,R3
      RR   A
      JNB  ACC.3,LD1
      INC  R0
      MOV  R3,A
      LJMP PLAYF
      AJMP LD1

              键盘扫描子程序

3. 时间中断流程图10

时间中断程序:

TIME: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0D8H
    MOV   TL0,#0F0H
      DJNZ  R2,RET0
      MOV   R2,#64H
      MOV   A,20H
      CLR   C
      DEC   A
      MOV   20H,A
      MOV   A,21H
      CJNE  A,#00H,PFF   ;;;;;;;;;非0分跳转;;;;;;;;;;;;;;;;;
      MOV   A,20H
      CJNE  A,#00H,PFF   ;;;;;;;;;非0分0秒情况跳转;;;;;;;;;;
      CLR   TR0          ;;;;;;;;;比赛结束停止计时;;;;;;;;;;
      MOV   20H,#00H
      MOV   21H,#00H
      MOV   32H,#00H
      MOV   33H,#00H
      LCALL MINGYIN
      MOV   21H,26H
      MOV   30H,#00H
      MOV   31H,#00H
      MOV   32H,24H
      MOV   33H,25H
      LJMP  RET0
PFF:  MOV   A,20H
      CJNE  A,#0FFH,OUT
      MOV   20H,#59        ;
      MOV   30H,#09H
      MOV   31H,#05H
      MOV   A,21H
      DEC   A
      MOV   21H,A
OUT:  MOV   A,20H
      MOV   B,#0AH
      DIV   AB
      MOV   30H,B
      MOV   31H,A
      MOV   A,21H
      MOV   B,#0AH
      DIV   AB
      MOV   32H,B
      MOV   33H,A
RET0: POP PSW
      POP ACC
      RETI
YANSHI:PUSH  ACC       ;定时器1中断
      PUSH  PSW
      MOV   TH1,#0D8H
    MOV   TL1,#0F0H
      DJNZ  R2,RET1
      MOV   R2,#64H
              DJNZ 39H,RET1
              MOV 39H,#03H    ;TIAN HEIHEI
              MOV R2,#64H
              CLR TR1
              CLR P3.6
RET1: POP PSW
      POP ACC
      RETI
时间显示程序:
DISPT: MOV  R0,#30H
      MOV  R3,#0F7H
      MOV  A,R3
PLAYT:MOV  P2,A
      MOV  A,@R0
      MOV  DPTR,#DSEG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L1
      MOV  P2,#0FFH
      MOV  A,R3
      RR   A
      JNB  ACC.7,LD1
      INC  R0
      MOV  R3,A
      LJMP PLAYT
LD1:  RET

4. 源程序代码见附

.硬软件的调试过程及调试方法

1.进入比赛,先设置时间为一节或者半场。默认是12分钟(按下“A+1”进行分钟加1,按下“A-1”进行分钟减1),如图11

                              图11

2.按下“K1”开始比赛或者暂停,如图12

3.上面的液晶显示为计时显示。下面的液晶显示为分数显示“左侧为攻左半场的队的分数,右侧为攻右半场的对的分数。”换场后依然如此。

4.按下“K2”交换场地,重新计时。

5.A+1,A+2,A+3,A-1,B+1,B+2,B+3,B-1进行两队分数调整

.课程设计心得体会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说起课程设计,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设计的预习,认真的研究老师给的题目,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其次,老师对课程设计的讲解要一丝不苟的去听去想,因为只有都明白了,做起设计就会事半功倍。最后,要重视程序的模块化,修改的方便,也要注重程序的调试,掌握其方法。

本次设计,我查阅了相关书籍,做好各项准备后才开始进行设计,本次设计测试结果以及不足之处:计时电路可完成倒计时、暂停、继续等功能,在比赛时间到后可进行报警。记分电路工作正常,可完成对比分的刷新与暂存。但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在比赛上半场时间到后,不能进行比分的交换。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如下:系统电路部分设计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在制版的过程中注意了走线,因此硬件部分功能完好。但因为软件系统编写方面的疏忽,在比分交换及计时部分没有能很好的实现。除此之外,软件达到了系统的要求。

通过课程设计,发现了我们的很多不足,我们知识的很多漏洞,看到了我们的实践经验还是比较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还急需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因为实践经验的缺乏失落过,也曾经仿真成功而热情高涨。通过单片机课程设计,我们加深了对单片机理论的理解,学回了怎样将理论很好地应用到实际当中去,而且我们还学会了如何去培养我们的不畏困难的挑战精神,从而不断地战胜自己,超越自己,我们在这一设计过程中,学会了坚持不懈,不轻易言弃。设计过程,也好比是我们人类成长的历程,常有一些不如意,也许这就是在对我们提出了挑战,勇敢过,也战胜了,胜利的钟声也就一定会为我们而敲响。

此次课程设计充分锻炼了我们的设计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给我们注入了一些全新的认识,为我们以后的设计和实验奠定了基础,也为引导我们以理论结合实践起到重要意义。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CHANGE
ORG     000BH
LJMP    TIME
ORG     0013H
LJMP    TIAOSHI
ORG     001BH
LJMP    YANSHI
MAIN: MOV  SP,#50H
      MOV  TCON,#04H
      MOV  20H,#00H        ;秒
      MOV  21H,#0CH        ;分
      MOV  22H,#00H        ;;;;;;;;;A队分数;;;;;;;;;;;;;;;;;
      MOV  23H,#00H        ;;;;;;;;;;B队分数;;;;;;;;;;;
      MOV  24H,#02H        ;;;;;;;;;;;;;;;;;;;;;;;;;;;;;;;;;;
      MOV  25H,#01H
      MOV  26H,#0CH        ;;;;;;;;;;;分钟定时区;;;;;;;
      MOV  30H,#00H        ;;;;;;;;;;;;;;;;;;;;;;;;;;;;;
      MOV  31H,#00H        ;;;;;;;;;时间缓冲区;;;;;;;;;;
      MOV  32H,#02H        ;;;;;;;;;;;;;;;;;;;;;;;;;;;;;
      MOV  33H,#01H        ;;;;;;;;;;;;;;;;;;;;;;;;;;;;;
      MOV  34H,#00H        ;;;;;;;;;;;;;;;;;;;;;;;;;;;;;
      MOV  35H,#00H        ;;;;;;;;分数显示缓冲区;;;;;;;
      MOV  36H,#00H        ;;;;;;;;;;;;;;;;;;;;;;;;;;;;;
      MOV  37H,#00H        ;;;;;;;;;;;;;;;;;;;;;;;;;;;;;;
      MOV  39H,#03H        ;TIAN HEIHEI
      MOV  TMOD,#11H
      MOV  TH0,#0D8H
      MOV  TL0,#0F0H
              MOV TH1,#0D8H
              MOV TL1,#0F0H
      MOV  IE,#10001111B
      MOV  IP,#05H
      MOV  R2,#64H
              CLR P3.6
START:LCALL DISPT
      LCALL DISPF
      JNB  P1.0,PP1       ;A队加一分
      JNB  P1.1,PP2       ;A队加两分
      JNB  P1.2,PP3       ;A队加三分
      JNB  P1.3,PP4       ;A队减一分
      JNB  P1.4,PP55       ;B队加一分
      JNB  P1.5,PP66       ;B队加两分
      JNB  P1.6,PP77       ;B队加三分
      JNB  P1.7,PP88       ;B队减一分
      JB P3.0,START
      LCALL  DELAY
      JB  P3.0,START
STOP1:JNB P3.0,STOP1
      LCALL  DELAY
      JNB P3.0,STOP1
      CPL  TR0            ;按键奇数次开始,偶数次暂停
      LJMP START
PP55: LJMP PP5
PP66: LJMP PP6
PP77: LJMP PP7
PP88: LJMP PP8
PP1:   LCALL  DELAY
       JB P1.0,PPB
STOP11:JNB P1.0,STOP11
       LCALL  DELAY
       JNB P1.0,STOP11
       INC 22H
       MOV A,22H
       LJMP STOREA
PP2: LCALL  DELAY
     JB P1.1,PPB
STOP22:JNB P1.1,STOP22
       LCALL  DELAY
       JNB P1.1,STOP22
       MOV  A,22H
       ADD A,#02
       MOV  22H,A
       LJMP STOREA
PP3: LCALL  DELAY
     JB P1.2,PPB
STOP33:JNB P1.2,STOP33
       LCALL  DELAY
       JNB P1.2,STOP33
       MOV  A,22H
       ADD  A,#03
       MOV  22H,A
       LJMP STOREA
PP4:   LCALL  DELAY
       JB P1.3,PPB
STOP44:JNB P1.3,STOP44
       LCALL  DELAY
       JNB P1.3,STOP44
       DEC  22H
       MOV  A,22H
STOREA:MOV  B,#0AH
       DIV  AB
       MOV  34H,B
       MOV  35H,A
PPB:   LJMP  START
PP5: LCALL  DELAY
      JB P1.4,PPC
STOP55:JNB P1.4,STOP55
       LCALL  DELAY
       JNB P1.4,STOP55
       INC 23H
       MOV A,23H
       LJMP STOREB
PP6: LCALL  DELAY
     JB P1.5,PPC
STOP66:JNB P1.5,STOP66
       LCALL  DELAY
       JNB P1.5,STOP66
       MOV  A,23H
       ADD A,#02
       MOV  23H,A
       LJMP STOREB
PP7: LCALL  DELAY
     JB P1.6,PPC
STOP77:JNB P1.6,STOP77
       LCALL  DELAY
       JNB P1.6,STOP77
       MOV  A,23H
       ADD  A,#03
       MOV  23H,A
       LJMP STOREB
PP8:   LCALL  DELAY
       JB P1.7,PPC
STOP88:JNB P1.7,STOP88
       LCALL  DELAY
       JNB P1.7,STOP88
       DEC  23H
       MOV  A,23H
STOREB:MOV  B,#0AH
       DIV  AB
       MOV  36H,B
       MOV  37H,A
PPC:   LJMP  START
DELAY:MOV   R4,#5H
DL00: MOV   R5,#0FFH
DL11: DJNZ  R5,DL11
      DJNZ  R4,DL00
      RET
;;;;;;;;;;;;;;;;;;时间中断程序;;;;;;;;;;;;;;;
TIME: PUSH  ACC
      PUSH  PSW
      MOV   TH0,#0D8H
    MOV   TL0,#0F0H
      DJNZ  R2,RET0
      MOV   R2,#64H
      MOV   A,20H
      CLR   C
      DEC   A
      MOV   20H,A
      MOV   A,21H
      CJNE  A,#00H,PFF   ;;;;;;;;;非0分跳转;;;;;;;;;;;;;;;;;
      MOV   A,20H
      CJNE  A,#00H,PFF   ;;;;;;;;;非0分0秒情况跳转;;;;;;;;;;
      CLR   TR0          ;;;;;;;;;比赛结束停止计时;;;;;;;;;;
      MOV   20H,#00H
      MOV   21H,#00H
      MOV   32H,#00H
      MOV   33H,#00H
      LCALL MINGYIN
      MOV   21H,26H
      MOV   30H,#00H
      MOV   31H,#00H
      MOV   32H,24H
      MOV   33H,25H
      LJMP  RET0
PFF:  MOV   A,20H
      CJNE  A,#0FFH,OUT
      MOV   20H,#59        ;
      MOV   30H,#09H
      MOV   31H,#05H
      MOV   A,21H
      DEC   A
      MOV   21H,A
OUT:  MOV   A,20H
      MOV   B,#0AH
      DIV   AB
      MOV   30H,B
      MOV   31H,A
      MOV   A,21H
      MOV   B,#0AH
      DIV   AB
      MOV   32H,B
      MOV   33H,A
RET0: POP PSW
      POP ACC
      RETI
YANSHI:PUSH  ACC       ;定时器1中断
      PUSH  PSW
      MOV   TH1,#0D8H
    MOV   TL1,#0F0H
      DJNZ  R2,RET1
      MOV   R2,#64H
              DJNZ 39H,RET1
              MOV 39H,#03H    ;TIAN HEIHEI
              MOV R2,#64H
              CLR TR1
              CLR P3.6
RET1: POP PSW
      POP ACC
      RETI
;;;;;;;;;;;;;;鸣音子程序;;;;;;;;;;;;
MINGYIN:  SETB   P3.6
                            SETB TR1
          RETI
;;;;;;;时间显示程序;;;;;;;;;;;
DISPT: MOV  R0,#30H
      MOV  R3,#0F7H
      MOV  A,R3
PLAYT:MOV  P2,A
      MOV  A,@R0
      MOV  DPTR,#DSEG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L1
      MOV  P2,#0FFH
      MOV  A,R3
      RR   A
      JNB  ACC.7,LD1
      INC  R0
      MOV  R3,A
      LJMP PLAYT
LD1:  RET
;;;;;;;;;;比分显示程序;;;;;;;;;;;;;;
DISPF:MOV  R0,#34H
      MOV  R3,#7FH
      MOV  A,R3
PLAYF:MOV  P2,A
      MOV  A,@R0
      MOV  DPTR,#DSEG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L1
      MOV  P2,#0FFH
      MOV  A,R3
      RR   A
      JNB  ACC.3,LD1
      INC  R0
      MOV  R3,A
      LJMP PLAYF
      AJMP LD1
;;;;;;;;;;调时时间显示程序;;;;;;;;;;
DISPW: MOV  R0,#24H
      MOV  R3,#0F7H
      MOV  A,R3
PLAYW:MOV  P2,A
      MOV  A,@R0
      MOV  DPTR,#DSEG1
      MOVC  A,@A+DPTR
      MOV  P0,A
      LCALL DL1
      MOV  P2,#0FFH
      MOV  A,R3
      RR   A
      JNB  ACC.1,LD1
      INC  R0
      MOV  R3,A
      LJMP PLAYW
DL1:   MOV   R7,#05H
DL:    MOV   R6,#0FFH
DL6:   DJNZ   R6,DL6
       DJNZ   R7,DL
       RET
DSEG1:DB  3FH,06H,5BH,4FH,66H
      DB  6DH,7DH,07H,7FH,6FH
;;;;;;;;;调时子程序;;;;;;;;;;;;;
TIAOSHI:PUSH  ACC
        PUSH  PSW
        JB P3.3,CHU
        LCALL  DELAY
        JB P3.3,CHU
STOPQ:JNB P3.3,STOPQ
       LCALL  DELAY
       JNB P3.3,STOPQ
IF10:  LCALL  DISPW
       LCALL  DISPF
       JNB  P1.3,DECT
       JB   P1.0,WHAIT2
      LCALL  DELAY
      JB P1.0,WHAIT2
STOPE:MOV C,P1.0
       JNC  STOPE
       LCALL  DELAY
       MOV C,P1.0
       JNC STOPE
       INC 26H
       LJMP STORE
DECT:  MOV  C,P1.3
      LCALL  DELAY
      JC  WHAIT2
STOPY:MOV C,P1.3
       JNC  STOPY
       LCALL  DELAY
       MOV C,P1.3
       JNC STOPY
       DEC 26H
STORE: MOV  21H,26H
       MOV  20H,#00H
       MOV  A,26H
       MOV  B,#0AH
       DIV  AB
       MOV  24H,B
……………………

网友A(2018-08-02):
请问下,如果这套系统的显示部分是否可以采用LED显示屏(不是液晶显示器),通过485串口来和显示屏的控制卡做对接

网友A:
请问,显示部分是否可以采用LED显示屏(非液晶显示器),通讯采用485串口来和显示屏控制卡做对接

网友B(2018-11-30):
这个有没有c语言编的程序

网友C:
非常的可以

网友C:
值得推荐

网友D:
终于找到了

网友E:
兄弟,文件能给我一下吗,5块钱买了,2501847094我QQ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文件能给我一下吗,5块钱买了,2501847094我QQ

加群吧:813238832,这里有

网友G(2019-01-04):
这个可以,值得一看

网友H(2019-06-17):
请问为什么数码管的号码显示不完全显示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请问为什么数码管的号码显示不完全显示呢?

我弄好了,原因是因为我选错共阴共阳了,非常好的一个帖子! 赞。

网友I:
请问,想要下载全部源文档,还怎么下载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弄好了,原因是因为我选错共阴共阳了,非常好的一个帖子! 赞。

能不能分享给我一份,急需

网友K(2019-11-14):
请问有c语言的程序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兄弟,文件能给我一下吗,5块钱买了,2501847094我QQ

可以给一份代码吗 keil的

网友M(2020-06-11):
这帖子太棒了吧能不能分享一下仿真文件。

网友N(2020-11-16):
我想问一下源文档里面有C语言程序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我弄好了,原因是因为我选错共阴共阳了,非常好的一个帖子! 赞。

请问你是怎么弄的呢 我的计分好像不是很可以

网友O:
作者你好 我的计分部分数码管不能用 计时可以用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作者你好 我的计分部分数码管不能用 计时可以用 请问是什么原因

小乐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Q:
作者你好,请问你知道这个芯片怎么usb转串口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我弄好了,原因是因为我选错共阴共阳了,非常好的一个帖子! 赞。

有可能是连线时连错了,并且阴阳极接反了。

网友S:
请问有仿真程序吗?

网友S:
请问有仿真和keil程序吗?

网友T:
请问一下汇编语言能转换成c语言不能?

网友U(2021-10-21):
你好,我想问问,我按照你的代码,怎么时间显示屏只显示12:00,按开关它也不工作,就一直显示12:00,其他功能都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