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8-06-21):
1. 设计方案
            本系统电路设计方框图如图1所示,它由五部分组成:
            ①控制部分,主芯片采用单片机AT89S51;
            ②显示部分,采用3位LED数码管以动态扫描方式实现温度显示;
            ③温度采集部分,采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
            ④键盘温度设定部分;
            ⑤继电器部分。
1.1 控制部分
            单片机AT89S51具有低电压供电和体积小等特点,四个端口只需要两个就能满足电路系统的设计需要,很适合便携手持式产品的设计使用[2]。
        1.2 显示部分
            显示电路采用3位共阴极的LED数码管,从P0口送数,P2口扫描。
        1.3 温度采集部分
            DS18B20温度传感器是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种改进型智能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它能直接读出被测温度[3]。这一部分主要完成对温度信号的采集和转换工作,由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及其与单片机的接口部分组成。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把采集到的温度通过数据引脚传到单片机的P1.0口,单片机接收温度并存储[4]。
        1.4 温度设定部分
            键盘选用轻触开关,只用三个键来输入,其功能分别为“加一”,“减一”和“确认”。
            (1)Enter —— P1.7(S2)
            (2)Down —— P1.6(S3)
            (3)Up —— P1.5(S4)
            显示温度:
            (1)没有DS18B20存在时,数码管显示错误888。
            (2)有DS18B20存在时,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XXX。
            设定温度:
            (1)按下Enter,数码管温度显示停止,显示的数字888变得比以前亮。
            (2)这时可以按Up和Down来调节当前温度。
            (3)调节好后,按Enter退出。这时数字又变暗了,数码管继续显示当前温度。继电器随着设定的温度,依据情况跳变。
        1.5 继电器部分
            本系统利用继电器的吸合与否来控制加热装置和降温装置,实现温度的自动控制。
        2. 硬件设计
            系统的硬件电路如图2所示,单片机的P1.0接DS18B20的2号引脚,P0口送数P2口扫描,P1.1、P1.2控制加热器和电风扇的继电器。
3. 软件设计
            系统程序主要包括主程序、读出温度子程序、复位应答子程序、写入子程序等。

网友A:
单片机部分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