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无线遥控功能的音乐万年历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8-06-21):
1.1 设计要求:
(1)基本要求
① 具有年、月、日、星期、时、分、秒等功能;
② 时间与阴、阳历能够自动关联;
③ 具备年、月、日、星期、时、分、秒校准功能;
( 2 ) 创新要求
① 具有mp3播放附属功能;
② 可无线控制校时、切换歌曲的功能;
1.2 系统基本方案选择和论证
1.2.1单片机芯片的选择方案和论证:
方案一:
采用89C51芯片作为硬件核心,采用Flash ROM,内部具有4KB ROM 存储空间,能于3V的超低压工作,而且与MCS-51系列单片机完全兼容,但是运用于电路设计中时由于不具备ISP在线编程技术, 当在对电路进行调试时,由于程序的错误修改或对程序的新增功能需要烧入程序时,对芯片的多次拔插会对芯片造成一定的损坏。
方案二:
采用AT89S52,片内ROM全都采用Flash ROM;能以3V的超底压工作;同时也与MCS-51系列单片机完全该芯片内部存储器为8KB ROM 存储空间,同样具有89C51的功能,且具有在线编程可擦除技术,当在对电路进行调试时,由于程序的错误修改或对程序的新增功能需要烧入程序时,不需要对芯片多次拔插,所以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坏。
所以选择采用AT89S52作为主控制系统.
1.2.2 显示模块选择方案和论证:
方案一:
采用LCD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屏的显示功能强大,可显示大量文字,图形,显示多样,清晰可见,但是价格昂贵,需要的接口线多,所以在此设计中不采用LCD液晶显示屏.
方案二:
采用点阵式数码管显示,点阵式数码管是由八行八列的发光二极管组成,对于显示文字比较适合,如采用在显示数字显得太浪费,且价格也相对较高,所以也不用此种作为显示.
方案三:
采用LED数码管动态扫描,LED数码管价格适中,对于显示数字最合适,而且采用动态扫描法与单片机连接时,占用的单片机口线少。而且显示效果鲜明,所以采用了LED数码管作为显示。
1.2.3时钟芯片的选择方案和论证:
方案一:
直接采用单片机定时计数器提供秒信号,使用程序实现年、月、日、星期、时、分、秒计数。采用此种方案虽然减少芯片的使用,节约成本,但是,实现的时间误差较大。所以不采用此方案。
方案二:
采用DS1302时钟芯片实现时钟,DS1302芯片是一种高性能的时钟芯片,可自动对秒、分、时、日、周、月、年以及闰年补偿的年进行计数,而且精度高,位的RAM做为数据暂存区,工作电压2.5V~5.5V范围内,2.5V时耗电小于300nA.
1.3 电路设计最终方案决定
综上各方案所述,对此次作品的方案选定: 采用AT89S52作为主控制系统; DS1302提供时钟;LED数码管动态扫描作为显示,TX2A/2B作为遥控电路。
二.系统的硬件设计与实现
2.1 电路设计框图
扩展部分:
2.2 系统硬件概述
本电路是由AT89S5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具有在线编程功能,低功耗,能在3V超低压工作;时钟电路由DS1302提供,它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带RAM的实时时钟电路,它可以对年、月、日、周日、时、分、秒进行计时,具有闰年补偿功能,工作电压为2.5V~5.5V。采用三线接口与CPU进行同步通信,并可采用突发方式一次传送多个字节的时钟信号或RAM数据。DS1302内部有一个31*8的用于临时性存放数据的RAM寄存器。可产生年、月、日、周日、时、分、秒,具有使用寿命长,精度高和低功耗等特点,同时具有掉电自动保存功能;显示部份由19个数码管,74ls164译码器构成。使用动态扫描显示方式对数字的显示。
2.3 主要单元电路的设计
2.3.1单片机主控制模块的设计
AT89S52单片机为40引脚双列直插芯片,有四个I/O口P0,P1,P2,P3, MCS-51单片机共有4个8位的I/O口(P0、P1、P2、P3),每一条I/O线都能独立地作输出或输入。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如下图所示,18引脚和19引脚接时钟电路,XTAL1接外部晶振和微调电容的一端,在片内它是振荡器倒相放大器的输入,XTAL2接外部晶振和微调电容的另一端,在片内它是振荡器倒相放大器的输出.第9引脚为复位输入端,接上电容,电阻及开关后够上电复位电路,20引脚为接地端,40引脚为电源端.  如图-1 所示
主控制系统
2.3.2时钟电路模块的设计
图-2示出DS1302的引脚排列,其中Vcc1为后备电源,Vcc2为主电源。在主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时钟的连续运行。DS1302由Vcc1或Vcc2两者中的较大者供电。当Vcc2大于Vcc1+0.2V时,Vcc2给DS1302供电。当Vcc2小于Vcc1时,DS1302由Vcc1供电。X1和X2是振荡源,外接32.768KHz晶振。RST是复位/片选线,通过把RST输入驱动置高电平来启动所有的数据传送。RST输入有两种功能:首先,RST接通控制逻辑,允许地址/命令序列送入移位寄存器;其次,RST提供终止单字节或多字节数据的传送手段。当RST为高电平时,所有的数据传送被初始化,允许对DS1302进行操作。如果在传送过程中RSTS置为低电平,则会终止此次数据传送,I/O引脚变为高阻态。上电动行时,在Vcc大于等于2.5V之前,RST必须保持低电平。中有在SCLK 为低电平时,才能将RST置为高电平,I/O为串行数据输入端(双向)。SCLK始终是输入端。
图-2 DS1302的引脚图
2.3.3 电路原理及说明
(1) 时钟芯片DS1302的工作原理:
DS1302在每次进行读、写程序前都必须初始化,先把SCLK端置 “0”,接着把RST端置“1”,最后才给予SCLK脉冲;读/写时序如下图4所示。图5为DS1302的控制字,此控制字的位7必须置1,若为0则不能把对DS1302进行读写数据。对于位6,若对程序进行读/写时RAM=1,对时间进行读/写时,CK=0。位1至位5指操作单元的地址。位0是读/写操作位,进行读操作时,该位为1;该位为0则表示进行的是写操作。控制字节总是从最低位开始输入/输出的。表6为DS1302的日历、时间寄存器内容:“CH”是时钟暂停标志位,当该位为1时,时钟振荡器停止,DS1302处于低功耗状态;当该位为0时,时钟开始运行。“WP”
是写保护位,在任何的对时钟和RAM的写操作之前,WP必须为0。当“WP”为1时,写保护位防止对任一寄存器的写操作。
(2) DS1302的控制字节
DS1302的控制字如表-1所示。控制字节的高有效位(位7)必须是逻辑1,如果它为0,则不能把数据写入DS1302中,位6如果0,则表示存取日历时钟数据,为1表示存取RAM数据;位5至位1指示操作单元的地址;最低有效位(位0)如为0表示要进行写操作,为1表示进行读操作,控制字节总是从最低位开始输出
RAM                                         RD
1                A4    A3    A2     A1    A0
/ CK                                          /WR
表-1  DS1302的控制字格式
(3) 数据输入输出(I/O)
在控制指令字输入后的下一个SCLK时钟的上升沿时,数据被写入DS1302,数据输入从低位即位0开始。同样,在紧跟8位的控制指令字后的下一个SCLK脉冲的下降沿读出DS1302的数据,读出数据时从低位0位到高位7。如下图-4所示
图-4  DS1302读/写时序图
(4) DS1302的寄存器
DS1302有12个寄存器,其中有7个寄存器与日历、时钟相关,存放的数据位为BCD码形式,其日历、时间寄存器及其控制字见表-2。
表-2 DS1302的日历、时间寄存器
此外,DS1302 还有年份寄存器、控制寄存器、充电寄存器、时钟突发寄存器及与RAM相关的寄存器等。时钟突发寄存器可一次性顺序读写除充电寄存器外的所有寄存器内容。 DS1302与RAM相关的寄存器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个RAM单元,共31个,每个单元组态为一个8位的字节,其命令控制字为C0H~FDH,其中奇数为读操作,偶数为写操作;另一类为突发方式下的RAM寄存器,此方式下可一次性读写所有的RAM的31个字节,命令控制字为FEH(写)、FFH(读)。
2.3.4显示模块的设计
l 如图-5所示,显示模块的设计
如图-5所示,采用动态扫描显示,由19个数码管,8位移位寄存器(串行输入,并行输出)74LS164接1K限流电阻,再用8550三极管接到共阳数码管的COM端作为选通位码,每位选择相应的列。74LS164接1k限流电阻,再接每行的LED数码管的断码。
图-5 LED动态扫描显示
三、系统的软件设计
3.1图-A主程序流程

3.1.1图-B时间调整程序流程图
3.1.2图-C 阴历程序流程图
3.2 子程序的设计
3.2.1 读、写DS1302子程序

;写1302程序WRITE:
CLR SCLK
NOP
SETB RST
NOP
MOV A,32H
MOV R4,#8
WRITE1:
RRC A   ;送地址给1302
NOP
NOP
CLR SCLK
NOP
NOP
NOP
MOV IO,C
NOP
NOP
NOP
SETB SCLK
NOP
NOP
DJNZ R4,WRITE1
CLR SCLK
NOP
MOV A,31H
MOV R4,#8
WRITE2:
RRC A
NOP     ;送数据给1302
CLR SCLK
NOP
NOP
MOV IO,C
NOP
NOP
NOP
SETB SCLK
NOP
NOP
DJNZ R4,WRITE2
CLR RST
RET
;读1302程序
READ:
CLR SCLK
NOP
NOP
SETB RST
NOP
MOV A,32H
MOV R4,#8
READ1:
RRC A   ;送地址给1302
NOP
MOV IO,C
NOP
NOP
NOP
SETB SCLK
NOP
NOP
NOP
CLR SCLK
NOP
NOP
DJNZ R4,READ1
MOV R4,#8
READ2:
CLR SCLK
NOP ;从1302中读出数据
NOP
NOP
MOV C,IO
NOP
NOP
NOP
NOP
NOP
RRC A
NOP
NOP
NOP
NOP
SETB SCLK
NOP
DJNZ R4,READ2
MOV 31H,A
CLR RST
RET

4.2硬件测试
电子万年历的电路系统较大,对于焊接方面更是不可轻视,庞大的电路系统中只要出于一处的错误,则会对检测造成很大的不便,而且电路的交线较多,对于各种锋利的引脚要特别注意处理,否则会刺被带有包皮的导线,则会对电路造成短路,数码管显示不全等现象。
在本成电子万年历的设计调试中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回想这些问题只要认真多思考都是可以避免的,以下为主要的问题:
(1)LED数码管的断码错乱,原因出于有数码管引脚虚焊,搭焊。
解决:重新检查数码管引脚的焊接端排除搭焊,补焊问题管脚,即可解决出的断码或乱码。
( 2)对万年历修改时间或日期时,有时LED数码管被屏蔽掉,造成不亮现象。
解决:根据仪器的测试,发现电路的驱动能力不足,最后在DS1302时钟芯片的/CS、SCLK、RET端接入5.1K的上拉电阻后,电路的驱动能力才能满足,即可解决不亮现象。
4.3软件测试
电子成年历是多功能的数字型,可以看当前日期(阴、阳历),时间,还有温度的仪器。电子成年历功能很多,所以对于它的程序也较为复杂,所以在编写程序和调试时出现了相对较多的问题。最后经过多次的模块子程序的修改,一步一步的完成,最终解决了软件。在软件的调试过程中主要遇到的问题如下:
1.烧入程序后,LED数码管显示闪动,而且亮度不均匀。
解决:首先对调用的延时进行逐渐修改,可以解决显示闪动问题。其次,由于本作品使作动态扫描方式显示的数字,动态扫描很快,人的肉眼是无法看出,但是调用的显示程序时,如果不在反回时屏蔽掉最后的附值,则会出现很亮的现象,所以在显示的后面加了屏蔽子程序,最后解决了此问题。
2.修改时间、日期时没有农历没有自动对应上。
解决:把不相关的程序暂时屏蔽,地农历的子程序独立调试,发现在调用农历自动更新时,对十进制和十六进制处理不好,所以会造成错乱。最后把相应的十进制进行修改,使得可以与十六进制对应,最后解决了此问题.
4.4测试结果分析与结论
4.4.1 测试结果分析
(1).在测试中遇到发光二极管、LED数码管为不显示时,首先使用试测仪对电路进行测试,观察是否存在漏焊,虚焊,或者元件损坏.
(2).LED 数码管显示不正常,还有亮度不够,首先使用试测仪对电路进行测试,观察电路是否存在短路现象。查看烧写的程序是否正确无误,对程序进行认真修改。
4.4.2 测试结论
经过多次的反复测试与分析,可以对电路的原理及功能更加熟悉,同时提高了设计能力与及对电路的分析能力.同时在软件的编程方面得到更到的提高,对编程能力得到加强.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得到很大的提高与巩固.
参  考  文  献
1.楼然苗 李光飞· 单片机课程设计指导·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8
2.张立科·单片机通信技术与工程实践·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3.张凯等编著·MCS-51单片机综合系统及其设计开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4.朱宇光编著·单片机应用新技术教程·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5.余永权·89系列FLASH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
6.楼然苗,李光飞·51系列单片机设计实例·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3
7.李东生·PROTEL 99SE电路设计技术入门与应用·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