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仿真有字库LCD12864总是不成功!

楼主(2018-06-21):
做了一个红外无线报警器,但是proteus总是出现如下图的问题

楼主:
原理图是这样的:

网友A:
软件里尚未添加 “LCD12864.DLL”,缺少的情况下仿真无法运行

网友B:
是不是电脑问题啊,你可以把工程发出来,再别的电脑上试试!!!

楼主:
这是我的工程,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往别的电脑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