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让自己自主设计一个51单片机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8-06-21):
看了一些书感觉自己懂了,但是做的时候又要翻阅很多资料,想问问怎么才能学好单片机?????

网友A:
会用就行了,不用死记得!!!!!!!!!!!!!!

网友B:
把书里的东西化为自己的理解,做任何程序先要有程序框图之类的,按照顺序一步步来,定时器,串口,中断这些用的时候查一下就可以了。大部分自己的模块都写成头文件,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好了,比如lcd1602显示字符串。

网友C:
自己多做些小项目,别一直看书,没有用浪费时间,边做边学,效率高,而且容易理解

网友D:
首先你要定个目标,你的程序能实现什么功能,然后画电路,再编程,一般都是这样的顺序

网友E:
没有基础做事这样的。这种问题不止在单片机上这样。其他的也一样。建议先做一点简单的东西。多看看书。慢慢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用就行了,不用死记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