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P87C251SB16单片机的用处和替代品

楼主:
单片机型号:P87C251SB16
用处:
高性能CHMOS微控制器(想要更具体的,用来干嘛)

问题:有没有那些功能是可以用其他单片机替代的?

网友A(2018-06-22):
就是51单片机,可用S T C12代替

网友A:
MCS®251微控制器是英特尔下一代MCS 51微控制器。

MCS 251的第一款产品8xC251SB是二进制代码,并与现有的80C51微控制器及其衍生产品兼容。 采用指令流水线和基于寄存器的架构,8xC251SB CPU在1个状态周期或2个时钟周期内执行大部分指令,而MCS 51单片机的状态则为6个状态周期或12个时钟周期。 更大,更灵活的记忆空间可用于其24位线性内存寻址功能。 8xC251SB具有更多编程功能。 该指令集已经丰富,可提供16位和32位的功能。 8xC251SB具有更多位寻址空间。
它具有更多的寻址模式,注册寄存器操作以及改进的数据操作,访问和传输功能。 更多的控制指令也可用于优化程序流程。

P87C251SB16

P87C251SB16

STC12C5A60S2-35I-PDIP40

STC12C5A60S2-35I-PDI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