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为什么我的数码管显示的不正常啊,是程序哪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8-06-21):
    本来应该是应该显示几个数而且可调节,但是一直在抖动,这是程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1^7;
sbit key1=P1^3;
sbit key2=P1^4;
sbit dianji=P3^1;
float ff;
uint y3;
uchar shi,ge,xiaoshu,sheding=20,gaonum,dinum;
uchar code dispcode[]={    //∂Œ¬Î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l[]={ //¥ˉ–° ˝μ„μƒ∂Œ¬Î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
0x87,0xff,0xef};
uchar dispbitcode[]={    //Œa—°
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uchar dispbuf[8]={0,0,0,0,0,0,0,0};
void Delay(uint num)// —” ±∫Ø ˝
{
         while(--num);
}
void digitalshow(uchar a4,uchar a3,uchar a2,uchar a1,uchar a0)
{
         dispbuf[0]=a0;
         dispbuf[1]=a1;
          dispbuf[2]=a2;
        dispbuf[3]=a3;
        dispbuf[4]=a4;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0]];
        P2=dispbitcode[5];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1]];
         P2=dispbitcode[4];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2]];
         P2=dispbitcode[2];
        Delay(1);

         P2=0xff;
         P0=tablel[dispbuf[3]];
         P2=dispbitcode[1];
        Delay(1);
         P2=0xff;
         P0=dispcode[dispbuf[4]];
        P2=dispbitcode[0];
        Delay(1);
}
void dmsec(uint count)
{
         uint i;   // 1ms—” ±
         while(count--)
        {
                for(i=0;i<125;i++){}
        }
}
void tmreset(void)
{
        DQ=0;
        Delay(90);
        DQ=1;
        Delay(4);
}
void tmpre(void)
{
        while(DQ);
         while(~DQ);
         Delay(4);
}
bit tmr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Q=0;
         i++;    // i++;¥Û∏≈1us
        DQ=1;
        i++;
        i++;
        dat=DQ;
         Delay(8);
        return(dat);
}
uchar tmrbyte(void)  //∂¡“a∏ˆ±»Ãÿ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mrbit();
                dat=(j<<7)|(dat>>1);
        }
         return(dat);
}
void tmwbyte(uchar dat)  //–¥“a∏ˆ±»Ãÿ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 ¥”μÕŒaø™ o
                if(testb)       // Write 1
                {
                        DQ=0;   // œ»¿≠μÕ
                        i++;
                        i++;  // >1us
                        DQ=1;
                        Delay(4);
                }
                else            // Write 0
                {
                        DQ=0;
                           Delay(4);
                        DQ=1;
                        i++;
                        i++;   // ‘Ÿ¿≠∏fl
                }
        }
}
void tmstart(void)    //ds1820ø™ o◊™aa
{
         dmsec(1);
        tmreset();
        tmpre();
        dmsec(1);
    tmwbyte(0xcc);   // skip rom
        tmwbyte(0x44);   // ◊™aa
}
uchar tmrtemp(void)     //∂¡»°Œ¬∂»
{
        uchar a,b;
        tmreset();
        tmpre();
        dmsec(1);
         tmwbyte(0xcc);   // skip rom
         tmwbyte(0xbe);   // ◊™aa
        a=tmrbyte();   // LSBμÕ8Œa
        b=tmrbyte();  // MSB∏fl8Œa
        y3=b;
        y3<<=8;
        y3=y3|a;
         ff=y3*0.0625;
        y3=ff*10+0.5;
        return(y3);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0)
        {
                dmsec(5);
                if(key1==0)
                {
                        sheding++;
                        if(sheding==100)
                        sheding=20;
                }
                while(!key1);
        }
         else if(key2==0)
        {
                dmsec(5);
                if(key2==0)
                {
                        sheding--;
                        if(sheding==0)
                        sheding=20;
                }
                while(!key2);
        }
}
void deal(uint tmp)   //Œ¬∂»¥¶¿ì
{
         if(tmp<=sheding)
        {
                gaonum=0;
                dinum=4;
        }
         else if((tmp>sheding)&&(tmp<=(sheding+5)))
        {
                gaonum=1;
                dinum=3;
        }
         else if((tmp>(sheding+5))&&(tmp<=(sheding+10)))
        {
                gaonum=2;
                dinum=2;
        }
         else if((tmp>(sheding+10))&&(tmp<=(sheding+15)))
        {
                gaonum=3;
                dinum=1;
        }
        else
        {
                gaonum=4;
                 dinum=0;
        }
}
void dianjik()    //μáa˙øÿ÷∆
{
         uchar q,i;
         for(q=0;q<dinum;q++)
        {
                  dianji=0;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for(i=255;i>0;i--)
                {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
        }
         for(q=0;q<gaonum;q++)
        {
                  dianji=1;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for(i=255;i>0;i--)
                {
                           digitalshow(shi,ge,xiaoshu,sheding/10,sheding%10);
                  }
        }
}
void main(void)
{
         uint last;
        dianji=0;
        tmstart();
        dmsec(450);   // ≥ı oaØds18b20
        while(1)
        {
                tmstart();   // ds1820ø™ o◊™aa
                dmsec(2);
                last=tmrtemp()+256; // ∂¡»°Œ¬∂»
                shi=last/100;
                ge=(last%100)/10;
                xiaoshu=(last%100)%10;
                keyscan();
                dmsec(2);
                deal(last/10);
                dianjik();
        }
}

网友A:
注释都是乱码。

电脑软件仿真正确吗?

网友B:
延时长了!!!!!!!!!!!!!!!!

网友C:
延时改短点,抖动是因为频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