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tiny13的NEC红外线遥控信号解码程序

楼主(2018-06-21):
最近参考了网上的51红外线遥控遥控信号解码程序,编写了基于attiny13的NEC红外线遥控信号解码程序,拿出来给大家共勉,欢迎大家批评指正。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tar()  TCCR0B=(1<<CS01)|(1<<CS00)    //启动定时器,64分频,定时器时钟周期在53.3us~58.2us之间,中位数55.75us
#define stop()  TCCR0B=0                     //停止定时器
#define ir_in PB1    //int0引脚定义

volatile uchar ir_flag=0;
volatile uchar ir_da[4];
/****************************************************/
uchar getHtime(void)
{
  TCNT0=0;
  star();                        //开始计时
  while (PINB&(1<<ir_in))       //等待高电平结束
  {
   if (TCNT0>250) break;         //高电平时间太长不合法,退出等待
  }
   stop(); //停止计时

  return TCNT0;
}
/****************************************************/
uchar getLtime(void)
{
  TCNT0=0;
  star();                        //开始计时
  while ((PINB&(1<<ir_in))==0)       //等待低电平结束
  {
   if (TCNT0>250) break;         //高电平时间太长不合法,退出等待
  }
   stop(); //停止计时

  return TCNT0;
}
/****************************************************/
ISR(INT0_vect)  //外部中断
{
  static uchar step=1;   //用于区分按键码和连续码以执行不同的中断程序
  uchar i,j;
  uchar byt=0;
  uchar time;
if (step)        //刚按下遥控器的按键,执行下面的程序段
{
  time=getLtime(); //接收并判定引导码的 9ms 低电平,
  if((time<152)||(time>171)) //时间判定范围为 8.5~9.5ms,超过此范围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
GIFR=(1<<INTF0);  //写入 ”1” 来清零外部中断标志
    return; //结束外部中断程序
}
  time=getHtime();   //接收并判定引导码的 4.5ms 高电平
   if ((time<71)||(time>89))       //时间判定范围为 4.0~5.0ms,超过此范围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
  GIFR=(1<<INTF0);  //写入 ”1” 来清零外部中断标志
    return; //结束外部中断程序
   }
  for (i=0; i<4; i++)       //循环接收 4 个字节
   {
    for (j=0; j<8; j++)
    {
    time=getLtime();
if ((time<6)||(time>14))    //时间判定范围为 340~780us,超过此范围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
  GIFR=(1<<INTF0);  //写入 ”1” 来清零外部中断标志
    return; //结束外部中断程序
    }
    time=getHtime();
    if ((time>5)&&(time<15))  byt>>=1;  //时间判定范围为 340~780us,在此范围内说明该 bit 值为 0
        else if ((time>25)&&(time<35))  //时间判定范围为 1460~1900us,在此范围内说明该 bit 值为 1
    {
    byt>>=1;
    byt|=0x80;
                }
              else
                {
    GIFR=(1<<INTF0);  //写入 ”1” 来清零外部中断标志
                return; //结束外部中断程序
    }
}
ir_da[i]=byt;
  }
  ir_flag=1;
   step=0;    //如果按键未松开,下次中断执行连发码处理程序
  GIFR=(1<<INTF0);  //写入 ”1” 来清零外部中断标志
}

else   //如果是连发码执行下面的程序段
  {
  time=getLtime(); //接收并判定连发码引导码的 9ms 低电平
  if((time<152)||(time>171)) //时间判定范围为 8.5~9.5ms,超过此范围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
step=1;     //下次中断执行按键处理程序
GIFR=(1<<INTF0);  //写入 ”1” 来清零外部中断标志
    return; //结束外部中断程序
}
  time=getHtime();   //接收并判定连发引导码的 2.25ms 高电平
   if ((time<36)||(time>44))       //时间判定范围为 2.0~2.5ms,超过此范围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
    step=1;     //下次中断执行按键处理程序
  GIFR=(1<<INTF0);  //写入 ”1” 来清零外部中断标志
    return; //结束外部中断程序
   }else     //确定为连发码
    {
ir_flag=1;
    step=0;    //如果按键仍未松开,下次中断继续执行连发码处理程序
    GIFR=(1<<INTF0);  //写入 ”1” 来清零外部中断标志
}
  }
}
/****************************************************/
int main(void)
{
  PORTB=0xff;
   MCUCR=(1<<ISC01);     //INT0 的下降沿产生异步中断请求
  GIMSK=(1<<INT0);       //外部引脚中断使能
  sei();                 //开全局中断
  while (1)
  {;}
}
attiny13使用内部时钟,电源电压5V时实测1.15MHz左右。编译器为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