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控制的遥控车发射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ISO=P1^4; //主收从发
sbit MOSI=P1^3; //主发从收
sbit SCK=P1^2; //串行时钟信号
sbit CE=P1^1; //芯片使能
sbit CSN=P1^5; //片选信号
sbit IRQ=P1^6; //中断查询
/*************************************************************/
uchar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
bit TxBufEndFlg = 1; //数据发送完成标志
uchar checkack();
uchar TxBuf[20]={0};
uchar RxBuf[20]={0};
uchar SPI_RW(uchar uchars);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char KeyScanPrg();
uchar KeyInState,KeyStateCnt;
/************************************************************/
#define TX_ADR_WIDTH    5   //发送地址长度为5个字节
#define RX_ADR_WIDTH    5   //接收地址长度为5个字节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发送数据长度为20个字节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接收数据长度为20个字节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char code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SPI命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第0个寄存器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第0个寄存器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在接收模式下使用,读有效数据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在发送模式下使用,写有效数据
#define FLUSH_TX        0xE1  //在发送模式下使用,清TX FIFO寄存器
#define FLUSH_RX        0xE2  //在接收模式下使用,清RX FIFO寄存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发送方使用,重复发送最后的数据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用于读状态寄存器STATUS的值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8bit
#define EN_AA           0x01  //自动应答设置寄存器,8bit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设置寄存器,8bit
#define SETUP_AW        0x03   //地址宽度设置寄存器,8bit
#define SETUP_RETR      0x04   //自动重复发送设置寄存器,8bit
#define RF_CH           0x05   // RF通道寄存器,8bit(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RF设置寄存器,8bit(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8bit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检测寄存器,8bit
#define CD              0x09   //载波检测寄存器,8bit
#define RX_ADDR_P0      0x0A   //接收地址数据通道0,40bit
#define RX_ADDR_P1      0x0B
#define RX_ADDR_P2      0x0C
#define RX_ADDR_P3      0x0D
#define RX_ADDR_P4      0x0E
#define RX_ADDR_P5      0x0F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发送方使用,40bit
#define RX_PW_P0        0x11   //通道0接收的有效数据字节长度(1-32字节),8bit
#define RX_PW_P1        0x12
#define RX_PW_P2        0x13
#define RX_PW_P3        0x14
#define RX_PW_P4        0x15
#define RX_PW_P5        0x16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8bit
//*********************************************************************************
void Delay(uint s);
void delayms(uchar z);
void inerDelay_us(u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
void nRF24L01_TxPacket(uchar * tx_buf);
void KeyDealPrg(uchar KeyState);
//**********************************************************************************
void inerDelay_us(uchar n)
{
  for(;n>0;n--)
   _nop_();
}

//************************************************************************************
uchar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checkack函数********************************************
uchar checkack()
{
sta=SPI_Read(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 || MAX_RT)   // 发送完毕中断
  {
  if(MAX_RT)
  init_NRF24L01();
  TxBufEndFlg = 1;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CSN=0;
         SPI_RW(FLUSH_TX); //在接收模式下,清空RX FIFO寄存器。在传输应答信号时不应执行此操作,否则不能传输完整的应答信号
      CSN=1;
    return(1);
  }
  else
     return(0);
}
//***************************NRF24L01初始化********************************************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芯片启动
  CSN=1;   //终止SPI读写
  SCK=0;   //低电平为空闲时刻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4a); //自动延时1250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ENAA_P0=1,数据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_RXADDR=1,接收地址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0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
//***************************************SPI操作***********************************************

uchar SPI_RW(uchar uchars)//写一个字节到NRF24L01,并返回此时NRF24L01的状态及数据
{
  uchar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先写字节的高位,再写低位
     {
   MOSI = (uchars & 0x80);         //MOSI取uhcars最高位
   uchars = (uchars << 1);           //uchars左移一位
   SCK = 1;                      //SCK从高到低时开始写入
   uchars |= MISO;           // 获取MISO位,从MOSI写命令的同时,MISO返回NRF24L01的状态及数据
   SCK = 0;
    }
     return(uchars);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读寄存器reg状态字
{
  uchar reg_val;
  CSN = 0;                //CSN为0时,才能进行SPI读写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reg
  reg_val = SPI_RW(0);    //写0,什么操作也不进行,仅仅为了读寄存器状态
  CSN = 1;                //终止SPI读写
  return(reg_val);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将字节value写入寄存器reg
{
  uchar status;
  CSN = 0;                   //CSN为0时,才能进行SPI读写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reg
  SPI_RW(value);             //写字节value到该寄存器.
  CSN = 1;                   //终止SPI读写
  return(status);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从寄存器reg读出数据,典型应用是读RX数据或RX/TXF地址
{
  uchar status,uchar_ctr;
  CSN = 0;                      //CSN为0时,才能进行SPI读写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reg并返回其状态字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从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终止SPI读写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将数据写入寄存器,如TX数据,RX/TX地址等
{
  uchar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CSN为0时,才能进行SPI读写
     status = SPI_RW(reg);  //选择寄存器reg并返回其状态字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SPI_RW(*pBuf++); //写数据到寄存器
CSN = 1;           //终止SPI读写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if(TxBufEndFlg)
  {
  CE=0;   //待机模式I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CRC使能,CRC校验值为2字节,上电,设置为发射模式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TxBufEndFlg = 0; //标志位清0
  inerDelay_us(1000);
  }
}
/*****************************************************************************/
/*函数:
/*功能:按键采集扫描
/*****************************************************************************/
uchar KeyScanPrg(void)
{
  uchar KeyStateRAM,KeyState=0;
KeyStateRAM  = P2;
  KeyStateRAM &= 0xf0; //用到的其实是P2.7 2.6 2.5 2.4这四个按键
  if(KeyStateRAM==KeyInState)
     {
   if(KeyStateCnt>20)
   {
   KeyState = KeyInState;
   }
   else
   KeyStateCnt++;
     }
  else
     {
     KeyInState = KeyStateRAM;
     KeyStateCnt = 0;
     }
  return(KeyState);
}
/*****************************************************************************/
/*函数:
/*功能:按键处理
/*****************************************************************************/
void KeyDealPrg(uchar KeyState)
{
  switch(KeyState&0xf0)
   {
   case 0x70:P3=seg[1];TxBuf[1]=1;TxBuf[5]=0;
    break;
   case 0xb0:P3=seg[2];TxBuf[2]=1;TxBuf[5]=0;
    break;
   case 0xd0:P3=seg[3];TxBuf[3]=1;TxBuf[5]=0;
    break;
   case 0xe0:P3=seg[4];TxBuf[4]=1;TxBuf[5]=0;
    break;
   default  :P3=seg[0];
    TxBuf[1]=0;
    TxBuf[2]=0;
    TxBuf[3]=0;
    TxBuf[4]=0;
    TxBuf[5]=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checkack();
}
/*****************************************************************************/
/*函数:
/*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NRF24L01();
  while(1 )
  {
  KeyDealPrg(KeyScanPrg());
  }
}

网友A(2018-06-22):
楼主可不可以把代码。接收和发射的都给贴出来,好让我们膜拜,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