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 看下怎么调试 求帮助

楼主(2018-06-2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ENLED=P1^4;

sbit BUZZ = P1^6;  //蜂鸣器控制引脚

unsigned char code LEDwei[]={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0xff,0xe7,0xd7,0xb7,0x77,0xeb,0xdb,0xbb,0x7b,
                         0xed,0xdd,0xbd,0x7d,0xee,0xde,0xbe,0x7e
};    //矩阵键盘按键编码

unsigned char scan0=0xfe;
unsigned char count[]={0,0,0,0,0,0};
unsigned char byte=5;
unsigned char number[5];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char flag=1;
bit f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cnt)
{
        unsigned char i;
        while(cnt--)
        {
                for(i=0;i<=110;i++);
        }
}

void Scankeyboard();
void countDown();

void main()
{
        ADDR3=1;
        ENLED=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A=1;
        TR0=1;
        ET0=1;
        while(1)
        {
                Scankeyboard();
                countDown();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cnt++;
        TH0=0xfc;
        TL0=0x67;
        P0=0xff;
        switch(i)
        {
                case 0:ADDR0=0;    ADDR1=0;   ADDR2=0; i++; if(byte>=1) P0=LEDwei[count[0]];break;
                case 1:ADDR0=1;    ADDR1=0;   ADDR2=0; i++; if(byte>=2) P0=LEDwei[count[1]];break;
                case 2:ADDR0=0;    ADDR1=1;   ADDR2=0; i++; if(byte>=3) P0=LEDwei[count[2]];break;
        case 3:ADDR0=1;    ADDR1=1;   ADDR2=0; i++; if(byte>=4) P0=LEDwei[count[3]];break;
        case 4:ADDR0=0;    ADDR1=0;   ADDR2=1; i++; if(byte>=5) P0=LEDwei[count[4]];break;
                case 5:ADDR0=1;    ADDR1=0;   ADDR2=1; i=0; P0=LEDwei[count[5]];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countDown()
{

        if(flag==3)
        {
                if(byte==1&count[0]>9)        BUZZ=~BUZZ;
                if(byte==2&count[1]>9)        BUZZ=~BUZZ;
                if(byte==3&count[2]>9)        BUZZ=~BUZZ;
                if(byte==4&count[3]>9)        BUZZ=~BUZZ;
                if(byte==5&count[4]>9)        BUZZ=~BUZZ;
                if(cnt==1000&f0==0)
                {
                        cnt=0;
                        count[0]--;                                     //个位
                        if(count[0]>9)
                        {        f0=1;
                                if(byte>1)
                                {
                                        f0=0;
                                        count[0]=9;
                                        count[1]--;                             //十位
                                        if(count[1]>9)
                                        {
                                                f0=1;
                                                if(byte>2)
                                                {
                                                        f0=0;
                                                        count[1]=9;
                                                        count[2]--;                         //百位
                                                        if(count[2]>9)
                                                        {
                                                                f0=1;
                                                                if(byte>3)
                                                                {
                                                                        f0=0;
                                                                        count[2]=9;
                                                                        count[3]--;                 //千位
                                                                        if(count[3]>9)
                                                                        {
                                                                                f0=1;
                                                                                if(byte>4)
                                                                                {
                                                                                        f0=0;
                                                                                        count[3]=9;
                                                                                        count[4]--;                 //万位
                                                                                        if(count[4]>9)
                                                                                        {
                                                                                                f0=1;
                                                                                        }
                                                                                }
                                                                        }
                                                                }
                                                        }
                                                }
                                        }
                                }
                        }
                }
        }
}

void Scankeyboard()
{
        unsigned char scan,keyboard;
        unsigned char i;

        P2=scan0;
        scan=P2;
        if(scan!=scan0)
        {
                delay_ms(2);
                if(scan!=scan0)
                {
                        while(P2!=scan0);
                        keyboard=scan;
                        for(i=1;i<17;i++)
                        {
                                if(keyboard==KeyCode[i])
                                        key=i;
                        }
                        if(flag==2)
                        {
                                if(n>byte)
                                        n=byte;
                                if(key>=1&key<=3)           //1~3
                                {
                                         number[n++]=key;
                                }
                                if(key>=5&key<=7)           //4~6
                                {
                                         number[n++]=key-1;
                                 }
                                if(key>=9&key<=11)                    //7~9
                                {
                                         number[n++]=key-2;
                                }
                                if(keyboard==KeyCode[13])        //0
                                {
                                        number[n++]=0;
                                }
                                count[n-1]=number[n-1];
                        }
                        if(flag==1)
                        {
                                if(key>=1&key<=3)           //1~3
                                {
                                         key=key;
                                         byte=key;               //设置倒计时的位数
                                         count[5]=byte;
                                    // flag=2;
                                }
                                if(key==5|key==6)           //4~5
                                {
                                         key=key-1;
                                         byte=key;               //设置倒计时的位数
                                         count[5]=byte;
                                     //flag=2;
                                }
                        }
                        if(flag==3&key==15)                        //重新设定倒计时
                        {
                            flag=1;f0=0;
                                count[0]=0;
                                count[1]=0;
                                count[2]=0;
                                count[3]=0;
                                count[4]=0;
                                count[5]=0;
                                byte=5;
                        }
                        else if(flag==1&key==15)
                                flag=2;
                        else if(flag==2&key==15)
                                flag=3;
                }
        }
        else
        {
                scan0=_crol_(scan0,1);
                if(scan0==0xef)
                {
                        scan0=0xfe;
                }
        }
}

楼主:
我调试的老是计时很久才响应

网友A:
你怎么是限制会员,还有你提问不会很清楚,不明白你问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