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电路故障报警

楼主(2018-06-22):
如何实现对单片机电路中的传感器和布线的故障、内部元件的损坏能进行报警?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看什么传感器 不同传感器可能不一样!!!!!!!!!!!!!

网友B:
单片机标准I/O口只能对逻辑电平作判断,有AD功能的单片机还可以对0~VCC的模拟电压作判断。你只要能把出现故障的电路或元件的电压特性和时间特性与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特性和时间特性区别出来就能用单片机设计相关报警。

网友C:
可以研究一下故障的时候某些口的电压值情况,设置出现这个范围的电压的时候报警。总之就是你需要先搞清楚所有故障在电路里产生的结果

网友D:
用运放搭比较器电路,实现电压比较来检测电路通断等电平是否正常。然后把对应的输出让单片机引脚来判断从而做出各种相应处理来实现故障报警

网友E:
就比如nrf24l01,它主要用来数据的收发。可以进行写一个程序进行判断是否正常工作,当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返回一个信号

网友F:
你只要能把出现故障的电路或元件的电压特性和时间特性与正常工作时的电压特性和时间特性区别出来就能用单片机设计相关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