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的音乐喷泉的问题

楼主:
论坛里的微型音乐喷泉全部是基于单片机的,但是我从淘宝上买的这种里面并没有单片机,就一个LM386和一个贴片三极管加若干贴片电阻电容。由于PCB板太小根本看不出来走线。实测输出电流在100mA~200mA,电压1V~2V,这个电流可以驱动小马达。谁有电路图,或者给个思路也行。

网友A(2018-06-22):
会不会是放大声音信号,然后通过运放放大整形然后通过三极管驱动马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放大声音信号,然后通过运放放大整形然后通过三极管驱动马达的????

放大后的声音信号不足以驱动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大后的声音信号不足以驱动三极管

怎么可能呢,你运放放大驱动不了三极管,肯定可以啊 ,运放直接驱动电机不行我还相信,三级管都驱动不了我就不解了!!!

网友C:
LM386是功放呀,可以启动微型电机的。

网友D:
51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