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18-06-22):
最近学习了步进电机,可以转指定的角度,但是电机发热严重。我想请教步进电机有哪些简单点的实践项目,我不太懂机械就是想玩玩控制。

网友A:
角度控制主要是舵机吧,步进电机本身就是电机
你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拿来玩的而已,用USB充电宝就能驱动
而真正的电机是要输出功率的,一般至少都会用到开关电源,一些驱动芯片都要加散热片的,因为你有机械功率就不可避免热功率啊
所以这种步进电机知道原理就行,如果你真要做着玩还是用开关电源+功率稍大一些的电机吧。比如你可以用步进电机驱动一个丝杠螺母副,然后用超声波测距来读取螺母到电机的距离,然后通过你的按键来设定距离,形成闭环控制,顺便把整个信息在LCD上面显示
这样玩起来比单一个步进电机可以学到的东西多得去了

网友B:
分别控制角度啊,或者一直转也可以,哈哈!!!

网友C:
会细分吗?

网友D:
指针仪表,例如汽车上的转速表

网友E:
步进机的意义在于可以精准到角度,比如做一个门禁的开关和一个电梯的升降,步进机精准度显得非常重要!

网友F: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的长短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角度,那样电机不发热

网友G:
要加pwm控制,否则电机发热不可避免。

网友H:
PWM输出不同的脉冲宽度啊

网友I: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的长短控制步进电机的,电机不发热

网友J:
看你图上的步进电机功率很小 ,做一些精准定位的项,还可以通过改变步进频率做风扇

网友K:
步进电机发热,自己先检查一下是运行发热,还是上电就热。上电就热说明你绕组有DC电流通过,检查一下。
而绕组通一定的DC电流实际是工作在LOCK,即锁定的状态。在需要锁定的场合,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电流进行制动锁定电机的。不需要这样状态的话,避免停止运行时绕组有DC电流通过即可。
如果是运行时发热,检查你驱动的脉冲宽度并且调整他。另外可以使用PWM和高频驱动。通常来讲就是使用数十千赫的基本脉冲被你驱动信号所调制后进行驱动。具体看你情况和适用场合具体条件而定,不必墨守。
你这个电机是具有减速机构的,用作角控制不错。

网友L:
百度守一下,到处都是

网友M:
我试过15BY步进电机,驱动的频率低了也会发热.

网友N:
改变下步进电机每一步之间的时间间隔试试

网友O:
是一直转发热还是不转也发热,运行时间很长,发热是正常的;如果不转也发热,就是线圈两端还有电流通过

网友P:
步进电机发热是必然的,因为要励磁,减小励磁时的驱动电流可以有效减少发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