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0C52单片机+BMP180+LCD1602温度气压高度计设计

楼主(2018-06-22):
经过多次努力,用STC90C52+BMP180+LCD1602做的温度气压高度计终于调试成功,效果如图所示,程序见附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lib.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Keil library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MP085_SlaveAddress   0xee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define OSS 0// Oversampling Setting (note: code is not set up to use other OSS values)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LCM_RS=P2^4;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5;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6;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int  dis_data;                              //变量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long  temperature;//温度值
long  pressure;//压力值
long  height;//相对海拔高度值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BMP08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MP08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MP08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MP08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MP08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MP08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MP08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读出BMP085内部数据,连续两个
//*********************************************************
short Multiple_read(uchar ST_Address)
{
    uchar msb, lsb;
    short _data;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ST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 = BMP085_RecvByte();                 //BUF[0]存储
    BMP085_SendACK(0);                       //回应ACK
    lsb = BMP085_RecvByte();
    BMP08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08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_data = msb << 8;
    _data |= lsb;
    return _data;
}
//********************************************************************
long bmp085ReadTemp(void)
{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085_SendByte(0x2E);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max time is 4.5ms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
//*************************************************************
long bmp085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085_SendByte(0x34);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
//**************************************************************

//初始化BMP08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MP085()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
void bmp085Convert()//换算
{
  unsigned int ut;
  unsigned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ut = bmp085ReadTemp();   // 读取温度
  up = bmp085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x1 = (((long)ut - (long)ac6)*(long)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b6 = b5 - 4000;
  // Calculate B3
  x1 = (b2 * (b6 * b6)>>12)>>11;
  x2 = (ac2 * b6)>>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4 + x3)<<OSS) + 2)>>2;
  // Calculate B4
  x1 = (ac3 * b6)>>13;
  x2 = (b1 * ((b6 * b6)>>12))>>16;
  x3 = ((x1 + x2) + 2)>>2;
  b4 = (ac4 * (unsigned long)(x3 + 32768))>>15;
  b7 = ((unsigned long)(up - b3) * (50000>>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1)/b4;
  else
    p = (b7/b4)<<1;
  x1 = (p>>8) * (p>>8);
  x1 = (x1 * 3038)>>16;
  x2 = (-7357 * p)>>16;
  pressure = p+((x1 + x2 + 3791)>>4);
  height=(101325-pressure)*843/100;
  DisplayOneChar(0,0,'T');//温度部分
  DisplayOneChar(1,0,':');
  DisplayOneChar(4,0,'.');
……………………

楼主:
制作感想:
  初衷是想给爱车空气滤加个气压开关,防止空气滤堵了还不知道,造成发动机进气不良燃烧不全产生积碳。
  在某宝上一搜,一个气压开关居然要40元。而一个BMP180气压传感器不到4元,一个STC90C51芯片也不到4元,一个最小系统板甚至不到2元。又看了LCD1602液晶显示模块,价格不到5元,也不贵。USB转串口下载模块,我已经有了啊。于是心动,败了约20元,开始玩起了单片机。
  以前从未接触过单片机,不过没关系,自己有电路基础,再上网找些资料学习学习就行了。网上一搜,找到了51黑论坛,发现是学习单片机的好地方。经过多天的学习、摸索,终于制作成功。
  这个单片机气压计不仅能显示气压,还能显示温度和相对海拔高度,而且是数字显示,非常直观。不仅可以监测空气滤内的气压,还可以带着去钓鱼、爬山。
  第一次DIY单片机就获得了成功,成就感真是满满的。
  第一次DIY单片机就能获得成功,其实也是与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分不开的。现在的单片机技术真是比N多年前强太多了。单片机各部分都已实现模块化、标准化,组装一个单片机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软件技术也比以前进步很多,程序输入也非常简单,一个给机顶盒升级用的USB转串口模块就能搞定。现在的传感器也比以前丰富多了,这使单片机的应用领域也更加广泛了。现在学习单片机,既简单,又实用。而且配件很容易买到,还几乎都是白菜价,真是今非昔比。

网友A(2018-07-29):
牛逼啊 大兄弟

网友B:
非常感谢,真是帮了大忙了!

网友C:
电路图呢。。。。。

网友D:
赞一个,有电路图吗?

网友D(2019-01-01):
弱弱的问一句        pressure &= 0x0000FFFF;什么作用,读温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感激不尽!!

楼主(2019-02-24):
气压计电路图

网友E:
BMP180的VCC不能直接接单片机的VCC吗?要接限流电阻吗?几欧的

网友E:
温度和气压正常显示,可高度显示为乱码

网友F(2019-04-26):
我的压强,高度在一直变化,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制作感想:
  初衷是想给爱车空气滤加个气压开关,防止空气滤堵了还不知道,造成发动机进气不良燃烧不全 ...

好用心的网友  受教了  向你学习

网友H(2019-11-27):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BMP180的VCC不能直接接单片机的VCC吗?要接限流电阻吗?几欧的

要接限流电阻吗,我接5V的显示小方块是为什么原因呢,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接限流电阻吗,我接5V的显示小方块是为什么原因呢,求解答

BMP180的供电电压一般为1.8-3.6V,不能接5V。可用1K电阻和兰发光LED组成一个稳压电路为BMP180供电。

网友J(2020-01-08):
不知道这个的定位精度和GPS的哪个好点?

网友K:
为什么proteus仿真不了

楼主(2020-02-15):
proteus仿真是需要有库函数的

网友L(2020-04-19):
用52芯片可以仿真吗

网友M(2020-11-08):
楼主,按照你画的图焊的板子,供上电之后1602就亮一排小格子。

网友N(2021-04-01):
  题主,为啥气压海拔转换公式是这个呀height=(101325-pressure)*843/100;文档里都是一个挺复杂的式子,要开根号,我编译老是错误

楼主(2022-04-26):
引用 网友M:
楼主,按照你画的图焊的板子,供上电之后1602就亮一排小格子。

这是个简化调光电路,不能适应较大温差。可按1602手册用电位器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N:
题主,为啥气压海拔转换公式是这个呀height=(101325-pressure)*843/100;文档里都是一个挺复杂的式子,要 ...

这是常见高度(1万米以下)的模拟函数,避免了浮点运算。单片机不支持浮点运算,容易出错。

网友O(2022-06-29):
还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P(2022-12-08):
感谢分享!电路、程序都有。

网友Q(2023-12-12):
楼主的BMP180可以用吗?我从某一个宝上买的几个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的BMP180可以用吗?我从某一个宝上买的几个都不好用。

买了几次,除了一致性有些微小差别,都能用。
注意电压,BMP180的供电电压为1.8-3.6V,不能接5V。